[問題求助] SAMPO聲寶EM-42MA15D 電源板電阻燒毀,阻值求助

楼主(2017-06-13):
請教版上前輩,EM-42MA15D電源板上R95,R95A及R101,R102電阻阻值,如圖R101,R102應該是0.55歐,但是R95,R95A已經無法辨識了,不知版上前輩有無圖紙能否告知阻值.

网友:
可以問原廠有無過保,畢竟現在是2017,可能還有辦法拼免費更換阿

楼主:
謝謝回覆,此件已換電源板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此件已換電源板完修了.

換同一型號的電源板嗎??
如果是~
希望可以提供您所求的電阻阻值~
以經驗來說~
有可能之後還是燒這個地方~

楼主:
R95A(68歐),R101/102(R550 0.55歐)

网友:
引用 楼主:
R95A(68歐),R101/102(R550 0.55歐)

問題是P05, P06和IC6可能也燒了!

楼主:
peter5438大:真內行,燒了一堆零件,零件加一加跟買2手機板價格差不多,所以直接換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