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新電機FB-16-8A電瓶充電器 故障零件識別

楼主(2017-06-13):
充電電流僅1.8A 橋整的負極接到此零件 在接到輸出 我懷疑是他故障 但我沒看過這零件 請大家幫忙看一下。

网友A:
這不是SCR 就是TRIAC。
上面應該有編號。
TO-208AC (TO-65)的封裝現在比較少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SCR 就是TRIAC。
上面應該有編號。
TO-208AC (TO-65)的封裝現在比較少見了 ...

我打編號蒐尋搜到了

5214335  網站規格是寫SCR 25A 500V 這台北買的到嗎? 抑或是可以換別種包裝或替代品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 ... ping/968986124.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編號蒐尋搜到了

5214335  網站規格是寫SCR 25A 500V 這台北買的到嗎? 抑或是可以換別種包裝或替代品 ...

我的工作室好像有一些,明天我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室好像有一些,明天我找一找。

謝謝 WISH 大 麻煩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編號蒐尋搜到了

5214335  網站規格是寫SCR 25A 500V 這台北買的到嗎? 抑或是可以換別種包裝或替代品 ...

台北可以買到的到   八德電子地下街
或是用 多顆SCR並聯也可

网友:
可能不是這個SCR壞哦? 因為你有電壓輸出!  是你的分流限流電阻有問題! 可以再來一張面板反面的照片嗎?
[.........我懷疑是他故障 ..........]  最好的方法就是: 用三用电表测一下吧? 電子世界絕對不能用猜的! 要用測量的.

网友B:
紅圈處是否碰到變壓器,移開一些隔離

測量整流出入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圈處是否碰到變壓器,移開一些隔離

測量整流出入電壓,

昏!   不是這個照片啦! 那個碰到沒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 大 麻煩您了

我的找不到了,你查一下規格代用就可以了,不見得要用同一種封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