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文錯誤~對不起重新發文~大同洗衣機TAW-A100K出現故障...

楼主(2017-06-14):
早上發文隔式錯誤~重發一次~希望版主跟各位前輩見諒~

按下電源後出現故障碼

按下電源後出現故障碼

水位開關沒斷線~不怎到怎麼測試好壞

水位開關沒斷線~不怎到怎麼測試好壞

短路後電源無法開啟~拔掉短接線後~一樣出現E9

短路後電源無法開啟~拔掉短接線後~一樣出現E9

楼主:
第一張圖按下電源後出現E9 警告音大響~任何按鍵無效~
第二張圖水位控制器~無斷線~但不會測試好壞~請前輩指教~謝謝~
第三張圖我將其中2條線短接~竟然就沒電源了~移除短接線後~一樣出現E9
請前輩們教導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A:
請您看
1.上蓋內側
2.機體后方
3.使用手冊
其中1項是否有錯誤代碼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看
1.上蓋內側
2.機體后方

謝謝指導~都沒看到呢?

网友B:
您短接錯了~
那個是水位開關~
要短接左邊那個~
有銅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短接錯了~
那個是水位開關~
要短接左邊那個~

隔壁那個安全開關我用電表量是正常的~謝謝指教

网友:
看圖片上其它位置~
環境很潮濕也很髒~黑點點是小強便便嗎

因為不知E9代表什麼~
個人經驗定頻洗衣機都會先偵測水位開關是否良好~
看一下水位開關接腳是否有銅鏽之類的氧化現象~
造成接觸不良或者水位開關故障~

安全開關電表有量連接到電路板上是否正常嗎?

用電表量各接腳是否接觸良好吧!?~

個人經驗有老鼠咬斷線~磨擦斷等等..
用電表量各連接線沒斷線吧!?~

楼主:
請問前輩水位開關怎麼量測好壞~要3條線~是共點~A點~B點嗎?

网友B:
google 到一篇站上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63-1-1.html
說E9是水位開關~
但最後是換機板完修~

水位開關怎麼測試好壞我不知道~
建議請大同公司的來修理吧~
除非您有好的水位開關可以測試~
大同公司目前零件也不外賣~

您這水位開關還新型號~
至少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到一篇站上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63-1-1.html
說E9是水位開關~

謝謝回復~我也看過這篇~我也在猜是基板故障~所以決定換新不維修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