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噴墨夾阻塞請益....Canon PG810 & CL710

楼主(2017-06-14):
小第因為工作關西印表機使用量還滿大的.所以噴頭經常一段時間就會阻塞...試過總總方法就是無法排解..想說站上人才高手眾多..把這問題提出來請益..請高手幫小弟解惑一下..到底是阻塞還是晶片問題..拜謝了~~
PG810~印出來會斷線...

噴頭

噴頭

試過~溫水浸泡.酒精.穩潔.白博士.去漬油..沙拉脫..模擬超音波震動法.高壓法.真空吸引法.乾脆把墨夾細部分解來處理..
蝦密使人骨頭都弄過....他就是不行...換個新的就可以....莫非是晶片問題??但是早期的莫夾頂多真空吸引強排就解決了..

墨夾2

墨夾2

另一款CL-710墨夾倒不是阻塞問題..此夾每次換新夾頂多大約印個300張左右..即開始直線性不良..用印表機內附校正程式
無效...換個新的就可以了..已經換20幾個去了..每次都是同問題...又是晶片問題??
請益站上高手有其他方法可以排除嘛??小弟在此拜謝了....

网友A:
HP ?
廠商的XX,
我用副廠墨匣和填充墨水的最後結果竟是 :
事務機一開機就失控東戆西撞,全燈號閃爍,
上網爬文才知道是事務機內主板的IC有設定列印張數和過保時間,
送修不如買一台新的比較便宜,(聽說家用機的晶片才有設定,公司行號用的租機沒此問題)
換過四台印表機後的決定是,要印資料就先存在隨身碟,拿到影印店印出,
雷射機印一張才一元(含紙張),又快又漂亮,家裡不會再花錢買印表機了,尤其是 HX , EXXXX , CXXXX , 這三大廠牌 , 一起加入抵制行列吧 !

网友B:
那是噴頭的問題

印300張差不多也沒墨水了

要看印的內容決定

現在的印表機是越做越不耐操

除非有A3列印需求,或是有傳真掃描需求

不然買台入門款改連供

印到噴頭掛就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 ?
廠商的XX,
我用副廠墨匣和填充墨水的最後結果竟是 :

所以小弟要買的時後都會先注意機種...然後是否找的到廢墨歸零程式..目前我手中的都有廢墨歸零程式..不然請人歸工資是還好.重點是工作暫停這樣會很不順手..我也有用雷射,,廢碳也是自己清...感謝您的參與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噴頭的問題

印300張差不多也沒墨水了

哈哈~~我的就是所謂的戰鬥機...當時全新不含墨水夾一台300ㄎㄎ...因為之前使用過..不錯用..一台300ㄎㄎ..所以就多買幾台回來堆..就是買回來改連供..PG-810一段時間就會斷線..CL-710不會斷線.印出來還滿漂亮的..但直線性會不良..會有波浪型..目前除了整個夾做更換外...無解.....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C: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

我自己是不常用,只為了事務機的影印/掃描功能,買新的墨水匣才會一勞永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

我自己是不常用,只為了事務機的影印/掃描功能,買新的墨水匣才會一勞永逸 ...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以前我也是嘗試過了, 搞得滿手都是噴墨!

現在我全部用雷射印表機, 雷射事務機. 可以製作PCB哦!

以前也買過可以印相片PHOTO的印表機...浪費!....出去印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以前我也是嘗試過了, 搞得滿手都是噴墨!

現在我全部用 ...

對呀,搞了老半天結果變黑手,印表機還沒搞定@@。

网友B:
噴頭跟墨匣做再一起的那種,想加墨水就一定要鑽孔

外面買的墨水品質跟化學成分跟原廠的不同

效果不好甚至就此塞住在所難免

如果不想鑽孔,可以考慮4色墨匣跟噴頭分離的機器

印量小的直接買小供匣,沒墨水拔下來加

印量大直接改連供,一樣噴頭塞了就丟掉

噴頭做在墨匣上的機器有個好處

就是沒水換墨匣,跟著噴頭也一起換

問題就是那種墨匣如果原廠夭壽貴

直線不良如果校正不回來(並不一定校正一次就可以,要多校正幾次)

有可能是墨車滑軌太髒太澀,或是CR馬達壞掉的關係

馬達並不是會走就是好的,觀察他在慢慢走的時候會不會要抖不抖的

如果走不順就要換馬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以前我也是嘗試過了, 搞得滿手都是噴墨!

現在我全部用 ...

請問大大~ 您是用來製作PCB感光片嗎? 還是直接印在PCB板上?

网友B:
用雷射印表機直接把線路圖印在玻璃紙上

只有碳粉形成的黑才不會透光

對於曝光效果比較好

以前曾經印過

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玻璃紙材質選擇錯誤

那種類似塑膠透明紙經過雷射印表機的加熱加壓後會扭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 您是用來製作PCB感光片嗎? 還是直接印在PCB板上?

DIY New PCB Toner Transfer -- NO Soaking, Just peel off back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qP8xhsYas

Direct Laser Prin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7hQ6ocx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雷射印表機直接把線路圖印在玻璃紙上

只有碳粉形成的黑才不會透光

要用雷射印表機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

我自己是不常用,只為了事務機的影印/掃描功能,買新的墨水匣才會一勞永逸 ...

丟~~所以才會買一堆墨夾....但是就是好奇有沒有辦法把阻塞物洗掉...

我的使用量大約一個月換一個..

网友B:
噴頭塞住用印表機驅動程式裡的清洗噴頭如果洗不出來就不要在勉強拿下來洗了

網頁上的洗噴頭方式我也是每樣都試過了

但並不是每個都有效果

越洗越糟,甚至把噴頭洗壞掉的很多

噴頭的抽吸力道是有分別的

力道太大會把孔沖壞

現在我們公司已經不把噴頭拔下來洗了

機器自己洗不出來就換噴頭或報廢比較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丟~~所以才會買一堆墨夾....但是就是好奇有沒有辦法把阻塞物洗掉...

我的使用量大約一個月換一個.. ...

用量這麼大,建議還是買雷射或是改連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

我自己是不常用,只為了事務機的影印/掃描功能,買新的墨水匣才會一勞永逸 ...

剛又買了3夾~~剛到貨..只是看著一大堆換下來阻塞的夾本著好奇的心態..想說ㄚ不就是阻塞..難道無法清洗嘛??

墨夾4

墨夾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過針筒裝填...效果不好。................以前我也是嘗試過了, 搞得滿手都是噴墨!

現在我全部用 ...

讚!!直接用雷射做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噴頭跟墨匣做再一起的那種,想加墨水就一定要鑽孔

外面買的墨水品質跟化學成分跟原廠的不同

感謝您回覆..因為公司有多台電腦..印表機也有多台.雷射的也有..因為有內部網路.所以每台都可以相通.所以噴墨的我都選購噴頭做在墨匣上的..這樣直接換夾不用換機器...才不用每次換新的機器..還得每台電腦去作設定粒粒ㄎㄎ...至於另一台直線性問題...定位尺..墨車滑軌都清過無效..換上新的救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雷射印表機直接把線路圖印在玻璃紙上

只有碳粉形成的黑才不會透光

有一種比較厚的....然後印表機紙張設定要選擇進出紙快一點的模式...才不會加溫太久..但要注意會不會掉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噴頭塞住用印表機驅動程式裡的清洗噴頭如果洗不出來就不要在勉強拿下來洗了

網頁上的洗噴頭方式我也是每樣 ...

是的....所以目前也是只有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量這麼大,建議還是買雷射或是改連供。

剛剛又買了3個..小弟就是買回來改連供的.但要注意鎖廢墨問題..雷射也有..雷射我家這幾台大約5個月左右我得做一次廢碳清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又買了3個..小弟就是買回來改連供的.但要注意鎖廢墨問題..雷射也有..雷射我家這幾台大約5個月左右我 ...

@@老闆好!這設備手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闆好!這設備手筆...

無啦~~偶只是什麼都要做的小職員~~
因為之前有做過維修員...所以就有看到什麼壞了都會有想修的衝動跟好奇~~

网友F:
印表機市場被這些貪婪的廠商玩到臭掉,台灣印很便宜,量少甚至去小七拿就好了,不用耗費心神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表機市場被這些貪婪的廠商玩到臭掉,台灣印很便宜,量少甚至去小七拿就好了,不用耗費心神在這裡 ...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G(2017-07-25):
可以參考原廠就已改連供的價錢 跟你後續一直買墨還便宜

网友H:
有沒有試過
噴頭的地方泡熱水呢?
出墨孔泡在熱水 大概泡2~3分鐘 再印印看
有些副牌的墨水品質真的不好
要不然就要換其他副牌試試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參考原廠就已改連供的價錢 跟你後續一直買墨還便宜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沒有試過
噴頭的地方泡熱水呢?
出墨孔泡在熱水 大概泡2~3分鐘 再印印看

有ㄟ...差點乾脆把她丟進電鍋裏直接用煮的~
用過很多方法..其中熱水浸泡外加使用振動器去輔助...也是無效..
因為故障筴實在很多..所以試過種種方法...得到一個心得..
噴頭與軟排的結合似乎是採面板的ACF方式壓成....
有些點不噵通了..所以產生類似面板亮暗線問題...
有空再來針對這方面想辦法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