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樓主: wensye 所Po的 TSUMV59XU 電視公板 32吋液晶電視改裝...

楼主(2017-06-14):
1. 請問一下,圖中所說的【所以我只接BLO跟ADJ到高壓板】是指從電源板接過來接到電視公板的高壓板輸出焊點上嗎?

2.藍色線箭頭線是指原本公板上標示的12V的焊點由電源板的24V接2個+地線過來嗎?

有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喔!! 液晶維修的書我都有看過,只是我沒有實際維修或拆機經驗,所以想請教一下各位高手!!!拜託~~

藍線跟紅線是我畫的

藍線跟紅線是我畫的

原PO照片

原PO照片

网友:
建議拍一下其他部分的照片

网友:
ADJ跟BLO對了,就是這樣接,但是電源板跟高壓板之間的24V為什麼要接過?如果要換V59,電源板跟高壓板之間的線不用改啊,你要煩惱的是V59如何接待機,這個是新手比較大的問題!

楼主:
感謝ArmsCastle 前輩熱情的解說!!!!

我還有問題要請教,拜託各位大大幫個忙。

1. wensye大大所po的V59公板改裝問題,他把原本接12v電源適配器的DC黑色插座拆掉改接電源板輸出的12V電壓,問題來了,為什麼要從電源板拉2條12V和地線,接1條跟接2條有什麼差別?????

2.V56V公板則在12v電源適配器的DC黑色插座旁邊多了一個白色4針的內置12V,12V,GND,GND,這是內置12V電源輸入用的跟電源適配器的DC黑色插座二擇選一即可,我要問的是白色4針的內置12V,12V,GND,GND,這是內置12V電源輸入,2個12V針腳是相通的,2個GND也是相通的,在接線時是不是只接一個就可以了,不懂為什麼要接2個????

3.V56,59公板上的連接高壓板輸出插座有12V,12V,BLO,ADJ,GND,GND,想問的是12V,12V是不是由公板的電源輸入的12V電壓送過來的??

4.其次是V56,59公板12V,12V,這2針腳也是相通的,高壓板VCC,VCC輸入端這2針腳也是相通的,為什麼在接線時要接2條12V給V56,59和高壓板VCC,VCC ????
  接1條跟接2條有什麼差別呢?

拆掉DC座後接線

拆掉DC座後接線

升壓板

升壓板

楼主:
也謝謝westkimi大大指點,你所說的公板沒有待機5V輸入跟PS-ON二次開機信號輸出,而電源板要短接5V跟PS-ON 強制輸出的問題我會!!!

网友:
1.至少接兩條應該是讓可以流過的電流更大
2.同上
3.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