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示]請問unbuntu 14.0+ 掛載win分享資料夾

楼主(2017-06-14):
請問Linux先進, 我在網路上查過資料, 但都沒有提到

我主要是從linux 備份檔案到 win server 裡
想請問一下, unbuntu 14.0+ 掛載win 2003分享資料夾, 以下方式哪會會比較好??
方式1: 掛成 hda2 (/dev/hda2 /media/windows ntfs-3g defaults,locale=en_US.utf8 0 0)(目前還沒試過)
方式2: mount 成一個資料夾 (目前這個有遇到障礙, 若用 fstab自動掛載, 會有權限的問題)

有問題的地方:
目前測試到的問題, 若用 fstab開機自動掛載, 會遇到後來的權限會蓋掉 /mnt/資料夾 原始權限, 只能用手動去 mount, 這部份有先進有遇過, 且解決的嗎?

目前備份系統是用 git 的備份程式, 就算是把資料夾用 chmod 改成 777 也不行, 資料夾擁有人一定是要 git 不可以是 root, , 否則資料會寫不進去

网友:
linux用SAMBA不行嗎??

网友:
我也覺得用samba就好

請參考我的教學文章

webteach.tw/?p=678

楼主:
因為找到的資料大多是用 mount 的方式, 而且 server 擁有的單位老大心態, 只想 mount 別人
不過後來有找到原因, 順便分享一下 (雖然懂 linux 的人一定知道, 這是給入門的人看)
因為要讓 git 的備份直接寫入win server, 所以必須由 git system 在 /mnt 下建立資料夾, 此時的擁有人是 git, 當 monut 時的擁有人卻是 root 把權限蓋掉了, 當 git 備份指令要寫入檔案時, 就無法寫入了, 所以要在 mount 裡加入 uid=git , 就可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