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R 在電路中電容測試器

楼主(2017-06-15):
ESR (在電路中電容測試器)
最簡單的線路: 基本上就是振盪個頻率, 來測試電容.
全世界最好的ESR meter,  中國製作的ESR電錶 [MUL-3333] 100%的照著拷貝!
http://electronics-diy.com/electronic_schematic.php?id=1010

https://elektrotanya.com/esr-met ... 1.pdf/download.html

兄弟們請問一下? 你們用什麼樣子的ESR電容測試器??? 還是說根本都沒有人用?

网友A:
手上只有晶體測試器
這片是無 in-circuit ESR testing 的版本(市售品有其它版本可 in-circuit  testing 的)
所以要量ESR只能拆下來量
不像前輩專業有專用ESR表可 in-circuit  testing

這片晶體測試器
內部測ESR的輸出頻率還要找一下資料看是多少Hz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晶體測試器
這片是無 in-circuit ESR testing 的版本
所以要量ESR只能拆下來量

內部測ESR的輸出頻率還要找一下資料看是多少Hz ? ..............可能需要用一個變壓器或者是op amp,  或者是電晶體, 把它變成in-circuit ESR testing 的版本 (電路中電容測試器) . 那你的功德無量, 造福人群.

ESR METER (在電路中電容測試器)是100khz,   你又不修理电视, 是不需要用ESR meter(在電路中電容測試器).

這也真的是很奇怪? 大家花好多錢去買ESR TESTER人 沒有人去改裝, 這個幾乎人人都有一台的萬能測試器?

可能需要外加比較強的信號源吧? 其實原理很簡單, 就是測試電容的內部電阻值.

网友A:
之前版上前輩有陣子
討論過類比ESR表製作

電容器ESR值誤差與其測試頻率關係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98-1-1.html

類比式ESR表電路製作與原理分析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92-1-1.html

類比式ESR表製作與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16-1-1.html

類比式ESR表製作與測試part-2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72-1-1.html

.........................................
還有很多,未一一詳列

另外請教peter5438大
您對這個Blue ESR Meter測試器評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部測ESR的輸出頻率還要找一下資料看是多少Hz ? ..............可能需要用一個變壓器或者是op amp,  或 ...

想花錢買但沒DIY,可能是做好後,不知如何驗證它的可靠度 或 校驗方法,所以才會選擇掏錢

小弟不修電視
但很多家用電器上的線路板,還是很多電容要量測啊!

之前
有前輩有教學DIY ESR meter 的分享文
不用小弟去緣木求魚
"最簡單" 的 ESR meter
http://bbs.pigoo.com/thread-39956-1-1.html

仿製 ESR表--- 摸索中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13-1-1.html

電路板元件短路追蹤器(使用簡易晶體測試器與簡易ESR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870-1-1.html

如何使用示波器測量ESR
http://bbs.pigoo.com/thread-543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前輩有陣子
討論過類比ESR表製作

這片晶體測試器....內部測ESR的輸出頻率還要找一下資料看是多少Hz ?  這片晶體測試器: 我認為這個原始是德國人設計的微處理機, .[我最崇敬, 最原始寫這個電腦程式的天才.]....萬用測試器, 我覺得是最好的..最便宜, [因為原設計者人很好, 公佈了原始碼! 結果被中國拷貝了]. 因為它淋漓盡致的發揮了人工智慧(AI). [註]: 那時候還沒有WiFi的微處理機.

BLUE ESR METER 在這裡非常多的人用, 這個機器價錢蠻貴的! 基本上是一個過時的產品, 然而那又沒有像類比的三用電錶, 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所以要上不下的, 對我來講, 是一個垃圾!!! 它的原始設計的人, 有在我在玩的英文網站上面銷售. 他曾經有給人家.BIN 但是他沒有給人家原始碼, 所以很少有人拷貝.

另外一個我花了$200塊買的垃圾, 還說是客製IC製作的.

我最喜歡人家用$1電錶, 修好$10,000塊的東西.

网友B:
晶體測試器刷過較新版的韌體後就有在線測量 ESR 功能了,例如阿魔版

經測量確認是方波 100KHz 300mVp-p 的訊號輸出,抓板子上的電解電容好用的很。

网友C:
學姐賣的這台也可以.具備多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體測試器刷過較新版的韌體後就有在線測量 ESR 功能了,例如阿魔版

經測量確認是方波 100KHz 300mVp-p 的 ...

謝謝您的建議: 我的機器是MEGA328,  我需要裝這個旋轉編碼開關, 再裝一個(方波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流放大) .  但是不知道當選擇這個C+ESR@TP1:3的時候TEST PIN 1,3 腳輸出端有沒有一樣放大? 可能我要改接腳? 增加它的100KHz 300mVp-p 的訊號輸出電流就可以在電路板上直接測電容的ES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姐賣的這台也可以.具備多種功能

是的, 它裡面的這個 Rs 就是ESR! 好厲害的萬用電錶!!! 你們真幸運有老大幫你們精挑細選, 又有烏姐幫你們精打細算. 自己在外面小心被阿三騙了!!!

為什麼? 我會喜歡用表頭式的ESR METER, 因為比較容易分辨好壞, 像這個是數字的, 看的有一點頭痛!
要再加一個對照表就可以反應過來了.

補充內容 (2017-6-17 02:04 AM):
學姐賣的這台也可以.具備多種功能.......我大開眼界, 第1次看到有這麼多功能的電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我的機器是MEGA328,  我需要裝這個旋轉編碼開關, 再裝一個(方波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流放大) ...

前輩們之前的改裝MCU是要重燒不同程式版本的
電路也須小改

peter5438大
您的板 與 痞版上討論的 板&元件&線路 稍異
還要確認過 (對您應該是 piece of cake)

現在市售品
有的還改版可擴充功能到五花八門
有溫度/濕度/紅外線接收/波形產生器/測頻.....等,任君挑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我的機器是MEGA328,  我需要裝這個旋轉編碼開關, 再裝一個(方波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流放大) ...

duke83大 5 之前的分享文也很pro
參考看看

電晶體測試器的升級與進化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66-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我的機器是MEGA328,  我需要裝這個旋轉編碼開關, 再裝一個(方波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電流放大) ...

這個電晶體電流放大是給方波信號產生器專用的,只有對晶體測試器的第二腳 TP2 有放大作用。
而 On Line ESR 用到的 C+ESR@TP1:3 功能就如同他的名稱一樣就在 TP1 與 TP3 這兩隻引腳上,沒有電流放大電路也不需要。
也就是說沒有硬體改裝只要韌體有此功能就有 On Line ESR。

這個德國原作者很厲害根本不須使用額外的硬體線路來增加 On Line ESR 的測試電流就能達成目標,只是利用軟體數學運算功能來達成,詳細原理我沒有多看與研究無法來報告,有興趣人士可以自行翻閱原文件。

我另外有台豪華版的,沒有額外硬體一樣只要選單選到就能測 On Line ESR 了。

网友D:
現在會洗電路板的人應該少了,多年前我曾經貼過一篇當年自己怎麼洗印刷電路板的小文章,現在的人應該沒有人在做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晶體電流放大是給方波信號產生器專用的,只有對晶體測試器的第二腳 TP2 有放大作用。
而 On Line E ...

跟大拇指指甲一樣大小的 Microcontroller 這個改變電子世界, 這也就是未來電子的趨勢! 我不由的深深的向他敬個禮. 以前我自己洗電路板用TTL跟CMOS來自做數字式電容表, 這一小片的microprocessors一腳就把我踢到美國去.

謝謝您珍貴的資料, 這個測試器都被你們玩爛了!  我真是美國來的土包子, 我們這裡很多修理電視的, 看都沒看過, 聽都沒聽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會洗電路板的人應該少了,多年前我曾經貼過一篇當年自己怎麼洗印刷電路板的小文章,現在的人應該沒有人 ...

PCB網版印刷: 當時我還跑去救國團交錢學習網版印刷, 現在PCB製造商, 還是有在用.

古董: PCB網版印刷  好像是可程式的時間控制開關的电路板?

BY: rex560810
現代的機台,也還有用網印的技術
尼龍網改成不銹鋼網
油墨改成導電膠
印好後,用IR爐烤一烤
導電膠就燒結成導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版上前輩有陣子
討論過類比ESR表製作

另外請教peter5438大  您對這個Blue ESR Meter測試器評價;   這個Blue ESR Meter測試器 最早的發明人是Bob Parker然後別人再加以改良Bob Parker設計的DSE K-7214套件.  https://www.flippers.com/esrktmtr.html    Bob Parker  他本人哦!  http://www.badcaps.net/forum/showthread.php?t=1287&page=6

Testing capacitors on the Eico 950B, DE-5000, Blue ESR meter, and Chinese MEGA3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ijVVY_GjA

The Blue ESR meter(預建或套件)可用於跨蓋的100mV電路。
The EVB ESR meter預建或套件)可以在電路中進行,並具有過載保護,但不能確定放電。
(均基於Bob Parker設計的DSE K-7214套件

The Blue ESR meter (pre built or kit) can be used in circuit which applies 100mV across the cap.
The EVB ESR meter (pre built or kit) can do in circuit and has overload protection but not sure about the discharge.
(both are based on Bob Parker designed DSE K-7214 kit)
------------------------------------------------------------------------------------------------------------------------------------------------------------
這個也是不錯的ESR meter但是它的價錢太貴了!!!

The Peak Atlas ESR Plus 商業製作〜$ 160)支持電路測試(沒有規格),100kHz頻率,放電,並且還具有音頻警報。 他們說這個準確度足以用於跟踪測試。 您可能想要檢查在電路中的每個測試之前不需要按下按鈕。

The Peak Atlas ESR Plus (commercially made ~$160) supports in circuit testing (have no spec for this), 100kHz frequency, discharge and also has an audio alert. They say it's accurate enough to be used for trace testing as well.  You might want to check that requires no button pushing prior to each test in circuit.

ESR70 & Blue ESR meters, comparison,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8Dppp03w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學姐賣的這台也可以.具備多種功能

下面是用LCR侧10000uF电容的各个频点参数

请教你用的是哪个LCR(数字电桥)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片晶體測試器....內部測ESR的輸出頻率還要找一下資料看是多少Hz ?  這片晶體測試器: 我認為這個原始是 ...

這台我也有買  我覺得誤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我也有買  我覺得誤差很大

所以我都沒有用, 還很新的在原廠的盒子裡. 現在電容也比較少有問題了, 我都是用這一這個來測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都沒有用, 還很新的在原廠的盒子裡. 現在電容也比較少有問題了, 我都是用這一這個來測試的:

指針型的很適合我的年紀使用

网友D:
第一張電路圖的T1 變壓器應該是不好找,還有M1 50uA表頭,台灣還有店在賣表頭嗎?

不過第三張電路圖應該就只有表頭不好找而已。
我說的表頭可不是小表頭喔!指針的儀表至少也得有一般指針型三用電表那麼大才方便看,還是直接殺一台指針的三用電表來當表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張電路圖的T1 變壓器應該是不好找,還有M1 50uA表頭,台灣還有店在賣表頭嗎?

三用電表來當表頭?.................一般的三用電錶和vu表應該都是50uA的表頭, 但是..但是....我已經用壞五六個了! 類比的ESR測試表頭, 因為當你不小心摔下去, 表頭就壞了.  還有指針永遠沒辦法準確的歸零.

而且那都是20年前的技術了, 所以我在此大力的推薦: 在線測量專用電容器ESR表 MESR-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用電表來當表頭?.................一般的三用電錶和vu表應該都是50uA的表頭, 但是..但是....我已經用 ...

應該是我有指針情結~~~

网友(2017-07-16):
引用 网友D:
第一張電路圖的T1 變壓器應該是不好找,還有M1 50uA表頭,台灣還有店在賣表頭嗎?

第一張電路圖的T1 變壓器很好找,大家應該都有。
省電燈泡的電路板上,有一個像變壓器的,其實是個電感,拆下來,再繞個次級線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