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微星 MS-V236(N450GTS-MD1GD5) 開機無影

楼主(2017-06-15):
請問各位網友:

小弟手上有片顯示卡,發現有掉件

症狀:開機無影

想把基板掉件補上電容、但未知電容規格?

請教各位知道電容規格嗎?如圖!

廠商:微星(MSI)
型號:MS-V236(N450GTS-MD1GD5)

問題1.C684規格?
問題2.C861規格?(因為掉銅箔底下有無其他線路?)
問題3.C640、C644規格?

感謝指教。

全圖

全圖

C684 電容掉件

C684 電容掉件

C681 調銅箔、掉件

C681 調銅箔、掉件

C640、C644 掉件

C640、C644 掉件

C684局部照

C684局部照

网友A:
C861是PCI-E耦合電容,一定要補上,不然會開機無畫面。
這類電容可以從其他故障顯卡上取得。
其他可以待能正常開機後再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61是PCI-E耦合電容,一定要補上,不然會開機無畫面。
這類電容可以從其他故障顯卡上取得。
其他可以待能 ...

感謝指導!

楼主:
此片焊上【耦合電容】,其他的電容後,有開機,但過幾分鐘後,宣告GG了(開機無影)。殘念。

网友(2017-07-27):
C861只是受害者.
不找出元兇,換多少只都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