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IKUSUI 5060 示波器 X-Y mode 有問題,要如何調整(問題求助)

楼主(2017-06-15):
我用示波器上的方波來量測,看到了波型如”圖1”,看來有些向位差,這個可以調整嗎?
示波器的校正會很難嗎?有什麼資料可以參考嗎?
我有上網看到KIKUSUI 5060 示波器 的線路圖,但太多還沒 download 完,可能要花點時點研究一下。

我這台KIKUSUI 5060 示波器很舊了,不知道會不會被我玩掛了
補充內容 (2017-6-16 11:34 AM):
若 CH1 & CH2 都不接訊號,在 XY mode 上我看到是一個點
若 CH1 & CH2 都接方波,在 XY mode 應該是 45度的線...但我看到有點相位差的樣子

圖1 - X Y mode

圖1 - X Y mode

圖2 - X Y mode

圖2 - X Y mode

圖3 - 內部

圖3 - 內部

网友A:
先調水平軸是否和橫線貼平
SEC/DIV 置於XY位置時,應是一光點,看能否調至十字軸的交叉點,此時不接訊號。

如果這兩項都無法達成,再依線路圖去研究了。

网友B:
測棒切在x1模式試試看,x10模式調整電容會有些許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調水平軸是否和橫線貼平
SEC/DIV 置於XY位置時,應是一光點,看能否調至十字軸的交叉點,此時不接訊號。 ...

若 CH1 & CH2 都不接訊號,在 XY mode 上我看到是一個點
若 CH1 & CH2 都接方波,在 XY mode 應該是 45度的線...但我看到有點相位差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棒切在x1模式試試看,x10模式調整電容會有些許影響。

這個有試過了,就是不清楚為何是這個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 CH1 & CH2 都不接訊號,在 XY mode 上我看到是一個點
若 CH1 & CH2 都接方波,在 XY mode 應該是 45度 ...

接方波不會是一條斜線而是兩個點,一點在左下一點在右上,接正弦波、三角波才會是一條斜線。

這現象應該是兩個通道頻率響應不太一樣,先用標準方波驗證兩個通道波形上升下降斜率是否正確,正常來說應該只能看到方波水平部分,上升下降部分應該看不到才對。

网友:
拍一張兩軌道都輸入同一方波測試訊號在正常掃描模式(非 X Y)來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网友:
對!先用同一訊號 同時輸入支探棒,看方波訊號是否能調到完全重疊。

拍個照上來好判斷。

楼主:
方波不能重合如圖
而且 CH1 有漣波,交換 Probe 也是一樣固定在 CH1有漣波
Probe 設定在 X1 mode

上面是 CH1, 下面是 CH2

上面是 CH1, 下面是 CH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波不能重合如圖
而且 CH1 有漣波,交換 Probe 也是一樣固定在 CH1有漣波
Probe 設定在 X1 mode ...

方波頻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頻率是多少?

0.5Vp-p 1Khz

网友:
那就要看方波訊號源波形是否標準,通常來說1KHZ算是低頻,方波夠標準的話只會看到水平線段,由低變高跟由高變低垂直線部分應該看不到才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波不能重合如圖
而且 CH1 有漣波,交換 Probe 也是一樣固定在 CH1有漣波
Probe 設定在 X1 mode ...

看出幾個問題:
ㄧ、CH1 有雜訊可能是因為示波器沒有穿衣服沒有外殼隔離外界雜訊,也可能是 CH1 的放大電路中的濾波或退交連電解電容不良老化了。
二、兩軌的波形無法重疊可能是衰減微調旋鈕沒有歸零,或是需要做增益位準校正了。
三、方波的上升與下降速度太慢了,可能是此機的內部 1KHz 訊號有問題,也可能是測試棒沒有調好電容負載平衡或是根本無法匹配,這才是造成 X Y 模式兩個點之間有曲線的原因。

网友D:
我只找到這個

沒電路圖和調校資料  先參考看看!!

网友:
借一下學姊拍的圖來比較
人家的方波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出幾個問題:
ㄧ、CH1 有雜訊可能是因為示波器沒有穿衣服沒有外殼隔離外界雜訊,也可能是 CH1 的放大電 ...

1. 有穿衣服,電容老化很有可能
2. 衰減微調旋鈕有歸零, 我去研究看看如何做增益位準校正???
3. 內部 1KHz 訊號 和 ZT109 1Khz 比較如圖,CH1 (上面) for ZT109 1Khz, CH2 (下面) for 內部 1Khz, 我看來內部的1K hz 有比較差一點,但也還好
因為如用 X1 mode, probe 上面沒有電容可以補償,是不是示波器的25pF input 電容要換了??
4. 自己電麵包板做了一個sin wave 震盪電路,另外加一個90 度的相移電路,調到最好的情況如圖

CH1(上面) ZT109

CH1(上面) ZT109

CH1(上面) ZT109

CH1(上面) ZT109

補上一個 sin wave in X and cos wave in Y for X/Y mode

補上一個 sin wave in X and cos wave in Y for X/Y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找到這個

沒電路圖和調校資料  先參考看看!!

eson 大大
Part2 和 Part3 解不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有穿衣服,電容老化很有可能
2. 衰減微調旋鈕有歸零, 我去研究看看如何做增益位準校正???
3. 內部 1KH ...

不要用探棒用 BNC 線材直接接測試訊號看看。
探棒的標籤拍一下,可能是探棒是高頻的補償電容調不到 25pF。
用 Sine 波沒用意義,這裡我們需要快速變化的方波來測示波器的響應速度。

楼主:
我沒有 BNC 線材...  有圖片可以參考嗎? .....有理由去shopping 了

問個問題
Probe in X1 mode 不是沒有電容要補償嗎?
只有 X10 mode 才需要電容補償.....

60Mhz probe

60Mhz prob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沒有 BNC 線材...  有圖片可以參考嗎? .....有理由去shopping 了

問個問題

探棒大致線路如下:
X1 X10 切換開關放在最前頭所以跟開關位置都有關係都需要補償,有些探棒調整時要切換幾次讓兩邊都能調到最好。
這條線是 X1 時 6MHz,X10 時才是 60MHz,請儘量用 X10 來測量只有微小訊號 mV 等級的才用 X1,X1 的頻寬不夠也是方波響應不夠的另個原因。

BNC 線可以去找兩頭都壓好做好頭的成品,從中間剪斷就變成兩條測試線,剪斷那頭要焊上鱷魚夾或勾勾都隨你方便,可以用到幾百 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棒大致線路如下:

X1 X10 切換開關放在最前頭所以跟開關位置都有關係都需要補償,有些探棒調整時要切 ...

BNC 線為何比 probe 的頻寬好呢? 是否有等效的電路可以參考?
我的probe 只能調 X10 mode 的電容,沒有你圖上的兩個電阻可以調整鎮

下圖是 X10 and X1的比較,好像還是比你貼的圖差一點

上面X1 in CH2, 下面X10 in CH1

上面X1 in CH2, 下面X10 in CH1

网友:
引用 楼主:
BNC 線為何比 probe 的頻寬好呢? 是否有等效的電路可以參考?
我的probe 只能調 X10 mode 的電容,沒有你 ...

BNC + RG-58 Cable 是沒有經過適當的補償其電容量小所以高頻特性好,但是拿來送方波信號邊緣會翹角,這只是要來比對你的探棒用相同方波上下昇時間延遲是否相同,以釐清是探棒的問題還是內部產生器的問題。

這個探棒的等效電路圖只是示意補償電容在探棒的哪個位置當然一些零件數值都跟實際的不太一樣,不用去管那兩個可變電阻。

的確是 X10 的位置表現比較好,以後都盡量用 X10 位置,包含 1F 的 X Y 顯示。
要仔細比較的話要將水平拉的更開,最好是用 Delay Time 的功能來比對差異數值。

現在看起來比較有可能是內部產生器的速度不夠快,如是這樣無解沒的調整。
是否是探棒的問題用單純的 BNC 線來比對排除。
剩下的就是垂直放大器的頻寬速度,但這需要高頻訊號產生器來驗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on 大大
Part2 和 Part3 解不開來....

可以啊!!   我用另一台下載,可以解!!

我RAR 是用5.02版!!

或許是版本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   我用另一台下載,可以解!!

我RAR 是用5.02版!!

是我搞錯了,是三個part 只要解出一個file.
網路上也有google 到這個,另外我還在 http://www.radiomuseum.org 有看到 schematic, 一天只能抓3 個page.
好像都找不到 service manual.

Youtube 有找到 w2aew 介紹如何校正 Heath 25Mhz scope的步驟,感覺可以參考
#184: How to calibrate an analog oscilloscope

不知要如何調???

不知要如何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我搞錯了,是三個part 只要解出一個file.
網路上也有google 到這個,另外我還在 http://www.radiomuse ...

調整最好按手冊做

因為有固定的數據要做位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調整最好按手冊做

因為有固定的數據要做位準

eson 大大,你給的是user manual, 不是service manual.
沒有調整的步驟
網路上也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eson 大大,你給的是user manual, 不是service manual.
沒有調整的步驟
網路上也找不到...... ...

我就是找不到,只找到這個!!

加減參考一下!!   現在欠缺的是位準和步驟

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20&highlight=

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fileid=35665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8820&extra=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找不到,只找到這個!!

加減參考一下!!   現在欠缺的是位準和步驟

謝謝你....慢慢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