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烘碗機 捷寶電器 型號 JDD-9288 風扇馬達 底部會磨擦出聲

楼主(2017-06-16):
馬達哪裡有可更換的嗎?
或者有可改善的方式?
有人有經驗嗎?
我最近上網找都沒有,去建國市場買也沒有,說是要去賣烘碗機的才有賣

网友:
提示信息

在本版區發帖請務必注意以下規則︰
●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請至少提供一張相關照片或附件;相片力求清楚,圖檔用800*600,不可大於200K。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其它問題請詳閱共同版規。

拆開( 加熱器、風扇組)...  就可發現磨擦出聲問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