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ATUNG 大同 V32ESKA 液晶電視 有背光 有聲無影

楼主(2017-06-16):
TATUNG 大同 V32ESKA 液晶電視 有背光 有聲無影

客戶自己送來的故障 TATUNG 大同 V32ESKA 液晶電視
問 : 電視目前怎樣
客戶陳述 有看到光 無聲無影
問 : 電視是你看到一半變這樣 還是上次看完後在開機就這樣
客戶 : 他在上班 回到家 他老婆說電視壞了
問 : 麻煩他打電話回去問老婆情形是怎樣發生的
客戶 : 他老婆說看到一半突然有聲無影 在來亂按遙控器後 變成無聲無影
大約了解後 先跟客戶報價 多少已內直接修好 超過會在告知
客戶接受這個提議 那就留下電視了

電視正面 (有明顯背光)

銘牌

拆機後照圖

電源板

主機板

高壓背光版

邏輯板

處理方式
既然送來是無聲無影 但是客戶老婆說 亂按遙控器才變無聲無影
那就先接上 AV1 信號源 在按遙控器上的 AV 鍵  在按 AV 鍵時要注意 有的電視 AV 會有很多組
所以先將聲音鍵條大聲在按 AV 鍵一下停約5秒 看有無聲音出現 沒在按 AV 鍵 連續按約 6-7 次如都沒聲音 那就有可能無聲無影

為何要這樣試
因無聲無影 跟 有聲無影 差很多 可能會照成誤判 多走很多冤旺路
無聲無影 可能是主機板出問題
有聲無影 可能是主機板 也可能是邏輯板
所以要先測試

說了一推 真囉嗦......

回歸正題
接上 AV1 信號源後 按了 3 次 AV 鍵 突然聽到聲音 那就是有聲無影了
既然是 有聲無影 那就先找邏輯板 因邏輯板很容易故障 就先挑邏輯版了
測量邏輯板 紅線端有12V輸入電壓 那就先挑大顆的貼片零件 量看看有沒電壓 連繫量了4顆都沒電壓 心想該不會是軟的吧
就拿出放大鏡 開始找保險絲 那印刷字體真是小 不好找 終於找到一顆 FP1 一量開路了 懶得拆換直接用一根細銅線直接焊過去
在來量一下跟接地有無明顯短路情形 (因部件短路也會燒斷保險絲)
一量有 10.16K 的阻值 沒明顯短路情形

用細銅線焊過去放大圖

那就插電視試試了
基然好了
試機畫面

完修

网友A:
這個UD保險絲是 3.15A      http://www.niccomp.com/products/catalog/nfcc_nfhc.pdf

............用細銅線焊過去..........是我也會用細銅線, 但是你忘記了一個步驟: 用很鈍的斜口鉗, 在細銅線上面剪一下就好了, 你剪下去的力道, 就決定了安培的數目. 因為到時候人家發現是細銅線,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這是我為你特製的保險絲.

   大哥拜託你去換一個自動換擋的三用電錶吧?

......我在鄉下地方 有的修就不錯了 .......現在在鄉下的人比城市的人更有錢都是土財主啊!..........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50, 60寸的電視上. 請修理大一點尺寸的電視, 利潤會比較厚.

全台灣「有錢里」的排行名單。其中,地點較偏鄉又名不見經傳的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以每戶平均收入592.9萬元,打敗有科技業老闆郭台銘、林百里等人居住的台北市信義區安康里(平均每戶收入334.7萬元)。 尤其美港村路程不到10分鐘就可以抵達剛升格的員林市,而員林市一向是台灣億萬富翁占人口比例是全國第一的城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換成
可復式保險絲(Resettable Fuse)
可以嗎 ?

觸類旁通, 你太厲害了!  還好你沒有在修理電視!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的天才sa2086, 用的是細銅線根本就不會斷, 所以也不用自動恢復了. 如果廠商之前就用這個種保險絲, 那我們的天才sa2086他要怎麼吃飯啊? 我們絕對不能用這種保險絲: 可復式保險絲(Resettable Fuse)............因為.........就沒有以後了!!!

我要回去吃飯了!!!
----------------------------------------------------------------------------------------------------------------------------------------------------

PPTC(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即高分子聚合物正係數溫度元件。又稱可復式保險絲(Resettable Fuse)或聚合物保險絲(Polyfuse),在中國大陸的電子業界俗稱自恢復保險絲或過流保護片。在西方電子業界多稱為Polyswitch

PPTC核心由高分子材料和導電顆粒製成。兩端以鎳製成電極。外部包以樹脂或塑料薄膜。
在低溫時,聚合物結晶間的導電粒子構成三維網絡,呈導通狀態。當電流過大,致使溫度升高時,體積膨脹,聚合物由結晶態轉為非結晶態,使導電粒子的連繫網絡斷裂,因而不導通或絕緣。當溫度降低,且不再有大電流後,待一小段時間恢復結晶狀態,又可導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觸類旁通, 你太厲害了!  還好你沒有在修理電視!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的天才sa2086, 用的是細銅線根本 ...

呵呵!是我的話還是乖乖換上保險絲。

网友D:
那它怎麼會忽然自己燒了保險絲?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細銅線替代保險絲是可行的,不過是慢熔式的。

資料摘錄自對岸『數碼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換成
可復式保險絲(Resettable Fuse)
可以嗎 ?

那種保險絲久了電阻值會變大~

不建議使用!

想當奸商另當別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UD保險絲是 3.15A      http://www.niccomp.com/products/catalog/nfcc_nfhc.pdf

............用細銅 ...

老實說 自動換檔電表 還是用不習慣 還在試用階段 看不慣那才幾個檔位 (應該是習慣性吧) 還沒加入痞酷網時 都還在用指針式的  我到現在數字表量電晶體我還看不准好壞ㄋ  不要打我 (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我的話還是乖乖換上保險絲。

手上沒備料撇片保險絲 所以才用細銅線替代
細銅線替代 我也知道過於冒險 因安培數不同 如無法燒斷 那會擴大災情

補充內容 (2017-6-17 12:00 AM):
錯字更正 不是撇片  正確應是 貼片  手誤打錯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它怎麼會忽然自己燒了保險絲?

一般都是客戶這樣問
那東西怎麼會壞  甚麼原因照成的

一般我都回答說
晚上睡覺時還好好的 怎隔天起床就感冒了  那是怎樣感冒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沒備料撇片保險絲 所以才用細銅線替代
細銅線替代 我也知道過於冒險 因安培數不同 如無法燒斷 那會擴 ...

因安培數不同 如無法燒斷 那會擴大災情

主要是如果火燒紅蓮寺的話, 你可以提供第8樓好心人士的銅線保險絲資料, 跟法官講說: 這個也是一種特製有壓痕的保險絲....就像徐旭東說的, 可以養魚.  可以逃避一些責任!!!

网友E:
恭喜完修 !
但有一點很好奇,FP1貼片FUSE應該是紅框下那顆白色的才對,
S大直接短路的那顆不知道是啥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安培數不同 如無法燒斷 那會擴大災情

主要是如果火燒紅蓮寺的話, 你可以提供第8樓好心人士的銅線保 ...

也就是說 戲法人人會變 說法不同 巧妙各自不同之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說 戲法人人會變 說法不同 巧妙各自不同之意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銅線被發現! 很難逃避責任: 但是如果上面有一個壓痕, 則這完全是正當, 正確的.

換句話說沒壓痕坐牢, 有壓痕完全沒事, 因為我在美國, 很多人吃飽沒事做就告人, 芝麻小事也告.....用銅線沒有關係! 但上面一定要有壓痕!!! 切記......切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銅線被發現! 很難逃避責任: 但是如果上面有一個壓痕, 則這完全是正當, 正確的.

換句話 ...

那銅線有壓痕  也就是先對折後 在拉直一點 那算不算壓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銅線有壓痕  也就是先對折後 在拉直一點 那算不算壓痕

那是折痕! 那還不行, 一定要有壓痕. 像第2樓的照片一樣, 就拿鈍斜口鉗, 在中間隨便剪一下, 即可.

電視的DC電壓不高, 所以說問題還不大.  不過用在220V~110V的電源上, 一定要有壓痕!!!

要用相同粗細的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
但有一點很好奇,FP1貼片FUSE應該是紅框下那顆白色的才對,
S大直接短路的那顆不知道是啥元件? ...

直接從原圖擷取那部分一次
那下方那顆白的是 CP1 電容 已打框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從原圖擷取那部分一次
那下方那顆白的是 CP1 電容 已打框框

看清楚了 ! 謝 S 大 ~

网友:
恭喜完修,痞酷前輩都是很小心的,眼睛都很利的,維修盡量原規格,代用的話,要確認規格是否符合,才能不會被打槍。

网友:
這幾天維修也剛好碰到這一台故障,但是我故障是HDMI(三個都無法使用),其他功能都正常,維修完成之後
熱機測試就當著我的面畫面突然不見,一看也是燒保險,短接之後OK了,隔一星期回來畫面佈滿直線條,疑似
面板故障,但是當時我也修TCON,所以針對TCON去做維修,還好有這篇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62728-1-1.html
燒一樣的地方,但是還是沒好,經更換TPS65161維修完成,更換TPS65161要注意芯片底部接地部分,這一型面板很像有這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