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通道MOSFET型號7NQ60E代用品

楼主(2017-06-16):
600V 7A 0.94歐姆

其實要找規格符合甚至比這三樣條件的很好找

重點是Ptot 147W這小弟就找不到了

最近有客戶送修一台32port的KVM

電源板燒得亂七八糟

PWM是UC3842B,FET就是7NQ60E

確定這兩樣都壞了,還有周圍的電阻

目前可以說確定初次測的零組件都沒問題了

但只要上電就燒PWM

因為燒掉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沒辦法量電

7NQ60E是對面買來的,怕說是不是買到假的

所以想說找另外一個代用品來用看看

懇請先進們指教

网友A:
600V 7A 0.94歐姆
其實要找規格符合甚至比這三樣條件的很好找

==> 這三樣條件規格符合 就能代用
        Ptot 147W  不是主要

但只要上電就燒PWM
因為燒掉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沒辦法量電

==> 初次測的零組件  還有問題   繼續努力
        MOS FET  'S' 端 周圍的電阻  大顆小顆  都要量

痞酷  烏骨雞學姊在露天上有 兩個好用的 MOS FET  ; 15元...

UTC 8N65L 650V 8A N-CH MOSFET 絕緣型[C0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4366409206

2SK2843 600V 10A MOSFET TO-220F K284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1050971841

3842..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k=3842&c=0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V 7A 0.94歐姆
其實要找規格符合甚至比這三樣條件的很好找
==> 這三樣條件規格符合 就能代用

SIMON大感謝您的解答

是這樣的初次測的大小電阻已經全都換掉了規格都一樣的

但唯有一顆是0.42歐姆 1/2W的電阻實在找不到

所以我用0.47歐姆 2W的上去

對於微歐姆電阻來說誤差0.05歐姆確實算很大了

但市面上根本找不到0.42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大感謝您的解答

是這樣的初次測的大小電阻已經全都換掉了規格都一樣的

對於微歐姆電阻來說誤差0.05歐姆確實算很大了
但市面上根本找不到0.42歐姆

那找一顆
10 ohm 25轉 的 SVR 來代換
不知可否暫代尋料問題
BOURNS 3296.pdf (196.44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於微歐姆電阻來說誤差0.05歐姆確實算很大了
但市面上根本找不到0.42歐姆

併一個 3.9 或 4.7 歐姆...

网友:
不排除主要的變壓器可能G.G 了 !!

网友:
不必太在意 Ptot 147W 這個數據,況且您照片看起來是絕緣型的,絕緣型的7NQ60E也才37W而已,這個地方是當開關用,功率消耗不會超過5W,要不然那小小一片散熱片也不夠,IRF840 換上去應該也沒問題,只是要自己加上絕緣墊片 。

0.47Ω VS 0.42Ω 也一樣,用0.47Ω只是限流嚴格了一點,對整體電路影響應該不大,真的要計較,並聯一顆 4.7Ω 或 3.9Ω 1/2W 也可以。

楼主:
感謝先進們的解答

修到現在還是無解

初次測的零件幾乎能換的都換了

還是拼命燒PWM

可能真的變壓器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們的解答

修到現在還是無解

遇到變壓器壞掉的案例非常少.......高壓側每個零件建議拆下來測量確實好的再焊回去,尤其power mos周邊DRC阻尼迴路更是確認重點,有時二次側完全的短路也會造成一次側一直燒,二次側整流二極體、濾波電容最好也拆下來確認。
PWM IC既然也燒了,光耦合也不保了,建議換新,這種燒法通常都是過電流導致限流檢知電阻燒斷,讓POWER MOS S極對地開路,進而讓POWER MOS崩潰,高壓從D極經G極進入低壓控制迴路,導致低壓零件一一燒毀......

經過這麼嚴重的燒毀,電路板銅箔也要詳細檢查,是否有斷路或是接觸不良也要先釐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於微歐姆電阻來說誤差0.05歐姆確實算很大了
但市面上根本找不到0.42歐姆

如果需要小電阻微調,簡單的方法是用一個大電阻的VR並上一個小電阻就可以很簡單達到這個目地。
不過樓主的問題,0.42歐這顆,應該是 PWM 3842 檢流/限流用,變大阻值就是最大電流變小而以,並不會造成燒掉,拿個偏大值的電阻上(先by pass 這個潛在問題)也沒關系。應該是其它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們的解答

我把PWM拔下來量他的VCC電壓既然將近50V

而這顆PWM的VCC最高30V顯然有問題

PWM的VCC是從橋整出來之後經過一顆150K/2W電阻而來

這顆電阻拔下來量,阻值也沒錯

旁邊並聯的兩顆也全都拔下來量,也都沒問題

這下技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們的解答

我把PWM拔下來量他的VCC電壓既然將近50V

這樣測量是錯的,PWM IC內部有類似ZENER穩壓二極體,您將PWM IC拔除了沒了負載,VCC電壓當然會升高,這樣做要很小心,跟IC VCC並聯那顆小電解質電容很可能超壓而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測量是錯的,PWM IC內部有類似ZENER穩壓二極體,您將PWM IC拔除了沒了負載,VCC電壓當然會升高,這樣 ...

感謝ysc大

真的被您說中了,原來是光耦合壞掉的關係

其實原先我有把光耦合拔下來用測試版測過功能正常

唯一有異狀的是當初測試的時候測試板的LED很暗

但當初因為測試LED至少有亮以為是好的

剛剛把光耦合換掉就OK了

終於可以收工了

感謝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