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MSI CX420只接電源線開機自動斷電

楼主(2017-06-16):
各位先進
小弟有一台MSI CX420筆電因為電池效能不佳已拔除,目前只接電源線可開機進入作業但是過一陣子就自己自動斷電,有爬文可能是NEC電容的問題!!可是情況好像跟小弟的不同
換NEC電容可改善嗎?(鉭質330uF 2.5V *4顆)
另外小弟銲工不足對貼片式電容沒有把握,有那位先進可以支援的(小弟住高雄湖內)
感恩

補充內容 (2017-6-16 05:10 PM):
如何再編輯補上圖片?

网友:
你應該發到徵求啟事區
這邊發文要附上圖片

楼主:
謝謝指正,小弟會發表在徵求啟示區試試看

楼主:
補上圖片

楼主:
自行回復補上一張圖片了!!

网友:
可用訊息詢問chiyimonitor大,
他也住高雄,
功夫真是了得.

网友:
導致斷電的原因有很多,
散熱不良,主機板有零件故障,變壓器瓦數不足等.....
nec電容只是其中一個有可能的問題,
建議你先從最簡單的散熱方面著手,
若還是不行就要找人對症下藥

這台我也有修過PCH或GPU等...不同問題

楼主:
果然是NEC電容的問題,換掉就好了
小弟找chiyimonitor大協助,焊接及正負極確認果然是有眉角
這次受益良多,也感謝chiyimonitor大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NEC電容的問題,換掉就好了
小弟找chiyimonitor大協助,焊接及正負極確認果然是有眉角
這次受益良多,也 ...

恭喜囉!
筆電又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