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會叫的 Labtec pulse 475 檢修

楼主(2017-06-16):
這組不會叫的 Labtec pulse 475是 A6188大送的, 2003年製2.1聲道系統.
先開箱如下:

先用我的小紅紅測試衛星喇叭, OK!

擴大機在低音喇叭裡, 拆開檢查, 電容頭好壯壯, 看一下其他零件, 沒有特殊狀況.

再來電源, 開關 保險絲都是好的, 變壓器是12V- 0 -12V  1.25A, 量初級阻抗 "開路" .

燒了嗎?   拆下來仔細檢查, 出線的接線端有一邊不是漆包線, 莫非有加溫度保險絲?
死馬當活馬醫, 就拆了;
真猜中了!  加了一個 125度C溫度保險絲, 一量  "開路", 原來就它 "燒了".
找了一下, 還有一隻 130度C, 直接代用.
焊好後, 一量有阻抗了;   再量次級沒有短路 ,  接上AC電源 開關ON , 沒異狀ㄝ,
接上音源 會叫了; 音質還不差.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
今天又長知識了,
原來變壓器出線若非漆包線,就有可能內藏溫度FUSE

网友:
這種小型擴大器 , 長時間插著電源, 若只是關閉音箱上的開關 , 就很容易變壓器過熱 !!

因為開關只關閉 2 次側的電源 , 而變壓器長時間通電 , 雖然是空載還是會發熱的 !!

网友:
這組喇叭的確是一直插著電源沒錯
謝謝yml5168大哥 能po這篇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不用加熱縮套管嗎?
總覺得不妥?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