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amry05 儀表指針如何拆卸?

楼主(2017-06-17):
如題,小弟我有部Camry05的老車一部。近日儀表板內的LED不會亮。開去原廠結果說要換儀表總成才可以而且要價不斐。原廠的人也知道是LED燈燒壞掉,但是就是沒有幫人換焊LED的項目。
所以就想說自己試試看自己換。結果拆到儀表馬達這一關就卡住了,不知如何往下拆。不知版上的大人們是否可以提供方法拆開來?謝謝

想要拆掉的部份

想要拆掉的部份

网友:
對camry是沒研究

一般換燈泡大多不用拆指針
都是儀表板翻過來
燈座蓋轉開,直接換燈泡
參考下列
能否拍張您儀表板被面照供參考

camry時速.轉速表維修.檔位燈泡更新

网友:
用叉子插在指針下用力挑起來

网友:
先別急著拔 . 先記住發動熱車後指針的位置 . 搞定後在裝上車等發動等熱車後在輕輕插回紀錄的位置
確認ok再壓回原本的高度

兩支小一字墊個紙就撬起來了 . 兩邊施力要平均歐~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如我所PO的圖所示,LED燈是在下方,跟ericchou大所PO的小燈圖是不一樣。沒有辦法直接換。
另外這次拆解,我才知道汽車的儀表轉速,時速及油表,溫度都是靠ADC 再轉成DAC來驅動線圈,讓指針轉到合適的位置。
所以如果線圈損壞就完了。

儀表板背面

儀表板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如我所PO的圖所示,LED燈是在下方,跟ericchou大所PO的小燈圖是不一樣。沒有辦法直接 ...

可能我找到的是年代較老,上一世代的設計儀表
而板大的是近代車設計方式
所以格式不同了

那只好期待您自力救濟了
也希望完修後分享一下精驗文

网友:
儀表指針我是用最便宜的IC夾來拔,這樣比較不會傷到儀表的面板,拔出前先用遮蔽膠帶將指針位置做記號

楼主:
謝謝Kao大。
過這個真的很難拔。
得要花點時間。

网友:
線圈應該可以量到阻抗,知道有沒有燒毀

楼主:
to Yiy123大,我是儀表板內的LED不會亮,不是線圈燒掉喔!
另外我想問站上是否有人真的實際拔除指針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Yiy123大,我是儀表板內的LED不會亮,不是線圈燒掉喔!
另外我想問站上是否有人真的實際拔除指針過?
謝謝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OYBOou7j8
這邊有拆指針的實作影片,供參考。

网友:
恩 這運氣不好會連指針的心 一起抽出 ,這下就真的會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