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O W1420UW 東元洗衣機無法脫水

楼主(2017-06-17):
近來老灰狼家中的家電用品接二連三的罷工...
前一陣子是電冰箱....熱水瓶....今天輪到洗衣機了...
大概的情形是這樣子.......
先按電源鍵...再按啟動鍵...接著按洗衣鍵...直接洗衣
(我家女王...只叫我記住按.....1.....3....2(順序))

洗了一輪...突然出現"逼逼"聲....LED字幕出現"0E"...
這時發現無法排水...

打開背蓋...大概研究一下...發現排水的筏門沒有拉緊(打開)
就先用手動方式...將其筏門打開來排水...

洗了第2趟.....一樣是無法排水....
突然想到說...重新啟動看看....先直接按"脫水"....結果還是一樣...無法排水

附上線路圖....請痞酷眾神幫幫老灰狼...度過女王這關...

老灰狼只懂得一些些電路原理...前陣子那台冰箱
經tsao0427大大指點才得以修復...症狀出乎意料之外(除霜定時器齒輪繃牙)
對於洗衣機則是完全外行....無從下手不敢亂拆....還請痞酷神人多多指導指導

网友A:
既然知道 無法排水
那排水馬達鋼絲無法拉緊 導致排水閥門無法打開
排水時用手去感覺 排水馬達有無動作 有稍微的聲音或震動
測試 排水馬達好壞
將排水馬達拆下  將排水馬達固定住 在用手拉緊那鋼絲線 直接110V供電 看能不能拉住那鋼絲線
能拉住 排水馬達不良 換新
不能拉住 在查排水馬達供電有沒問題

猜測應是 排水馬達損壞

网友B:
如果洗衣機,脫水時,完全不轉動,先檢查上蓋開關 !!!

拿鱷魚夾把它短路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洗衣機,脫水時,完全不轉動,先檢查上蓋開關 !!!

拿鱷魚夾把它短路試試看? ...

"上蓋開關" 簡易查驗方式 :

東元機型
洗衣程序中,,只要打開蓋子
洗衣和脫水都會停止,然後會出警告聲
目前可以洗衣,若打開蓋子也會停
----這樣子應該不是安全開關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蓋開關" 簡易查驗方式 :

東元機型

那一台不是東元的, 是韓國進口的! 可能是LG的, 不是東元做的!!!

老灰狼用的是進口貨Y, 水土不服!!!

网友:
先將排水器線路斷開,在接一顆60w燈泡,power on 按脫水鍵,按啟動,燈泡會亮,代表電腦基版是好的,排水器故障,反之燈泡不亮,基版故障,排水器好的

网友D:
排水馬達有問題..
無法拉閥門的線.
造成無法排水.

老灰狼不要怕,
多拆幾次你就知道原理,
不會拆壞的.
還有衣服脫水脫不乾,
皮帶與馬達間的距離也順便調整一下,
反正洗衣機都要翻倒一遍.
這台很有份量喔~

网友:
記得沒錯的話~
這機型的安全開關是微動開關~
建議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新的來換~
一個20元左右~

微動開關上的鐵片~
可以從舊的拆下移到新的~
用小支一字起~
輕輕翹起外殼~
即可拆下~

网友:
大宇的排水馬達很容易故障
換一顆排水馬達就好了

補充內容 (2017-6-17 04:42 PM):
跟原廠申請或有需要我這邊寄一顆中古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 無法排水
那排水馬達鋼絲無法拉緊 導致排水閥門無法打開
排水時用手去感覺 排水馬達有無動作 有稍 ...

感謝sa2086大大指導...
目前只知排水時...排水馬達無動作..
尚未檢測...是沒有110V供電....或是馬達故障...
檢測完...再上來跟大家報告...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洗衣機,脫水時,完全不轉動,先檢查上蓋開關 !!!

拿鱷魚夾把它短路試試看? ...

目前已排除....上蓋開關故障的可能性...
因為只有脫水時無法脫水...其餘工能階正常...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水馬達有問題..
無法拉閥門的線.
造成無法排水.

sandy319姐...我是不會怕啦...老灰狼最愛黑白舞
就怕時間拖太久...我家女王...把我糊起來滴水
萬一又趁這個機會...叫我把洗衣機拆開來清洗

网友:
也有可能只是排水馬達旁的排水磁閥掛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姐...我是不會怕啦...老灰狼最愛黑白舞
就怕時間拖太久...我家女王...把我糊起來滴水 ...

拆內桶太費工了、
就說不會就好了。
洗內桶我會到漂白水、
泡個幾天就能殺菌。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2.扳倒洗衣機...打開背蓋....抽掉底盤...準備檢測排水馬達

3.拆下排水馬達...按脫水開關....結果是...有送電到排水馬達

4.拆開排水馬達檢測....找不到故障零件...馬達線圈和電磁閥線圈都沒斷路

5.乾脆直接送電檢測....發現馬達有抖動...齒輪卻不會轉動(奈安捏??)

6.死馬當作活馬醫...全拆開來檢查...徹底來了解一下動作原理...

7.發現電容有問題...雖然有2.4UF(規格是2.2uf/400v)...但是ESR不理想

8.找了一顆3.3UF還是不動作...最後再並聯一顆1.8UF的...結果齒輪會動了...

9.用圖片簡單說明....排水馬達的動作原理

10.最後從故障的LED燈...拆了一顆4.7UF/400V的電容換上去

11.裝回洗衣機測試....總算搞定了....

感謝痞酷眾神鼎力相助....讓老灰狼在女王面前...又臭屁了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厲害
將排水馬達組立 細部分解 找出故障點
值得 W 大 加精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好厲害啊! 亂並電容修出來的!

但是可不可以請你講解一下, 真正的原因跟原理呢? 可不可以給一張PCB板上面的零件圖, 也許可以幫助我了解原理. 因為我不了解? 開關接觸後, 12V[Solenoid]電磁閥就直接吸下去, 為什麼需要有電路?

网友:
老灰狼好厲害!這情形我只會叫修,看到要拆解一堆東西心就涼了,怕裝不回去。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接線處要加膠帶固定喔,不然長期震動有可能會斷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什麼工具都這麼齊全、
難怪女王想a拆內桶。
哈哈哈,
恭喜完修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恭喜完修..老灰狼把電容加大..真怕撐不了多久?建議換上新品

楼主:
15樓....9.用圖片簡單說明....排水馬達的動作原理....圖片解說錯誤
另貼新圖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將排水馬達組立 細部分解 找出故障點
值得 W 大 加精華

那都要感謝大大您的指導...
這次只是運氣好...找到故障點
不像前幾天...冰箱故障...光是除霜定時器就搞了好幾天...
又遇到端午節連假..買不到零件...拆開之後...才知道...齒輪崩牙沒救了
(線圈沒斷路...接點碳化已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線處要加膠帶固定喔,不然長期震動有可能會斷掉

感謝大大提醒...
那個接頭只是在測試時使用...
事後已拆除...已用電器膠帶包覆防水...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老灰狼把電容加大..真怕撐不了多久?建議換上新品

報告大大...
這只是剛好遇到假期...來不及購買新品....救急用的...
等到下次故障...就直接換新品了
至少透過這次經驗...又學到不少東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啊! 亂並電容修出來的!

但是可不可以請你講解一下, 真正的原因跟原理呢? 可不可以給一張PCB板上面 ...

原電路 15#  6.死馬當作活馬醫...全拆開來檢查...徹底來了解一下動作原理

R+D+C(降壓整流) L (電磁閥) 帶動齒輪 簧片...a/b接點 ,正/反轉小馬達...拉/放 排水閥 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老灰狼今天黑白舞的結果...
1.先用萬能鉗夾住排水閥門...先把水排掉..

請問
最後換上去4.7UF/400V的電容
有沒有順便量測   容直& ESR值 ?
數值各約 ?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原電路 15#  6.死馬當作活馬醫...全拆開來檢查...徹底來了解一下動作原理

R+D+C(降壓整流) L (電磁閥)  ...

R+D+C(降壓整流) 這部份电路設計的很差! 太簡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C(降壓整流) 這部份电路設計的很差! 太簡單了!!!

越簡單的越好玩 0 1 (i/o) 也讓世人 把玩不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厲害啊! 亂並電容修出來的!

但是可不可以請你講解一下, 真正的原因跟原理呢? 可不可以給一張PCB板上面 ...

報告痞德大帝...電磁閥也是接AC110V的...
這個排水馬達構造很簡單...有2組迴路...
排水馬達 :  AC--2個銅片(當開關)--AC
電磁閥 :  AC--1.2K電組(分壓)--二級體(半波整流)--線圈(約15K)--AC
至於那顆2.2UF/400V的電容是跟電磁閥線圈並聯的
原理就是...利用排水馬達帶動電磁閥跟齒輪...用鋼索將排水閥拉開...
同時利用2片銅片將排水馬達斷電...等到時間到(斷電時)...
排水閥則是利用彈簧拉回....關閉排水動作...
至於真正故障的原因...我是認為排水馬達軸心齒輪鬆脫...也是有關係...
要不然...為何加大並連的電容就能轉動...不知我的想法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最後換上去4.7UF/400V的電容
有沒有順便量測   容直& ESR值 ?

報告ericchou大大...那顆電容有順便量測(但是忘了拍照)
容直約4.8UF..... ESR值約2.4歐姆

网友:
原來電容的ESR值也影響這麼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痞德大帝...電磁閥也是接AC110V的...
這個排水馬達構造很簡單...有2組迴路...
排水馬達 :  AC--2個銅 ...

老師再請教一下 .

一般這個電磁閥都是12V, 24V. 他怎麼用半波整流來驅動?  1.2K電阻和二級體都沒有問題嗎? 很奇怪呀!

..........為何加大並連的電容就能轉動...不知我的想法對不對??..........

對不起! 老師...你的想法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電容只是在消除雜訊的,  和電流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請問一下你的是這個號碼KD-DW11B嗎?

[参考];
當線路到馬達的正反轉均OK的話→唯一的狀況就是齒輪組無法正常帶動起來。原因有二,一項就是內桶被異物卡住造成無法傳動。另一項就是齒輪組本身就故障了,當然也是無法帶動內桶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師再請教一下 .

一般這個電磁閥都是12V, 24V. 他怎麼用半波整流來驅動?  1.2K電阻和二級體都沒有問題 ...

感謝痞徳大帝的指導...1.2K電阻和二級體都沒有問題..
排水馬達的圖看起來很像...但是編號不同
我也在懷疑電子零件都沒有故障...而是齒輪磨損而造成的問題...
上次打開馬達時...有一些齒輪動作還不是很了解
難得遇到痞徳老師這麼精闢的解說...找個空檔...再拆開來好好研究一番
到時還請老師多多指教...謝謝啦!!!

网友H:
  脫水時排水馬達110V通電 , 鋼索往後拉 , 當拉到定位時彈片彈開馬達斷電 , 同時另一組彈片導通 ,
電磁閥110V得到電 , 將鐵片往下吸 , 作用是將內部齒輪定住 , 不讓鋼索彈回去

  當排水完畢時排水馬達斷電 , 電磁閥得不到電壓 , 鐵片放開鋼索被彈簧拉回去結束排水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脫水時排水馬達110V通電 , 鋼索往後拉 , 當拉到定位時彈片彈開馬達斷電 , 同時另一組彈片導通 ,
電磁閥1 ...

請教tsao0427大大....
排水馬達中間的轉子....有一個磁環和齒輪....
這兩個零件...只是卡住而已....還是應該有膠水固定住??
我在測試時....有發現空轉的現象....不知這樣是否正常??
麻煩您了...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tsao0427大大....
排水馬達中間的轉子....有一個磁環和齒輪....
這兩個零件...只是卡住而已....還是 ...

不好意思最近較忙

你考倒我了~  我對同步馬達的結構並不了解 , 可能要請其他前輩教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tsao0427大大....
排水馬達中間的轉子....有一個磁環和齒輪....
這兩個零件...只是卡住而已....還是 ...

之前我有研究過另一種型號的馬達~

排水馬達

排水馬達

跟您說的地方也有磁環和齒輪~
但是齒輪固定住磁環的塑膠斷開了~
導致磁環會偏掉~卡住不會轉~
我想結構上應該差不多吧~

您可以改成peter5438大大po的那顆排水馬達~
耐用又好入手~

网友:
DAEWOO 大宇的洗衣機, 有用到跟你一樣的  SV-HJ7T22D  請您請您參考一下, 眼尖的兄弟們, 可不可以把電路找出來?

DWF-178L178179(MW)_S_M(1).pdf (3.74 MB, 下載次數: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