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PHILIPS 27W 螺旋省電燈泡不亮,不破壞拆解方法、簡易檢測

楼主(2017-06-17):
1.主角

2.底部解焊

3.出動痞酷鏟,將固定點敲開

4.用管鉗轉開

5.痞酷鏟開殼,有點技巧就是痞酷鏟用力一下讓一圈連接部位出現凹痕,殼就不容易回彈

6.歐姆檔檢測,一邊燈絲掛了

7.燈絲只掛掉一邊,電路板快速檢測好壞,將壞掉的燈絲像照片那樣短接,結果電路板是好的
PS:要注意的是不能通電太久,因為這方法會讓電路一直在點燈的狀態,可能會對燈絲及電路負荷太大

8.最後假如遇到燈絲沒掛的可以將卡榫修掉,以後方便檢修

9.整個零件可以組裝回去

10.最後想請教前輩們,燈絲斷一邊雖然可以點亮,但有什麼值得維修的方法可以讓燈管進入工作電壓

网友:
痞酷鏟,勇喔

网友A:
看過論壇前輩PO過
您可應用看看

三太子大師文章
CFL日光燈管燈絲熔斷,點燈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15-1-1.html

PL-S 13W燈管修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08-1-1.html

阿三哥 大師
撿到的T5燈座與燈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論壇前輩PO過
您可應用看看

這篇我就是用裡面的方法點燈測試,可是這方法我發現只能暫時使用,
點燈太久不是燒燈絲就是電路板會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我就是用裡面的方法點燈測試,可是這方法我發現只能暫時使用,
點燈太久不是燒燈絲就是電路板會掛了 ...
不知您可否將纏繞銅線的那端
控制阻值與完好端燈絲相同
看能否讓電路板撐久些

對先前的回文
那就比較sorry了
小弟太淺
沒能即時參透點燈原理&您提問意涵

下列連結或許可激發您提問的一些解決想法
您參考看看
日光燈的物理

日光燈慢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