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聯想 Eˋ440 斷開鎖鍊之不開機簡修

楼主(2017-06-17):
聯想 Eˋ440 短路不開機(演示基本開路法維修)

主機板架構

電容短路導致不開機,這裡先把主機板分成左右兩邊

可看到左右邊都同時存在短路現象

主機板很方便的設計了很多斷開點,先把中間銲錫去除,發現左邊已沒有短路了

這時只要查找右邊短路的零件即可

把故障零件拆除後已恢復正常

裝機測試可開機了

後續:
只要確實掌握開路法的技巧,
可有效縮小故障範圍和減少維修時間

网友A:
有斷開點就不用割板子! 真的很方便. 請教一下你的頭像是誰, 沒事看到都會遐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斷開點就不用割板子! 真的很方便. 請教一下你的頭像是誰, 沒事看到都會遐想! ...

蔡豆花,
原來頭像可以吸引人來看帖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蔡豆花,
原來頭像可以吸引人來看帖

我離開台灣28年中間有一段年輕的明星, 我全部不認識. 有網路以前, 江蕙我認識但是我不認識謝金燕, 我也不認識周杰倫, 吳宗憲! Google一下子查出這個: 怎麼好像相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離開台灣28年中間有一段年輕的明星, 我全部不認識. 有網路以前, 江蕙我認識但是我不認識謝金燕, 我也不 ...

google一下豆花妹蔡黃汝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一下豆花妹蔡黃汝

你是大好人啊!

43公斤 小蠻腰  褲子會掉下來的!!!

网友:
這一篇是來看妹的XD(勿是看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