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61M-E不開機(風扇轉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7-06-18):
這台剛幫朋友升級完的電腦,升級完後的一個多禮拜無故無法開機,經過測試後判斷應該為主機板的問題,麻煩各位高手們幫忙想辦法

問題描述:按下開機鍵後,會過電零點多秒(由風扇判斷),然後停止供電,這動作會持續兩次,中間間隔一~兩秒,之後就完全沒反應。

硬體:
        主機板:ASUS H61M-E
        CPU:I5-3550
        電源供應器:Xigmatek X-Calibre XCP-A500
        RAM:ADATA AD3U1600W4G11-B(DDR3 1600 4GB)、Crucial Ballistix Sport BLS8G3D1609DS1S0(DDR3 1600 8GB)
        顯示卡:ASUS ROG STRIX-RX460-O4G-GAMING
        硬碟:Toshiba DT01ACA050 500G
        作業系統:WIN10 版本1607

補充說明:硬體部分如上面所說,升級完後一切正常,使用上也都正常,遇到這狀況後我將顯示卡、硬碟、RAM移除,開機後狀況不變,之後一樣只裝CPU裸機使用螺絲起子短接Power SW開機,狀況不變,電源供應器已經有交叉比對過了,並沒有壞掉,所以不太可能是衰退瓦數不足造成無法開機,或是接觸不良,另外電源供應器的風扇軸承也是剛上過油,並非風扇電阻過大自動關閉,至於為何不懷疑CPU,是因為我有把CPU移除後直接開機,觀察電源供應器的風扇一樣是轉一下停一下,狀況不變,所以猜測是主機板的可能性較大,如果說最後判斷是其他零組件的原因,我會轉PO其他版的。

        如果你看到這篇文無法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幫忙留言頂一下,在此先謝過各位,現在有點晚了,圖片就先不上,有需要再告知我,我看到的第一時間上,感激不盡

楼主:
量了ATX 5V對地阻值約24.8歐,算是短路了,再來要找是哪個元件的問題

网友A:
24.8毆還在允許範圍內,你的狀況比較像主機板缺了某組信號,造成啟動就停,如果是短路的話,觸發一次就不能再觸發了....    你先把電池拔起來放電後再試試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了ATX 5V對地阻值約24.8歐,算是短路了,再來要找是哪個元件的問題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_ME→鎖相環供電(PLL_1.8V)VCC1_8_PCH→總線供電(VTT_1.05V)CPU_VTT→VTT_PWRGD→VSA_REF→系統代理供電(VCCSA_0.9V)VCCSA_→ATXPG→APWROK→DRAMPWROK→CPUPWROK→SVID→SVALERT→VCORE CPU供電(VCORE_1V左右)→VR_RDY→PCH_VRMPWRGD
→PLTRST→聲卡復位→集顯供電。
內存供電(DDR1.5V)
橋供電(PCH_1.05V)
總線供電(VTT_1.05V)
CPU供電
如果可以可考慮先刷BIOS
正常來講應該要先測量內存供電 再來測量紅圈的1跟2
你先測量紅圈的1跟2腳位電壓
還有版號是2.0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8毆還在允許範圍內,你的狀況比較像主機板缺了某組信號,造成啟動就停,如果是短路的話,觸發一次就不能 ...

感謝回復,你所說的觸發一次就不能再觸發,是指第一次短路後開機(瞬間過電)一次,就無法再開機(瞬間過電)一次嗎?如果是的話,我發現它也不是每次按開機鍵就會瞬間過電兩次,有時候按一次過電一次

電池部分已經有用主機板上的跳線帽清除CMOS資料了,但...還是開不起來!!!

信號部分不好測啊,手邊沒那麼多工具也不是很懂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_ME→鎖相環供電(PLL_1.8V)VCC1_ ...

感謝你的用心回復,BIOS無法開機的話我就沒辦法了,沒辦法燒

至於下面所說的測量內存供電跟紅圈1、2腳位電壓不是很懂,平時比較少接觸這塊,

測量內存供電的部分,參考這張圖應該沒錯吧,但瞬間過電又掉電該如何判讀電壓呢?

紅圈1、2腳位電壓我的理解是,有被紅框圈起來標示1跟2的那兩個場效電晶體,分別測量它們三隻腳的電壓,這樣對嗎?但瞬間過電又掉電該如何判讀...

最後,【版號是2.0X的】是指什麼?是指紅框3內圈的元件嗎,不清楚是哪個欸

問題很多,真是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1時序:內存供電(DDR1.5V)→橋供電(PCH_1.05V)VCC1_05_PCH→VCC1_05_ME→鎖相環供電(PLL_1.8V)VCC1_ ...

才剛打完回復,發現你又編輯的更詳細了,那具體我該如何測量,Google搜尋【場效電晶體測量電壓】卻找不到任何資料,麻煩大大指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用心回復,BIOS無法開機的話我就沒辦法了,沒辦法燒

至於下面所說的測量內存供電跟紅圈1、2腳位 ...

觸發前跟觸發後各量一次
版號是2.02
下面點紅點是測量點

楼主:
刪刪刪刪刪刪刪刪刪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觸發前跟觸發後各量一次
版號是2.02

CPU供電:0.0V

總線供電(VTT_1.05V):0.988V

橋供電(PCH_1.05V):1.670V

內存供電(DDR1.5V):1.490V

因為會瞬間掉電,所以我是採用錄影的方式擷取值,可能會有些誤差,不過每個地方都測試約4~5次,抓較常見的值,所以誤差應該不會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供電:0.0V

總線供電(VTT_1.05V):0.988V

測量CPU供電 CPU有裝上嗎
其他應該都正常 電表有點誤差
請問升級那些東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測量CPU供電 CPU有裝上嗎
其他應該都正常 電表有點誤差
請問升級那些東西 ...

獅子魚大,

你是否懷疑是CPU支援問題

或是CPU散熱片未確實安裝好,導致使用一陣子過熱往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獅子魚大,

你是否懷疑是CPU支援問題

我要確認他做過哪些升級
如果有更新BIOS 當然BIOS重刷是排第一
現在測量CPU供電沒出來 I系列的主板沒裝CPU 會沒供電 不像以前的板子 所以要確認一下
還有你說的也是原因之一CPU座針腳跟風扇沒裝好導致CPU損壞或主板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CPU供電 CPU有裝上嗎
其他應該都正常 電表有點誤差
請問升級那些東西 ...

抱歉晚回復了~這禮拜期末考昨晚跑去看書了

昨天量的是【無CPU 無4PIN 只接24PIN】

這是【無CPU 有4PIN、24PIN】:

CPU供電:1.012V

總線供電(VTT_1.05V):0.986V

橋供電(PCH_1.05V):1.592V

內存供電(DDR1.5V):1.488V

再來【有CPU、4PIN、24PIN】

CPU供電:0.0V

總線供電(VTT_1.05V):0.0V

橋供電(PCH_1.05V):0.0V

內存供電(DDR1.5V):1.076V

另外我剛才在測試的時候,裝上CPU測試時,按下開機就只能通電一次,再按下開機不會有任何反應,除非將電源供應器電源關閉5秒左右,再按下開機才會有反應

至於BOIS當時在幫朋友升級的時候並沒有更新過,只有重灌而已,而紅字是升級的,黑字是原有的

        主機板:ASUS H61M-E
        CPU:I5-3550淘寶購入,原為Intel Pentium GXXX(型號忘記了)
        電源供應器:Xigmatek X-Calibre XCP-A500
        RAM:ADATA AD3U1600W4G11-B(DDR3 1600 4GB)、Crucial Ballistix Sport BLS8G3D1609DS1S0(DDR3 1600 8GB)它是RMA回來的新品
        顯示卡:ASUS ROG STRIX-RX460-O4G-GAMING從新亞購入,原為ASUS GT630-SL-2GD3-L-SP
        硬碟:Toshiba DT01ACA050 500G
        作業系統:WIN10 版本1607,原為WIN 7
        CPU散熱器:超频三 红海mini淘寶購入,原為Intel原廠散熱器

另外還有多加裝一個Cooler Master XtraFlo 120 Red LED,這就是全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獅子魚大,

你是否懷疑是CPU支援問題

謝謝回復,CPU散熱器是超頻三,說實話裝上去非常的緊(有塗散熱膏),幾乎不可能是因為溫度讓它往生~~因為電腦偵測到CPU溫度過高會自動斷電嘛~

我朋友當時用了足足有一個多禮拜,那時幾乎天天晚上跟他打遊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CPU散熱器是超頻三,說實話裝上去非常的緊(有塗散熱膏),幾乎不可能是因為溫度讓它往生~~因為 ...

以我個人處理習慣,我裝好CPU風扇後,我開機會先進BIOS check目前的溫度=?

接著進入Win系統,跑燒機軟體並monitor CPU及整體的溫度變化,需於合理範圍內才算OK

CPU風扇卡的緊以現在來說反而是有問題的,廠商因為多年的經驗,主板CPU處變形皆因卡扣過緊所致
因此現在原廠出的風扇均不會很緊,有些甚至有點鬆,另外還會在主機板CPU處的背面附上一鋼片,一來可使主板不易變形二來亦有散熱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晚回復了~這禮拜期末考昨晚跑去看書了

昨天量的是【無CPU 無4PIN 只接24PIN】

上CPU測試時,按下開機就只能通電一次 ,像是CPU供電區有短路,要單獨試一下每個MOS管有沒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CPU散熱器是超頻三,說實話裝上去非常的緊(有塗散熱膏),幾乎不可能是因為溫度讓它往生~~因為 ...

有試過還原回原本的CPU嗎
如果有故障一樣 還是先考慮請人刷BIOS

CPU無供電 檢修方向
先檢查MOS管是否短路
CPU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 RT8876A
第34脚:EN脚1.05V
第36脚:VCC5 5V
第48脚 VCC12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個人處理習慣,我裝好CPU風扇後,我開機會先進BIOS check目前的溫度=?

接著進入Win系統,跑燒機軟體並m ...

這些我都會做,不過網路上查CPU塔散扣具太緊導致MB變形的案例還真的不少,就如您所說大多都是早些年的事,但上網查關鍵字【超頻三扣具太緊】還真的蠻多文章的,雖然沒找到實際導致變形的案例,但下次買真的要更小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CPU測試時,按下開機就只能通電一次 ,像是CPU供電區有短路,要單獨試一下每個MOS管有沒有短路 ...

好的,不過可以提供測試方式嗎,網上以及版上搜尋的文章好像都沒有提及是否要將MOS管解焊,但我看有附圖的文章都是有解焊下來測試的?!

另外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提及MOS管的四種類型,測量方式不同,主板大多使用【N通道增強絕緣場效電晶體】那我該如何判別呢?

如果不麻煩的話,請告訴我該如何使用自動量程的三用電表測量,問題有點多,感激不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還原回原本的CPU嗎
如果有故障一樣 還是先考慮請人刷BIOS

原本的CPU在朋友那,要的話明天才能去拿來測

BIOS的部分我會再考慮的,自己處理不好就只能送給人修了,想問獅子魚大外面有行情價嗎,刷BIOS的價格,出去給人修不想被黑啊~

【無CPU 有4PIN、24PIN】PIN實在有點小,也不知道測對沒有

EN脚1.05V

第36脚:VCC5 5V

第48脚 VCC12 12V

另外想請問我對cs8316大所問的問題,可以的話請教我

題外話,論壇上傳圖片的功能更新了,真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的CPU在朋友那,要的話明天才能去拿來測

BIOS的部分我會再考慮的,自己處理不好就只能送 ...

好像量錯位置了 34在正上方 左下為1 逆時針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過可以提供測試方式嗎,網上以及版上搜尋的文章好像都沒有提及是否要將MOS管解焊,但我看有附圖 ...

板子上可以直接量測...  正常來說 G-S  S-D G-D 都不應該有阻抗為0的狀況
http://blog.xuite.net/balong89/t ... 6%E9%87%8F%E6%B8%AC

网友:
先測下電池電壓是否正常,有可能是電池電壓低了,我遇到過一塊這樣的情況,畢竟H61已經使用時間太長了。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