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nyo DP42840 不開機有5V, 待機電流!

楼主(2017-06-18):
Sanyo DP42840 不開機, 有5V待機電流! 按下電源開關, 測量結果並沒有24V &12V ......拉開CCFL鎮流器電源接頭, 24V & 12V都跑出來了, 這就表示說, 那個CCFL板子有短路.

有兩個MOSFETPPT短路了, 換完以後就工作了.

网友A:
LG我記得好像是EEFL
不過每次遇到LG的高壓板我都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我記得好像是EEFL
不過每次遇到LG的高壓板我都修不好

不是的!  這個才對A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CCFL)  冷陰極熒光燈.
https://www.nelt.co.jp/english/products/ccfl/about.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這個才對A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CCFL)  冷陰極熒光燈.
https://www.nelt.co.jp/eng ...

報告您是38老大.

這塊6632L-0604A單擊式高壓板.確實點的是EEFL面板.Light Source
EEFL , 60K hours , Embedded (Inverter)

http://www.panelook.com/LC420WUN ... overview_1408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您是38老大.

這塊6632L-0604A單擊式高壓板.確實點的是EEFL面板.Light Source

謝謝您的不吝賜教:  CCFL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ighting) 冷陰極熒光燈,   EEFL (External Electrode Fluorescent LIghting) 外部電極熒光燈.

EEFL代表外部電極熒光燈。 EEFL是冷陰極熒光燈(的變體CCFL )。它們被頻繁使用的LCD TV應用。的EEFL從CCFL不同,由於EEFL到電極被佈置在玻璃燈管的外部,而通過玻璃管刺向CCFL的電極,並出來在燈的內部。 EEFL裝置用於LCD屏幕的背面照明,並且掃描儀的光源。燈的光通過利用外部電極,其產生在燈內的電場的產生,從而使發射所產生的等離子體光的利用。

在美國很奇怪大家都說是CCFL, 你看這個應該是EEFL, 但是他們就是說CCFL?

http://educypedia.karadimov.info/library/EEFL_Backlight.pdf

网友:
這類高壓板 FET 壞掉  偶而
有的是高壓線圈 或燈箱漏電

网友:
恭喜完修,精彩的解說,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