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妮可威電子補蚊燈 CLW-106

楼主(2017-06-18):
請問有哪位高手知道IN端要接變壓器的紅線還是黑線
之前拆掉忘記拍照了..在回收場撿了一台回來拼裝
請問有人知道接哪一色嗎

网友A:
其實很簡單,用電錶歐姆檔量一下就知道了。
N1:n2= v1:v2,n1n2 是線圈匝數 線圈繞愈長電阻愈高, 電壓愈大,電流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很簡單,用電錶歐姆檔量一下就知道了。
N1:n2= v1:v2,n1n2 是線圈匝數 線圈繞愈長電阻愈高, 電壓愈大 ...

所以IN是接組值高的還是低的
接錯會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IN是接組值高的還是低的
接錯會爆嗎

這樣回答吧,初級通常是接輸入電壓,圈數較多, 電阻較高,次級 多是降壓, 圈數較少, 電阻較小!
另外, 這點我不負責,因是我個人經驗,以我常修的電解水機的變壓器, 黑色通常是接初級, 也就是市電, 紅線通常是次級, 電壓較低!
接錯會不會爆, 超過其設定的電流安全值太多一定會!

网友:
這種個人使用心得是效果很有限,早就回收,改用誘蚊風扇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IN是接組值高的還是低的
接錯會爆嗎

你這顆變壓器是110V/420V...
所以IN是接組值低的...才對...
以你這顆來說...接錯不會爆...
頂多是燈管無法啟動...沒有高壓...

网友:
抱歉, 我搞錯了,感謝arthur0518指正,這個是昇壓變壓器,不是降壓變壓器, 匝數比大約是 4:1,所以接錯的話,輸出只有 110VAC/4, 即使多重倍壓(3倍)後, 電壓能不夠, 可能蚊子碰到會沒事。

网友C:
可以用AC 9V 的接入測一下就知道 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顆變壓器是110V/420V...
所以IN是接組值低的...才對...
以你這顆來說...接錯不會爆...

我用歐姆檔怎麼兩邊都一樣沒有高低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AC 9V 的接入測一下就知道 了 !!!

請教一下接9V以後怎樣的動作是要接IN端

网友:
前幾天有拆個捕蚊燈 目前正準備新增倍壓電路

口述  ---不明白再多問

變壓器 初級 就是安定器   跟UV燈管驅動 有關   所以是串聯電路
次級 也就是高壓的部分  是接到儲能電路的     這裡跟市電是分開的

那我想 IN 是儲能電路的部分     可是還要注意這部分電路跟啟動器的關係

网友:
这类捕蚊灯对蚊子那么狡猾的史前生物,可以说基本没用!要知道,人血的味道和人体气味诱惑力实在太强,以至于它对萤光不屑一顾。
真的没啥必要去修复。

网友:
建議樓主真的想修:

1. 先去了解相關的變壓理論及公式
2. 了解 倍壓電路原理

這都是基本功, 有了基本功,應付什麼都沒大困難!
我無意看輕樓主, 但站上一些維修高手都是 step by step 走過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接9V以後怎樣的動作是要接IN端

你不是要知道哪端是接110V ~

任意2 端接上 AC 9V , 測量另一端 !!

如果正確的話就是 AC  34 多V !!

錯誤的話就是 AC  2.3 多 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知道哪端是接110V ~

任意2 端接上 AC 9V , 測量另一端 !!

所以說如果正確的話就把接9V的那端接在IN的位置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說如果正確的話就把接9V的那端接在IN的位置囉

應該沒錯 !!

原接AC 9V 那諯就是要接 AC 110V 的

注意要接  AC (交流) 9V , 不可接 DC  (直流) 哦 !!

補充內容 (2017-6-28 08:00 AM):
(原接AC 9V 那諯就是要接 AC 110V 的 ) 指的是變壓器的輸入端哦 !!

補充內容 (2017-6-28 08:03 AM):
如果正確的話就是 AC  34 多V !!  (這端才是接你所謂 IN 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沒錯 !!

原接AC 9V 那諯就是要接 AC 110V 的

好..感謝你耐心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