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5LD 開機無法顯示

楼主(2017-06-18):
ASUS  X555LD

狀況 : 浸水過 - 有清理過

          1. 開機無法顯示 - 螢幕背光不亮 ( 外插 VGA 也不亮 ) -- 暗屏可看到 BIOS 內容 (螢幕是好的)

          2. 插上硬碟後 要 按 FN+F7 背光就亮起 一切功能正常

          3. 機子要關機無法關機 -- WIN8 關機又重新自動開機  - 電流降到 1.06A 又重起

             不知如何著手 -- 請大大們給個意見  謝謝

補充內容 (2017-6-18 11:38 PM):
機型 X555L ( X555LN )

補充內容 (2017-6-19 12:00 AM):
版號 : X555LD REV : 2.0

補充內容 (2017-6-22 01:01 AM):
完修   一個一個電阻比對終於完發現掉了兩顆電阻 -- 補上 OK

X555LD

X555LD

网友A:
WIN8 關機又重新自動開機,
這方面遇到過是系統問題,
先重灌試試,
如果重灌無效就是主機板有其他問題,
背光不亮要查,
進水不像一般故障有邏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 關機又重新自動開機,
這方面遇到過是系統問題,
先重灌試試,

目前看跟系統無關是機板問題 -- 不裝硬碟 按 開機鍵 就無法關機 自動又重起

网友B:
先刷一下BIOS看看
再來就是進水的地方用點位圖看是連到哪些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看跟系統無關是機板問題 -- 不裝硬碟 按 開機鍵 就無法關機 自動又重起  ...

照片看不出你進水的地方,
應查看有沒有斷線產生,
或bga類.多pin腳類的IC內側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有水漬存在

我有修過進水機是拆掉IC後才看到水漬的,
這台應該有些還在保內,
如果水痕看不出來就送回原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不出你進水的地方,
應查看有沒有斷線產生,
或bga類.多pin腳類的IC內側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有水漬存在

是背面 -- 我沒放圖

機板看得出 -- 無法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刷一下BIOS看看
再來就是進水的地方用點位圖看是連到哪些地方

BIOS 有刷過最新 311

X555L ( X555LN )  版號 : X555LD REV : 2.0

有查看過 點位圖 目前無發現異樣處 -- 努力查中

請問如關機部分會跟 BQ735 這顆有關西嗎? 隔離電路 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OS 有刷過最新 311

X555L ( X555LN )

那就檢查紅色圈圈的元件看看
開關機不正常應該是跟EC有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檢查紅色圈圈的元件看看
開關機不正常應該是跟EC有關西

U4501 是什麼 IC 我是看 X555LD 2.0 的 IC 編號都是 PU8XXX

版上要再更改過一天就無法再更改只能用追加方式--這真很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U4501 是什麼 IC 我是看 X555LD 2.0 的 IC 編號都是 PU8XXX

版上要再更改過一天就無法再更改只能用追加 ...

ANX1121
可能是EDP轉LVDS 芯片
我也不清楚要問版上的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X1121
可能是EDP轉LVDS 芯片
我也不清楚要問版上的高手了

這是 X555LD 2.0

楼主:
收到--沒注意那顆在 液晶排線插槽那 --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沒注意那顆在 液晶排線插槽那 --

加減參考
us X555LD repair guide.pdf (1.29 MB, 下載次數: 127)

楼主:
補上電阻完修 -- 可關機 -- 都正常

補電阻

補電阻

完修

完修

网友C:
能提示哪2個電阻嗎?所以是進水腐蝕造成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提示哪2個電阻嗎?所以是進水腐蝕造成掉件?

R3063 + R3037+R2116 共 3 顆

重點都是要有點位圖才能找出 -- 再不然要有同款機板比對 -- 不然真是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