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42LN5400 會開機 暗屏

楼主(2017-06-19):
測P板12V降至1V P板空板12V正常經查為12V屏壓在主板供電中,層板內短路,拆掉兩端電感 直接供電OK ...

測P板12V降至1V  P板空板12V正常經查為12V屏壓在主板供電中,層板內短路,拆掉兩端電感 直接供電OK ...

開機正常不亮屏

開機正常不亮屏

開機後紅燈轉暗卻不亮背光

開機後紅燈轉暗卻不亮背光

測燈條 兩組串連 75V(3條)+50V(2條)與電源板標示電壓接近-正常

測燈條 兩組串連 75V(3條)+50V(2條)與電源板標示電壓接近-正常

12V正常

12V正常

畫面OK

畫面OK

楼主:
補傳LG42LN5400    這是第   5   張照片
測試   P板3.3V 正常  12V 則只剩1.2V     測空P板則  正常12V    再測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故去除兩端貼片小電感  外掛黃電線  修護完成  謝謝指教

經測試P板12V剩1V 空板又正常

經測試P板12V剩1V  空板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傳LG42LN5400    這是第   5   張照片
測試   P板3.3V 正常  12V 則只剩1.2V     測空P板則  正常12V     ...

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就您以上所說.這應該是供應面板電壓異常.如是這地方異常應該是有背光才對吧!怎麼會不亮背光?

网友:
可能是某個小電容短路~

這讓我想到對岸的 "燒機"法~

我玩過一次~很好玩喔!

网友:
樓上前輩,請問小電容短路,對岸的"燒機"法,怎麼做啊?謝謝啦

楼主:
這是PI一體板  無12V供電或啟動    背光不動作    這IC-NR891-DIP8供應12V 不是3.3V

這是PI一體板 沒12V I不動作

這是PI一體板 沒12V I不動作

主板

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就您以上所說.這應該是供應面板電壓異常.如是這地方異常應該是有背光才對 ...

樓主的意思應該是
插電開機 電源板輸出至主板的12V 不見了
拔掉主板端或電源端12V 出現正常了
因主板無12V時 無回授信號 給亮度控制 所以背光不亮
主板輸入端12V短路了 他把前端保護回路斷掉 直接重電感後端送12V 給主板動作 (所以拆除電感)
但這樣做 保險嗎 ?

网友:
這樣的圖片 看起來眼睛真的受不了
望樓主 要拍照希望能清析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就您以上所說.這應該是供應面板電壓異常.如是這地方異常應該是有背光才對 ...

對不起! 我必須跟你講: 你沒有修好!!!

這台電視我修過很多....要依照這個gkjnn前輩說的: 問題是在你LG42LN5400電視的背光!!! 你一定要用LED測試器來確定是不是背光的問題.

就算現在沒有, 以後也會有背光的問題!!!

所有的TV背光問題, 你這個LG42LN5400最為嚴重! 最高記錄是, 因為背光的問題, 一年回修四次!!!   [因為不同的LED開路, 當短路的時候電視是會工作的.]

楼主:
在此論壇學到很多 感謝各位無私    剛發表 較不完美  將改進照片技術 謝謝  此次維修起先 判定背光不良(直下式大燈珠) 本要拆面板 因經LED測試器 測量本機有兩組接線 一組測得75V 一組50V 會亮電壓穩定  以為找到問題點  仔細查  有5條 燈條採串接 合計125V 與PI板標示接近 故排除 測各電壓 發現12V  剩約1V  空板測試 有12V 去屏線 也無12V  單獨去掉主板12V線 則12V出現 且背光出現  (本來ON-OFF就正常)   無影像           所以作以上處理            空口說白話  應學前輩多以清晰照片佐證  謝謝

网友:
..........再測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故去除兩端貼片小電感  外掛黃電線  修護完成  謝謝指教...........

能修好主機板短路真的不簡單,  (再測主板12V至面板端明顯內部短路) 我還是有問題要請教你, 就是到底是什麼東西短路了? 我還是不清楚?

我只是提醒你, LG這機型[LN], 背光的問題多多, 趕快脫手吧!!!

LG No Picture, Screen Flash 47LN5200 47LN5400 47LA6200 47LN5700 47LN5750 47LN579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f5T2wwtydY

Obaid's electronics LG 42LN5200 UA BUSYLJR AC MODEL LED strip tes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AfLnv4Fj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意思應該是
插電開機 電源板輸出至主板的12V 不見了
拔掉主板端或電源端12V 出現正常了

看主板線路.這12v是接到屏線供應面板電壓.就算您拔掉屏線還是會有背光.

另邏輯板的動態背光也是.就算您不接也還是會有背光.

所以背光不亮的問題點絕對不會在這邊.

PS:另樓主拆的這顆是電感.電感您用三用電表測量本就是短路無誤.何來短路之說.我只是不希望誤導初學者.

另補上清析圖.

网友:
感謝 gkjnn 大的用心說明
照片質量真的差很多
看 gkjnn 大的 一點都不覺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