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技除濕機 wdh312ea-6r開機運轉沒有滴水?

楼主(2017-06-19):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威技除濕機 wdh312ea-6r開機運轉沒有滴水
吹出來的風是冷的,
開機運轉時<壓縮機沒有動靜
請教先進大大附圖中紅圈內是否正常?
是不是爆漿了?
先感謝大大撥空回覆!!

兩個紅圈是否正常

兩個紅圈是否正常

网友:
白色那個不是爆漿...是固定電容的黏著劑
通常判斷電容是否故障...都是看電容上方(打十字)是否有凸起...

网友:
請樓主您看看機子背面或側面,有沒有貼線路圖
壓縮機沒有動靜,請您開機後檢查繼電器是否有動作,從繼電器往上查是否送電

壓縮機請您檢查啟動器跟保險絲是否正常,另外您PO的相片應該是只有電源模組,控制機板部分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請檢查啟動電容..

网友:
繼電器直接拆下搖搖看有無異音,有異音就直接換一顆
還有壓縮機的啟動器跟保護開關檢查有沒有問題

楼主:
感謝大大先進們撥空回覆!
那泡泡還以為是爆漿了!

除濕機背後有線路圖!
等拆開後照相
再請教大大先進們!

网友:
已拆開 那就用手摸著壓縮機 開機感覺壓縮機有無過電
如有過電 幾秒後會聽到 卡 一聲 那應該大部分是 啟動器出問題  也有電容出問題的 最右邊那顆銀色(大顆的)
如感覺不到 壓縮機有過電感覺 就有可能繼電器出問題 (下圖 方框處)

网友:
不知下文如何?

网友A:
請問除濕機中壓縮機出入口彎繞銅管功能,冷排進入壓縮機U型彎繞管線,熱排進入冷排時細管繞圈,這些銅管如將他拉直有何影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除濕機中壓縮機出入口彎繞銅管功能,冷排進入壓縮機U型彎繞管線,熱排進入冷排時細管繞圈,這些銅管如 ...

那彎繞銅管拉直 不影響效能 但是防震跟噪音會差很多

网友A:
謝謝回復
冷凝器熱排有辦法加大散熱面積嗎?
只想到加鋁鰭片或中古機車冷排
想和外甥(準大一生)來拆台熱牌TAD-10LG  A型除濕機加個風扇成簡易窗型冷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復
冷凝器熱排有辦法加大散熱面積嗎?
只想到加鋁鰭片或中古機車冷排

怕除濕機的壓縮機馬力不足  無法得到你要的效果
能先將除濕機放在窗戶上 熱排向戶外 風量開大看效果就知道

要搞簡易冷氣 建議到回收場買一台比較快 最主要是壓縮機要夠力 有分110V跟220V

网友:
除濕機買了25年用不到25次,有現成壓艙機  哈...
我有在冷熱排中間放紙板,將其大略隔開,冷排加8公分小風扇吹,熱排由原風扇負責散熱,但迴風空間不佳也少了乾燥冷風幫助散熱,約10分鐘後耗電量由標準190W升至280W,想說會不會是散熱不良,在想如何增加散熱效果

网友(2017-08-06):
也有可能只是濕度感測元件故障,位置一般是在進風口上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