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 MA736BVY變頻冷暖和SANYO SAP-C507HB 通用主板

楼主(2017-06-19):
大家好
我的TECO MA736BVY變頻冷暖和SANYO SAP-C507HB 定頻冷暖冷氣機板壞了,經搜尋X寶發現有變頻機板,請問各位達人這二塊機板可以買來更換嗎?謝謝!
最下圖機板是SANYO SAP-C507HB的

掛機空調電腦板冷暖型雙探頭

变频空调 通用 万能板

网友:
  三洋的是什麼問題要換基板 ? 記得自己去服務站買原廠的好像400~500元之間
掏寶買再加運費 , 還要改線路,也不知道代用基板好不好塞進去 , 還有售後服務問題 , 改過以後
原廠就拒修了,划得來嗎 ?

  這台還有一塊遙控接收基板 , 也常壞

网友A:
三洋這塊基板 不容易損壞 除非異物跑入 照成損壞
不然大都是 遙控接收基板出問題
遙控接收基板 有一開關機按鍵 先將他短路一下 看能不能啟動
能啟動 先檢查遙控器 有無發射信號 如有
能換遙控接收器 但要注意 VCC 跟 IR 及 接地腳 (有的腳位 跟市面賣得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洋這塊基板 不容易損壞 除非異物跑入 照成損壞
不然大都是 遙控接收基板出問題
遙控接收基板 有一開關 ...

真是感謝您!
我詳細說明SANYO狀況:目前可用遙控開機送風三段風速+自動風速,但是室外機的風扇及壓縮機沒動作,已換過壓縮機圓型啟動電容4uF、風扇方型起動電容2uF和壓縮機4P繼電器,還是不起動沒動作呀!殘念...室內機目前是當電扇吹已有一陣子了,請問冷氣可能是甚原因損壞嗎?這台冷氣的冷媒缺少壓縮機會不起動嗎?
量過壓縮機三腳都還有通,電阻數值未記錄,但皆與外殼不通,接頭無燒損外觀看起來完整

我把三用電表帶回再測測看!

補充內容 (2017-6-21 02:35 PM):
壓縮機電容是4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謝您!
我詳細說明SANYO狀況:目前可用遙控開機送風三段風速+自動風速,但是室外機的風扇及壓縮機沒動 ...

你用三用電表 切在AC 250V  量室內機的連線端 室內機會送風 1-2 腳應該已有 AC 220V 了
開機後 量室內機的連線端 2-4 腳 看有沒 AC 220V 輸出
1. 有 AC 220V 檢查室外機 繼電器
2. 無 AC 220V 檢查室內機機 由第4腳線連接到機板 在查那條線的繼電器 有沒DC 12V  那DC 12V 是要給繼電器動作的  (無DC 12V) 才到三洋服務站買機板 最好帶舊版去 還要記的冷氣型號 有時會問 主要你的是冷暖氣機種 (有DC 12C 那把那個繼電器換掉)

我猜是 室外機繼電器出問題  (能到三洋服務站買)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謝您!
我詳細說明SANYO狀況:目前可用遙控開機送風三段風速+自動風速,但是室外機的風扇及壓縮機沒動 ...

壓縮機圓型啟動電容4uF
應該是 450V 40UF 吧

風扇方型起動電容2uF
原本應為 450V 1.7UF 吧

壓縮機4P繼電器 (AC 220V 的)
腳位線 要插對 (有阻值的 接 2-4 腳 )

网友B:
室內機端子座的2-4腳若沒有AC-220V , 請再確認室內溫度感溫器是否不良

楼主:
十分謝謝各位
好的,我大概知道各位意思了,昨天較忙,今天將電表帶回量測,結果再告訴大家!

楼主:
剛量測
1~2腳,2~3腳及2~4腳電壓正常,換了4p繼電器終於起動了,謝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量測
1~2腳,2~3腳及2~4腳電壓正常,換了4p繼電器終於起動了,謝謝大家! ...

恭喜完修

自己完修 沒改機板
以後三洋公司  也會在維修
一舉兩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自己完修 沒改機板

再次感謝
我有將機板上的電容全換新品,繼電器全拆焊測試再重新焊回去好像都正常...因為找不出原因,所以上網請教各位達人

各位真是太厲害了,一眼就看出及推測可能故障原因,依各位建議一一測試,果然找到異常點,...無論如何太感謝各位,省了好幾萬購買新機呀!再次感謝!

另外東元變頻冷暖(聽說是第一代日本進口變頻)確定是主機板問題,請問可否用X寶網變頻萬用通用板替代,改線路使用呢?因為壓縮機、室內機內部、管路都還很新,捨不得丟,想修復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內機端子座的2-4腳若沒有AC-220V , 請再確認室內溫度感溫器是否不良

謝謝您
冷氣已起動運作,省了我許多銀兩,再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
我有將機板上的電容全換新品,繼電器全拆焊測試再重新焊回去好像都正常...因為找不出原因,所以上 ...

老實說 我是不建議買X寶東西來改  因產品品質 不知
尤其是變頻冷氣機

我是沒改過變頻機板  所以無法給予意見

看痞友 有人改過嗎?  能給予建議

楼主:
冷氣迄今運作尚正常,最近幾天天氣漸趨炎熱,感受特別深刻,再次謝謝大家!

另一台日本輸入第一代東元變頻冷暖捨不得放棄,若是X寶變頻萬用板不建議,請問是否可以改成定頻機使用?使用30A定頻通用板改裝,不然好可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氣迄今運作尚正常,最近幾天天氣漸趨炎熱,感受特別深刻,再次謝謝大家!

另一台日本輸入第一代東元變頻冷暖 ...

在沒有更好的方法,預算上也不是問題的話,就順著自己的意思去做吧。
所謂不建議,並非是指不可行。但執行這部分所需要的能力與風險,心裡要有所底。

我能用PLC自己搞一套出來,對站上的一些人也不是什麼難事,要不要做的問題而已。
當然,成本應該是不會低到那裡去……著重於玩票與研究性質。

至於對還在學習路上的人來說,我先強調,這之中的重點是過程,而不是結果。
否則,還是建議直接換套新機比較保險又省事。

基本上,所有偉大的成就,一開始都是被旁人當成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