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KURA熱水器維修(型號:SH-8307)

楼主(2017-06-19):
這次維修的主角
話說...孩子要洗澡突然點火點不著
電池才剛換沒半個月,瓦斯也還有
但就是沒有點火的聲音
在照片中可能看不太出來,不過指示燈有微微的亮燈

整台照

外殼拆除
外殼拆除
外殼拆除
外殼拆除

這次點火不著的原因就是迴動開關的接角有水銹
導致接點沒作用,所以用砂紙把接角磨一磨

再來直接把線焊在接角上

完成這次的維修

當然上面的水垢都已經清除完畢(我阿爸清的)

网友A:
你的水盤皮可能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水盤皮可能破了

大大
請教一下
水盤皮在哪一個部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教一下
水盤皮在哪一個部位?

在紅色圈起來的銅盤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紅色圈起來的銅盤內

我印象中好像有看到哪位大大分享
使用塑膠袋來修復唷!!
我也想要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好像有看到哪位大大分享
使用塑膠袋來修復唷!!
我也想要試試看 ...

上網拍買一個吧 ! 那東東又不貴,
用塑膠袋 ? 那是應急用的.........

网友C:
水會往低處流,但不會往高處爬,
水盤的上方有水垢,應該不是水盤皮破,
可能是水盤上方的接口有滲漏。

就清乾淨之後,仔細看有沒有哪裡漏水....再見招拆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會往低處流,但不會往高處爬,
水盤的上方有水垢,應該不是水盤皮破,
可能是水盤上方的接口有滲漏。

管件內部也應該要清潔了
目前的水流量跟以往相比
水量小很多
洗澡都沒有快感了!!

我再觀察看看水盤上方的滲水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網拍買一個吧 ! 那東東又不貴,
用塑膠袋 ? 那是應急用的.........

是...是....
說的也是
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D:
可以變成這樣,水盤頂針O型環應該也差不多了,這顆內徑2.5MM不好買

网友:
這些橡膠幾年一定老化
這種問題一直存在
多年也不見改善
應該是故意
五年就要你換一台政府自己也在推這樣政策這樣工廠才有錢賺
話說這些零件有很多已經是大陸進口零件台灣組裝
品質已經大不如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變成這樣,水盤頂針O型環應該也差不多了,這顆內徑2.5MM不好買

大大
"水盤頂針"也是在水盤內嗎??
是在推微動開關的這個頂針嗎?

网友:
在上蓋,水盤頂針穿過的地方有個密封用的 O 環也要換掉…

网友:
覺得應該把水盤整組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