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找到失踪已久的錫線架

楼主(2017-06-19):
今天在工作室找東西時找到一個很久不見的錫線架。

這種錫線架已經問市數十年了,底座有配重,防滑橡膠,其它都是鐵做的,幾乎都不會壞,不過這個錫線架有一個命門死角,那就是那支穿過錫線的支柱並非是金屬的,這支錫線支柱如果單單不小心掉到地上是不會斷掉,但是如果連同錫線一起掉下去就有斷掉的可能,因為幾十年前這台就是這樣斷掉的。
斷掉只能重新再買一台新的,無法只買這支支柱,好在那時姪子在讀高中的車床相關科目,有一天他來我家時我跟他說起這個問題,他看看把斷掉的支柱拿走了,過幾天拿來這支支柱。

是的,他用鋁材車了一支給我,鋁的根本不會壞,過了很多年後有一天要用時發現整台不見了,原本以為又被烏骨雞學姐拿去送人了,看來是我又誤會她了。

找到這台錫線架,我的克難錫線架終於可以收起來了。

网友:
因为不常动手的缘故,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作业场所,因此手头即使有烙铁架等辅助工具,都没拿出来用,嫌麻烦,也太占地方。用过的锡线、工具统统收拾进抽屉。
不过,失而复得感觉真的很好哦!

网友A:
如果中間支柱改用銅柱並在兩端加上軸承,不知道能否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間支柱改用銅柱並在兩端加上軸承,不知道能否代替呢?

銅柱?軸承?沒問題!
就用它車成支柱︰

配上這軸承應該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間支柱改用銅柱並在兩端加上軸承,不知道能否代替呢?

結果就是拉一公分,因為軸承加錫線圈的慣性出了10公分...........

网友:
這種錫絲架我有很多個,而且中間滾軸都是金屬的,非常耐用幾乎不會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柱?軸承?沒問題!
就用它車成支柱︰

其實
認真看待檢驗軸承性能的方式,不是影片中那樣判別的
那是呼弄大眾的
一個是鋼珠另一個是陶珠

一般軸承只要把滾珠保持器拆除 + 潤滑油洗掉
鬆配條件下
幾乎大家都轉的差不多
(精密軸承才是另一層次,平常也不易取得,算管制品,這排除不討論)

而標準應用是不應該做鬆配設計的
除非是軸浮動端設計

网友:
少一個放海棉的地方

网友:
放海綿(木棉)的地方在烙鐵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柱?軸承?沒問題!
就用它車成支柱︰

用黃金太高級了啦!
還是W大肖想很久了?

再來分享小弟自製的錫線架,主要是受到這款錫線架的啟發而做的。
材料是用兩片大L固定架、一片小L固定架與少量銅柱組合而成
正面

側邊

网友B:
我是自由派的 將大卷焊錫捲到100g捲軸上使用 適合在機內作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自由派的 將大卷焊錫捲到100g捲軸上使用 適合在機內作業

牛都嘛是放在地上一邊修東西, 一邊拉呀拉...
後陽台工作區是用空心磚加木板堆起來的... 已經沒有地方再放錫架...

倒是.. 可以想個辨法固定在木板下拉錫線是真的...
(動腦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都嘛是放在地上一邊修東西, 一邊拉呀拉...
後陽台工作區是用空心磚加木板堆起來的... 已經沒有地方再放 ...

我以前是吊起來用 的  將桌上鑽孔  綁線  綁一支鐵桿  焊錫捲就穿過鐵桿上用
現在有了抽屜  就把一些焊錫捲放在裏頭來用   線頭拉一些出來   東西在桌上時伸手一摸就可以摸到焊錫了

楼主:
多年來的克難錫線架,最多可以放1個1公斤+2個0.5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來的克難錫線架,最多可以放1個1公斤+2個0.5公斤︰

我的錫線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牛都嘛是放在地上一邊修東西, 一邊拉呀拉...
後陽台工作區是用空心磚加木板堆起來的... 已經沒有地方再放 ...

牛不是嘉歡釣魚? 有不用的釣竿, 就可拿來廢物利用了!做法很簡單,參考老大#14 那篇, 更可做成兩組鍚線組的, 很方便!

楼主:
輸人不輸陣,史上最省錢的錫線架︰

网友:
套小捲的還可以,若是 1KG 的訧有點類了!
怎麼沒人想到套在那話兒上, 還可練一下久久神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牛不是嘉歡釣魚? 有不用的釣竿, 就可拿來廢物利用了!做法很簡單,參考老大#14 那篇, 更可做成兩組鍚線 ...

牛壞掉的釣竿... 拿去當晾衣服的橫桿了...

初步想法是這樣啦...
找個長一點的L架, 掛上空心的鋁管, 再鎖到木板上...
或是直接在鋁管穿長一點的木工螺絲, 直接鎖到木板上..

找找材料後再來施工...

Update:
材料都找齊了... 結果發現, 沒空的地方能放...
工作台太小.. 真的是很無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壞掉的釣竿... 拿去當晾衣服的橫桿了...

這不就跟我的克難錫線架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不就跟我的克難錫線架一樣嗎?

老大的克難, 是完全發揮了勤儉持家的本性...

而牛是手上能找到什麼用什麼....
那個空心鋁棒, 是我們家兔媽以前買的 "拖把" 留下來的殘件...
本來想說做個錫線架會比較好做事...
材料找齊了, 結果... 找不到地方固定施作...

网友:
用了20幾年了,當時買的都是金屬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都嘛是放在地上一邊修東西, 一邊拉呀拉...
後陽台工作區是用空心磚加木板堆起來的... 已經沒有地方再放 ...

小弟是直接卡在partition中間的抽屜,應該算是最笨的用法了,話說這次買的鍚線太胖了塞不進去  GG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人不輸陣,史上最省錢的錫線架︰

這樣你就少一隻手了............

你可以用一個類似的地方.....

角度也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人不輸陣,史上最省錢的錫線架︰

錫絲扳指!?~~~~

是痞酷青春可愛火辣正點溫柔婉約端莊賢淑烏骨雞學姐皇太后賞賜給你的厚?!

學姐:別忘了結婚時阿母說的話....要乖乖聽老婆的話喔n_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