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不知品牌割草機縮缸 分解汽缸、化油器

楼主(2017-06-19):
不確定是不是該發在這區,過程有些步驟沒拍到
PART I
1.卸下油箱

2.輸出軸、停止鈕、油門線

3.拆空濾

4.化油器連結螺絲

5.連結化油器與汽缸之間的管、其中一顆怎麼拆都拆不下來

6.拆斷了,用過固定鉗、把螺帽焊接上去重新轉都不為所動

7.拆外殼、底部轉軸

8.拆掉排氣管

9.汽缸螺絲拆掉往上拉、活塞傷痕累累

10.斷掉螺絲處理,銑床洗掉,上金屬補土,鑽孔重新攻牙
下次有機會再拆如果拆不下這部分,可能不動它了,不太影響處理汽缸、化油器

11.活塞方向性?有個箭頭指向排氣,不過看不出這零件的進排氣差別

處理方式,將活塞受損的地方用銼刀磨掉,再用砂布磨過,汽缸的部分也一樣

PART II
1.化油器主體

2.化油器外觀只有一個調整螺絲,記錄一下是2.5圈,觀察一下它可以微調柱塞高度,猜測應該是怠速調整螺絲
,可是沒混合比調整又覺得很奇怪

3.拆油底殼,可以看到浮筒、油嘴、三角油針

4.第一個字看不清楚的牌子,Google也搜不到

5.柱塞和油針分解

6.油開關、汽油濾心

7.阻風門

化油器零件全部清潔

最後者樣處理後,又可以發動了,還比為縮缸前好發,汽缸沒換到零件,這樣處理耐用度還未知。

補充內容 (2017-6-28 10:45 AM):
回報一下今天使用了兩個小時,狀況ok

网友:
螺絲打不開時
除了噴上螺絲縮脫劑外
大家常會用下列工具配合拆螺絲/螺帽

网友:
看到割草機就會想起當兵的歲月...還有打不完的小蜜蜂

网友:
變好發動是因為清潔空濾即跟化油器
但是你現在靠著活塞環硬撐來發動
活塞也有方向性的 通常有箭頭朝向排氣管
但是有些會打in進氣 ex排氣 有些連標示都沒
則看活塞卡準來分辨
會縮缸可能機油混合比不對 或者高速運轉沒適度讓引擎休息

网友:
最近也在拆,重整座式割草機

解體後

還在清洗引擎V型OHV 20HP
有的修補了

网友:
二行程引擎吧~~~應該拆解開放入超音波清洗機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