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牆體探測器(金屬探測器) 開箱..

楼主(2017-06-19):
最近對牆體探測器(金屬探測器)有點興趣..
簡單說,這是偵測牆壁地面時,密度突然不同而出現訊號.
範圍 : 塑膠管. 電線. 金屬銅鋁之類. 鐵管道. 木材角料.

1. 中國大陸製造型號 八百多元,簡單型 1100元. 探測都是深度 4cm 深度

2. 然後就是 KDS DS-100  跟 BOSCH GMS 100M ,BOSCH GMS 120M
依照型號番號得知大約深度 10 ~ 12 cm

3. 然後就是 KDS DS-120 ( 日規馬來西亞製 ), 3合1強化金屬探測器 牆體探測, 大約都在 3200元
大約可測深度 12cm

再上去就是工業專業等級 7 ~ 8 千到 數萬元..
原本考慮的是上面第 3 的 3合1強化型金屬探測器 牆體探測..

結果跑去逛淘寶..
看樣子是公版儀器,好幾個都是外觀打上不同的廠牌而已..

是說只是買來偶爾測試用..  不是專業上要使用..
所以能便宜..  CP 值高就好..  就算壞了也不心疼..

順便買個 紅外線測距儀50米.

==========
因為電池無法過關,
所以店家改送 "溫度濕度時間報表" 以及 "測電計" (黃色那支) ?!
倒是牆體探測器比想像中的大..  ( 原本以為跟手機差不多大小 )  @@"

另外還送這個啥線組的.. 請問這是啥 ? 用在哪地方 ?  謝謝 !

网友A:
那線組 是三用電表線

网友B:
重點開箱測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線組 是三用電表線

喔.. 我剛好沒三用電表..  = . = "
送這個就先放抽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點開箱測試如何?

有準確..  但靈不靈敏還要多方測試..  我傍晚才拿到而已  @@"

我不是水電或電路, 埋管之類行業..  = . = "
( 應該要水電的來側. 才知道準確度 )

网友C:
贈品:左邊黃黑,那個是測試插座火線 - 中性線用。一般插入火線會嗶嗶叫。

Sorry,看來你已經知道那個測電器怎麼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贈品:左邊黃黑,那個是測試插座火線 - 中性線用。一般插入火線會嗶嗶叫。

Sorry,看來你已經知道那個測電 ...

因為探測器本身是含 充電電池跟充電底座..  9V 的..
電池無法過海關,  所以電池撤下, 另外補這三項給我..
溫度溼度時間表. 測火線器. 三用電表線組..

老實說.. 測火線跟測電還是有點差距..  我懂了謝說明.. (筆記..

========
喔..  好像那個測距儀.. 也有送充電的 ?!  @@"

网友:
這個跟bosch的牆體探測儀比較,有差別嗎?

网友:
如果喜歡自己敲敲打打,鑽牆掛東西,因不暗水電管路的人敗一台不錯,且現在裝修也有水電師傅把冷熱水管改走上行也就是走上面,如能有這種儀器可有效避開風險,小弟也一直注意BOSCH但敗不下手

楼主:
這東西好像出來至少十幾年.. 以前就曾看過水電拿來測牆壁..
準不準確也應該水電才知道..
人體探測是否有攜帶武器的..  也是同樣的原理..

剛剛臨時測一下..
電線.. 所謂的 12 CM..  應該是指無隔離的中空距離 12公分..(低感應格)
慢慢近到約 5 公分才有高感應滿格..
木板下的角仔基本可偵測的到.. 因為用敲的就知道靈不靈..

重點應該是水泥下的管道..  這個目前還無法測很多..
因為我四周牆. 裡面木板隔間..  所以能測範圍種類不多..
舉例..  我測電線管道..  或許也可能偵測到隔壁的管道..

目前感言..  基本是能偵測.. 只是還要多點證明..
12CM 應該是有點誇大 ?!   但還是很 OK 吧 ?!
( 一般測也大都會貼近壁面來測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東西好像出來至少十幾年.. 以前就曾看過水電拿來測牆壁..
準不準確也應該水電才知道..
人體探測是否有攜 ...

之前有板友討論 優利德UT210E 鉗表(鈎表)
有個磁場感應量測功能 (NCV)
不知是否兩者功用類似或等效 ?

[電子儀表]UNI-T UT210E迷你鉗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57992&pid=70312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板友討論 優利德UT210E 鉗表(鈎表)
有個磁場感應量測功能 (NCV)
不知是否兩者功用類似或等效 ?

這看起來是不錯,用起來不知道,我在等,有沒有人願意丟出來,許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看起來是不錯,用起來不知道,我在等,有沒有人願意丟出來,許願~~~~ ...

如果你想測試且在三重..  就讓你拿去測試..
得出數據給大家參考...
( 是我這台. 不是上面大大說的那台有夾子的電表 )

大家不用問我.
基本我需求是不太離譜. 能用就好. 不求很靈敏..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測試且在三重..  就讓你拿去測試..
得出數據給大家參考...
( 是我這台. 不是上面大大說的那台有 ...

感謝大大,可惜我住台中呢,

楼主:
來結尾..
不買..  啥都不知哪裡有埋管電線.. 管路..
買了..  測試後起碼還知道是否可能有管. 線..

如這兩影片..  基本都沒錯. 可偵測出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7gpOhAX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oM6vE1PGF0

問題在整面水泥牆內部要偵測出來..  就要有點經驗去研判..

網拍裡面有網友說測不到電線 ?!
其實給它變換偵測種類. 磁力..  就能探測..

依照個人我不負責任的說法..
下圖 : 探測深度是可以打點折扣.  但還很 OK..  整體八九成有 ?!

廣告是說有點好聽. 但整體還不錯 !!
( 但工地整面牆壁不清楚..  估計應該也不會差很多..)
※ 可以注意看.. 所有牆體探測廠牌型號的測試影片. 每個都是貼壁面很近..

更何況我買的是網拍的價錢, 四成而已..    我算是很滿意 !
跟我發文最低價那級同樣價錢,   只是我拿這個 3合1 加強型
※ 如果你是專業者, 建議還是買至少 7~8千 等級探測器吧. 看來很靈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