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找不到 ViewSonic VX2235WM-4 ( VS11446 ) 的程序

楼主(2017-06-20):
上天下海都找不到........ 都是 VX2235WM-5 的.....

請求支援....謝謝....

网友A:
d大請問,此片AD板是否為此款?

VX2235WM-4

VX2235WM-4

圖檔來源
是需要那顆8 Pin的IC內部程序嗎?

如果是的話,記得此顆是空白就好,當初有發一篇修改DVI輸入功能的實例。
那時DVI還沒安裝,又不小心用工模調整成DVI輸入變成無畫面,就索性把那顆IC拆下直接寫入空白,再裝回就變成預設值可以顯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大請問,此片AD板是否為此款?

圖檔來源

哦!

我沒寫症狀.....

是firmware亂掉.....那個[No Input Signal]的字不見了.....

就重新寫入firmware應當就能完修了....

网友B:
請問您的面版型號是什麼??
來一張AD板圖片或型號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的面版型號是什麼??

沒有拆開........不得已才會拆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拆開........不得已才會拆開......

我記得這有二種面版~
一種是LVDS介面另一種是RSDS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這有二種面版~
一種是LVDS介面另一種是RSDS介面~

或許是這樣,所以 VX2235WM-4才會找不到firmware.....

你有firmware嗎??

有的話我再拆開來看.......不然拆開也不能修,那不知道在忙什麼????

謝謝教導.....

楼主:
我有RT809F可以燒firmware......

應該不用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