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我辨識這顆LDO

楼主(2017-06-20):
這顆LDO是3.3V,SOT23-5封裝,編號L350。最接近的是MIC5233,但是這顆確定是3.3V不是5V(都量過了),所以不是MIC5233。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相關資訊,只好求助各位。

网友:
EXAR 的 SPX3819 (SPX3819M5-L-3-3)
https://www.exar.com/content/doc ... df&part=SPX3819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大,看起來的確是這顆,因為這顆的ADJ pin量起來是1.2V,剛好就是內部的Vref。小弟有另一個疑問,那個L350的50是指生產週期嗎? 因為規格表中寫L3W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大,看起來的確是這顆,因為這顆的ADJ pin量起來是1.2V,剛好就是內部的Vref。小弟有另一個疑 ...

是的, 在規格表(page4)最下方有註記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在規格表(page4)最下方有註記說明

太強了,這樣你也找得到,佩服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