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空壓管改用排水管

楼主(2017-06-20):
用了二十幾年的DIY老機器,自從十幾年前空壓管斷了換新就常常斷(約一年多到2年)不知是使用不良還是買了黑心貨
5年多前剛好星期天又斷了,臨時找不到,五金行又休假,只好去剪電熱水器的超壓排水管來用,測試壽命如何?(當然孔差了一點點<免強用了)。

前年另一條斷了,去買一台尺回來換,結果昨天又斷了,拆下來怎麼 好像脆脆的,另一邊水管還蠻長的,乾脆剪一半下來換。
用尖嘴鉗試韌性,怎麼水管比空壓管厚,也較韌,心想不知買到黑心貨,還是我用錯了。

网友:
PU空壓管放久會分解變脆,透明水管感覺比較有韌性,但會膨脹變形,不適用於需要衝擊力道的用途。

以前買過整捲PU空壓管,用不到一半就放著,幾年之後拿出來用,都是沒多久就爆裂了,只好丟掉買新的才解決。

网友:
透明水管感覺比較有韌性 但是比較薄 可能會被搞到大肚 爆破
能用 瓦斯透明管試試看 比較厚 應該比較不會被搞到大肚

楼主:
延長管(活動式)可用三層包覆尼龍線的高壓水管(噴農藥或洗車用)接快速頭即可,固定的用銅管或亞管。
上面是有開關,距離短改接頭不理想,所以才有這個問題

网友:
改用橡膠或是油壓管吧

楼主:
不改接頭所以有選管子的限制,改接頭太麻煩,而且變大變長,機器是活動的,使用完要收藏,體積越小越好。

网友:
適所適用
大哥執意用其它用途的材料管來接,只能接受持續爆管問題

使用空壓用管來接才是最正確的
您提到高壓包紗管太粗太厚距離短不好接, 且接頭不想改
其實高壓管接長一點
繞一圈360度一樣短距接上,接頭也不用改(像雲霄飛車轉一圈那樣)

不然
您開關固定位置稍移一下
甚麼問題都解決了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應該都比您現況好吧

网友:
可以考慮改用銅管~用分離式冷氣得下去改就OK了~
只是你要常常拆裝不好收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