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SL的電路費詢問請求

楼主(2017-06-20):
中華網站找不到相關費率表
來說明VDSL各速率的月租電路費
請問VDSL就是光纖電路計價標準嗎 ?
光纖電路有5M/384K 這種合約方案嗎 ? (我查光纖最少16M/1M起跳)

最主要想知道 5M/384K 規格不是可直接跑 ADSL嗎 ?
為何詢問中華後,答覆是要跑VDSL ?
若5M/384K 跑VDSL,是不是電路費也比跑 ADSL的電路費高 ?
若有VDSL相關電路費級距可參考,那就更好了(期待啦,可能沒有)
能否請有經驗痞友幫忙釋疑一下 !
感恩

网友A:
5M/384應該是ADSL才對,光世代最低是16M/3M,光世代又分FTTB跟FTTH,100M(含)以上才會以FTTH安裝。

不過凡事都有例外,要看當地中華電信佈線狀態,以前有人6M/2M光世代就是以FTTH安裝。

如果5M/384真的以VDSL安裝,我想價格應該跟ADSL安裝是一樣的吧。

网友B:
速率要按照CHT的官方走啊,你不能自定.....看你要傳統ADSL還是光世代,依照你預算去選。
,光世代按照現場供裝情況分FTTH(光纖入戶)、FTTB(光纖到路邊光化交接箱-再透過VDSL技術
到府),兩者的電路費用完全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率要按照CHT的官方走啊,你不能自定.....看你要傳統ADSL還是光世代,依照你預算去選。
,光世代按照現場 ...

是的,速率我不能自訂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想申請ADSL 5M/384k
但中華回答它只能拉VSDL 5M/384k給我
所以很疑惑,到底它要收哪個等級的電路費 ?
也疑惑為甚麼不是拉ADSL而是VDSL ? (明明定型化契約上就有的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384應該是ADSL才對,光世代最低是16M/3M,光世代又分FTTB跟FTTH,100M(含)以上才會以FTTH安裝。

不過凡 ...

對我想申裝ADSL 5M/384k
但中華說要拉VDSL

若中華拉光纖VDSL跑 5M/384k給我
這我可能要當面問中華 或 收帳單後
確認電路費是否同ADSL等級後,才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roadband.hinet.net/fee.do
FYI..

謝謝牛大訊息提點

這連結之前有搜看過了
但中華回答的規格是 VDSL 的 5M/384k
超出那張表中各合約規格
所以提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牛大訊息提點

這連結之前有搜看過了

其實他有可能是因為ADSL跑不上去改採用V2(VDSL2)供裝, 但應該還是ADSL的費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我想申裝ADSL 5M/384k
但中華說要拉VDSL

VDSL或ADSL對使用者來說並沒有差別,都是從電話線進來經過小烏龜轉網路,有可能該區域ADSL逐漸淘汰改以VDSL供裝,收費應該跟ADSL一樣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他有可能是因為ADSL跑不上去改採用V2(VDSL2)供裝, 但應該還是ADSL的費率.

謝謝說明

希望是這樣啦
不然可能又要傷腦筋跑門市確認
(好幾次電話客服 與 電信局櫃台回答都不同,最後帳單決定結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實他有可能是因為ADSL跑不上去改採用V2(VDSL2)供裝, 但應該還是ADSL的費率.

5M/384應該沒有跑不上去的問題吧?最有可能是沒有ADSL線路,才改用VDSL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SL或ADSL對使用者來說並沒有差別,都是從電話線進來經過小烏龜轉網路,有可能該區域ADSL逐漸淘汰改以VD ...

內部門道,就不是我所能去了解的
我只知道兩者配線時,都必須請假回去配合裝機
現在上班假不太好請,居住處也剛好沒人拜託開門配合裝機
概略了解一下避免裝錯想要的規格,導致再次施工

謝謝您的說明

网友:
應該這麼說~~~ADSL技術已經被淘汰了,目前在台灣的DSL技術都是VDSL技術,用來供裝
無法光纖入戶的客戶,所以不管他用什麼DSL技術,你只要跟中華電信卻認"電路費"是多少
就好了。

上網費用主要是由ISP服務費+電路費組成,電路費在中華民國台灣省地區都由中華電信提供
服務/收取(最大固網業者),這筆開銷由牌價決定,跟ISP是哪間無關。

上網服務費這就得多比較了,電路費被綁死沒的選~~上網費會因為ISP的競爭/促銷而有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384應該沒有跑不上去的問題吧?最有可能是沒有ADSL線路,才改用VDSL替代。

應該是機房設備ㄍㄧㄥ不上去(如裝機點離機房太遠)才會改V2.

网友:
ADSL 2M/64K ,這能作什麼

楼主:
請問
"ADSL 2M/64K"
指的是牛大PO的中華資費連結表
當中的哪個ADSL 2M/64K嗎 ?

還是您想問ADSL 2M/64K的規格有何用途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
"ADSL 2M/64K"
指的是牛大PO的中華資費連結表

想問ADSL 2M/64K的規格有何用途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問ADSL 2M/64K的規格有何用途 ?

就一般偏遠鄉區
電信線路未鋪設完備的上網線路方式
這規格我上網都是用這個,還用了超過7年左右
人口不稠密的偏遠鄉鎮,硬體建設無法與都會區相比
建設經費少的可憐
電信局投資線路與機房前還是會估算投報率
所以很多非都會區都是以很難置信的龜速作連網的

當初用這規格可以做下列情事
1, 用youtube看片,能跑全螢幕720P,跑1080P會lag。
2. 曾用它操過一陣子証卷/期貨/選擇權/外匯....等金融商品(這是要Real-Time廝殺的)。
3. 到國外時用網路語音電話與台灣連繫。
4. 於無聊低潮之年代,跑過一陣子電驢/FTP/BBS/.....等,揮霍或青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般偏遠鄉區
電信線路未鋪設完備的上網線路方式
這規格我上網都是用這個,還用了超過7年左右

厲害,厲害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