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E MW600 藍芽耳機 聲音會斷掉

楼主(2017-06-20):
這是一支老耳機,已經被我閒置2年多了
當初一年內送修,神腦收去後,之後就說有受潮無法修理
後來就擺著...這幾天心血來潮拆解了,網路看了一下,這支似乎很「潮
許多故障的案例,都是被維修人員說受潮無法送修

拆解我是參考網路文章,就不再附圖

仔細打開一看,實在話沒有明顯受潮的跡象阿....當初一年內送修被打槍
應該請維修單位提出證據的(像是手機內有個試紙或什麼)

這台的症狀跟網路常見的毛病不同,不是無法蓄電,也不ˋ是螢幕斷字
但是聯手機播放音樂的時候,可能自己播個3-5分鐘,一定會有0.5-1秒的聲音斷掉
導致於聽起來心情大ˋ受影響~~
我有懷疑WIFI,但是不同環境測試還是會。同一支手機改換別的藍芽耳機,就沒這個問題

不曉得版友有沒有修理過類似情況的經驗,可以指點方向?
還是這是屬ˋ於晶片的問題,一般也沒救了?

网友A:
試過在其他手機上播放都會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過在其他手機上播放都會這樣嗎?

我目前的手機M8配這隻MW600會斷斷續續,但是換另外一隻耳機B就不會。
所以我一直判定是耳機問題。

後來我借了同事的手機,配上MW600和耳機B
都不會斷斷續續.....
殘念,這樣看起來是我手機的問題,已經重置過還是一樣,會挑耳機?>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手機M8配這隻MW600會斷斷續續,但是換另外一隻耳機B就不會。
所以我一直判定是耳機問題。

很有可能是藍芽的相容性問題.

网友B:
有沒有更新過韌體, 不過停產這麼久, 可能也移除了
使用新的電池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更新過韌體, 不過停產這麼久, 可能也移除了
使用新的電池試試看

問題就在於MW600的電池非常難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就在於MW600的電池非常難買.

他是鋰電,型號昰GP0836L17,
其實可以先換顆18650或其他鋰電池上去代用看看,
外接喇叭,
交叉測測看是不是電池的問題.
不想在網拍買GP0836L17的話,
可以找顆塞的進電池艙的鋰電代用就行了,
帶設備去電子街比對尺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