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PANASONIC F-YZD10W 除濕機滿水燈常亮維修

楼主(2017-06-21):
連下了一個多禮拜的大雨
衣服都晾不乾只好出動除濕機乾衣

11年購入的PANASONIC F-YZD10W 除濕輪型除濕機

才發現滿水燈常駐根本就不會啟動除濕

研究一下板上相同問題的除濕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12&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78
發現問題可能出在那片滿水控制板

上面的水垢跟髒汙都清了依舊沒有功能
但是兩條藍線短路就可以啟動除濕
只好對那顆IC下手
型號是W60 17P0
結果是找不到

直接打服務中心問零件
小姐說只有替代品庫存跟報價就直接去拿了

不得不說零件部的小姐很熱心的跟我說因為是替代品可能會有安裝上的問題
應該是我一臉就不像是會修這種東西的人
又叫了服務站裡有修過這台的師父來教我怎麼修改
結果那師父只跟我說這片替代品跟原本的有落差
我一定裝不上去也不能用
想多問一點就被說直接整台送維修站比較快
我買的這片一定搞不定
這樣一講就開始有點擔心了

回家拆殼拆板把原本的滿水感知器拆掉

直接上新的那片
一上去就啟動除濕,這樣不對,根本就是短路起動
真正的功能應該是要有磁力才會做動
後來才領悟那個師父說的話
這片替代品只有功能一樣
板子的形狀跟配線完全不同
只好自己看一下電路然後跳線

跳完之後接上去試運轉

功能正常
有磁力時代表無水啟動除濕
無磁力時代表滿水不除濕待機

接著把線塞回去要固定那塊小板子

因為線比原本的短再加上電線的地方卡到殼
所以要對殼動一點修改才能鎖得上去
也不會因為線太短而影響鎖孔

最後殼蓋回去,啟動
收工

网友A:
恭喜完修!造成原控制板水垢與髒汙的原因是否要留意一下?以免再度發生!

网友B:
那顆標示 W60 17P0 的 IC 似乎是 AKM 的 EW-460
http://www.gmw.com/magnetic_sens ... ents/ew-460_gmw.pdf

网友C:
這顆霍爾IC應該不容易壞,小弟上次修那台,電線爛到斷掉,小電路板卡了1大陀氧化物,線重新接一接就好了
真的掛IC,3條線電源、地線、訊號抓一下,應該是能上代用的,不然原廠料件貴到讓人掉眼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造成原控制板水垢與髒汙的原因是否要留意一下?以免再度發生!

這塊板有另外的空間隔開,但是難免水氣跟搬運時搖晃的水潑灑還是會沾到,帶回來的那塊版子應該是比較新型號用的,在線點跟IC部分都有像changold2大的預防措施一樣已經有透明的熱溶膠蓋著保護,希望可以撐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標示 W60 17P0 的 IC 似乎是 AKM 的 EW-460
http://www.gmw.com/magnetic_sensors/asahi/documents/ew- ...

好的,感謝大大我有空帶一顆回來換看看,當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霍爾IC應該不容易壞,小弟上次修那台,電線爛到斷掉,小電路板卡了1大陀氧化物,線重新接一接就好了
真 ...

是的,我也是看了你的文章才想說整理清潔一下可能會好,最後還是只有用硬改的方式來延續售命了,不過這片控制板一百塊有找,對我維修的預算來說很便宜了~單買零售的IC可能也要幾十塊,就是當時找不到這顆型號,經過樓上大大的解惑才懂什麼是霍爾感應器,真的很謝謝各位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