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7 畫面抖動 扭曲

楼主(2017-06-21):
小弟有台Tc-27Mpf 畫面抖動 扭曲
由於圖片拍不出感覺
https://www.dropbox.com/s/lchp96taee4pp9d/%E5%BD%B1%E7%89%87%202017-6-18%2019%2027%2019.mov?dl=0
這是影片
小弟想問一下,這會是哪張板出了問題 維修要朝哪個方向呢?
主板上看了一下,幾乎都是固態電容,沒辦法由外觀看出有電容是否故障。
麻煩大大開示,謝謝

网友:
就是你這張主板出問題的 毛病在電容上

楼主:
大大能夠透漏一下哪個地方的電容出問題嗎? 都是固態的,找不到方向,謝謝啦!

网友:
這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您可以拆開來看看!

网友A:
可以參考此帖:不良電解電容-剔除法
或費力一點全板的鋁殼電容(電解電容)都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此帖:不良電解電容-剔除法
或費力一點全板的鋁殼電容(電解電容)都換。

所以這是這張板的通病嗎?(原本還在想會不會是鉭電容出問題)
因為本身不是電子科班畢業,看了那個剃除法有看沒有懂XD(只知道要拆下來量)
算了一下,其實也就10顆電解電容,小弟技不如人,只好用最簡單的方式,我先試看看全部更換好了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是這張板的通病嗎?(原本還在想會不會是鉭電容出問題)
因為本身不是電子科班畢業,看了那個剃除法 ...

是要換鋁殼的小顆的電容~
我看您板上不只10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是這張板的通病嗎?(原本還在想會不會是鉭電容出問題)
因為本身不是電子科班畢業,看了那個剃除法 ...

剔除法:使用一顆狀況良好的電容(要注意耐壓避免放砲),負端接地,正端接觸可疑電容的正端,當接觸可疑電容時,可以檢查電視畫面是否有變化,若有變化該電容可能是老化有問題的。
全板的鋁殼電容(電解電容)都換,是指全板的SMD電容都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換鋁殼的小顆的電容~
我看您板上不只10顆~

所以這是我認知上的問題XD 所以上面這些貌似固態電容其實是鋁殼電解電容?
這全部加一加有上百顆啊…
小弟有三用電表指針式跟電子式...可以請大大教我怎麼量測嗎?

楼主:
剛才仔細看了一下,有好幾顆的貼片式電解電容(這個名稱應該就對了吧…)
上面有像這樣的痕跡(裂痕?)這就跟一般電容爆漿或是凸起的狀況是相同的嗎?

网友C:
要換就先換DIP電解電容吧 !
如果要換全版SMD鋁殼電容,如果是我可能會棄修,
買塊板子換比較快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剔除法:使用一顆狀況良好的電容(要注意耐壓避免放砲),負端接地,正端接觸可疑電容的正端,當接觸可疑 ...

請問一下,是在電視開啟通電的情況下,拿電容下去測試嗎?
問題一 :這個測試的電容需要用與受測電容相同規格嗎?
問題二:這個測試電容也要是貼片式或是拿一般電解電容?
問題三:所謂畫面有變化是指任何波動都算嗎?
因為他現在處於不是固定的狀況,就是說偶爾正常,偶爾抖動, 偶爾畫面扭曲...
麻煩你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換就先換DIP電解電容吧 !
如果要換全版SMD鋁殼電容,如果是我可能會棄修,
買塊板子換比較快點....... ...

因為dip外觀上看起來都滿正常的...本來也是以為各位大大說的是dip...
想不到他們說的是SMD的鋁殼電容...
其實這台電視已經沒有什麼維修價值,單純是不想浪費的原因...所以才著手維修。
買塊板子當然也是比較快的方式,不過那會是我最後修板失敗的做法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小弟持續努力中
剛才數了所有鋁殼電容,大概是112顆...可能全換耗時三小時吧…而且是非常順利的情況下...

网友D:
在主板上的鋁殼電容,不過要找也不是很難找,這篇文章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014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主板上的鋁殼電容,不過要找也不是很難找,這篇文章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 ...

上面有好幾種規格
100uf 16v
220uf 35v
33 uf 25v
10 uf 16v
1 uf 50v
.47uf 50v
47 uf 16v
100uf 35v
請問我要拿什麼規格下去做量測呢?
謝謝回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好幾種規格
100uf 16v
220uf 35v

我都是用同規格測同規格,不過現在都用儀器在測不用這招並聯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同規格測同規格,不過現在都用儀器在測不用這招並聯法了

小弟沒有儀器啊…
請問如果用耐壓值跟微法數比較大的電容下去測試,是否妥當?
小弟的認知,一般受到影響比較大的會是體積,所以僅是測試,我用一顆耐壓值大點的下去測試這幾種(例如220uf 50v的)就可以測試這幾個了?

网友:
這台如果要改V59萬用板~
V59沒有1280x720的解析度的程序可以用~
舊版的V29到是有這個解析度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沒有儀器啊…
請問如果用耐壓值跟微法數比較大的電容下去測試,是否妥當?
小弟的認知,一般受到影響 ...

沒有儀器啊.....

要買阿!..沒有怎麼修理???學姐有賣

网友E:
用差不多容量的一個一個去並聯,有耐心一定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差不多容量的一個一個去並聯,有耐心一定可以修好

小弟剛才裝回去用這個並聯法,請問是在他完全通電開啟的情況去試嗎? 會有火花出現,這是正常的吧?

楼主:
我剛才把所有的電容都並聯了...不過電視很不穩定,有的時候畫面正常,有的時候整個沒畫面,有的時候一閃一閃,有的時候有雜訊。
然後本來開心一下,因為並聯某個小電容時,他正常了一下...不過馬上又開始跳動@@

楼主:
如果現在完全沒有聲音,沒有影像,只有顯示一個影音輸入1 是否還需先查其他地方故障,再下去排除雜訊的部分?

楼主:
他背後這個指示燈,在沒閃爍的時候他沒有任何訊號顯示,不過當他訊號送進來顯示在螢幕上,這個指示燈會開始閃爍...
請問,這個不穩定的情況是否表示不只一個地方出問題?

网友: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電源問題,要想該電路正常運作, 一定要有穩定的電源及電壓

网友:
乾脆全換了n_118|

楼主:
小弟我找不到方向...剛才接上色差發現色差是好的XD
所以準備直接弄個HDMI轉色差的線,從凱擘大寬頻的電視盒接這台電視用。

好奇一下,hdmi有辦法直接轉色差嗎?還是需要轉接盒?有看拍賣上有這種線,但是也有盒。 有盒是否表示單純用線是不能轉換的?

网友E:
電視盒一般都有色差輸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視盒一般都有色差輸出吧

他們小的電視盒只有AV端子跟hdmi
我打去他們的客服問請問你們HDMI有輸出類比訊號嗎?
他跟我說HDMI包含AV端子都是數位訊號...(AV端子能傳送數位訊號?)
因為網路上爬文,好像HDMI沒辦法單純用線轉成色差,只有像ps3有輸出色差類比訊號的才能用...
各位大大有人知道這方面資訊嗎?

网友F:
你在露天拍賣找HDMI轉色差

看是不是你要的,不過一台不便宜

不過你電容再漏嚴重一點,可能色差最後也有問題,想清楚再買吧

网友:
要便宜  先試試您電視 接 VGA 能不能看
如能 就買 HDMI 轉 VG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露天拍賣找HDMI轉色差

看是不是你要的,不過一台不便宜

大大,其實小弟我也很想把它修好,只是我擔心,會不會我把全部電容拆掉換上後還是相同狀況...今天試了剔除法...不過情況相同。
不過後來看色差可以用,我想請問一下,哪個區塊是在掌控AV端子的?是否從那個區塊下手會比較有機會?
我色差的影像跟他旁邊聲音插孔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