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F濾芯

楼主(2017-06-21):
公司製冰機有個老舊濾心最近被我發現,已經用了兩年
叫採買去買個濾芯回來換,順便把舊濾心拿回家,
想了解Watts號稱2萬加侖的濾芯到底有什麼秘密(一般活性碳大都少於5千加侖),還是只因為它容量大一些?

鋸開一看,果然賣貴些是有原因的,裡面亮晃晃的-----黃金?
當然不是,這是所謂的KDF銅鋅濾芯。
至於KDF濾芯有沒有傳說中那麼神,痞酷網友都是很有知識跟懷疑精神的,
就請網友各自解讀了,所謂賣瓜的說瓜甜,爬文閱讀時別要特別小心就是。

1. 切開後內容物。一般家用KDF濾芯都會搭配活性碳,然後分層處理,畢竟KDF濾材可是貴珊珊的。

2.近點看,黃澄澄應該是KDF-55 (KDF有55 和 85)....那坨是什麼?

3.再更近點....應該是氧化了

KDF說是可以逆沖洗,可還原
所以這些KDF濾材,應該可以拿來回收再利用,所以先保留下來研究研究。

補充內容 (2017-6-20 04:13 PM):
補充上面: "KDF說是可以逆沖洗,可還原"--->>有點誤植,可逆沖洗不表示" 可還原"

网友:
KDF濾芯: 聽都沒聽過! 趕快惡補一下!

KDF:   Kinetic degradation fluxion media, a water filtration media  動力學降解流媒體,水過濾介質,    銅鋅水過濾 Copper zinc water filtration

銅鋅水過濾是在鋅陽極和銅陰極存在下依賴於水中溶解氧的氧化還原電位的高純度黃銅水過濾方法。 它使用水中的溶解雜質作為構成底物,其被還原成更多的生理惰性化合物。
由於殺菌和抗原蟲活性的固有限制和有機化學品(特別是有機磷農藥)的過濾不良,銅鋅水過濾器在家庭環境中不常用,除非與碳系統相結合。 它們也適用於工業環境,以延長廢水排放物的碳基過濾系統的使用壽命。
化學
在過濾過程中,鋅作為陽極,銅作為電解槽中的陰極。通過電子交換(氧化還原反應)去除離子污染物,其中它們被轉化成更生理惰性的形式。這種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約300mV的電位,這可能是部分抗菌作用,以及在該過程中形成的羥基自由基。
規格
該過程可以除去氯,硫化氫,重金屬,鐵,並可以減少某些無機污染物。過濾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藻類,真菌和細菌的生長]銅鋅過濾已被用於城市加工,和醫療和牙科廢水的處理以及工業廢水它們可以作為進入點的整個家庭用水過濾系統的一部分,或者在使用點使用淋浴頭或水槽頭,因為它們可以去除多種形式的溶解氯,並且在較高溫度下有效。
早先描述的銅鋅水過濾的商業方法之一是通過動力學降解流動介質(KDF),其主要過濾管線由具有不同比例的鋅和銅合金的黃銅顆粒組成。它於1984年開發,由Don Heskett在1987年獲得專利。另一種KDF介質是類似於鋼絲絨的精細金屬基質。
過濾和使用
在銅鋅水過濾方法中,KDF通過了NSF國際標準61的水處理廠應用和2010年NSF飲用水處理單元標準美國衛生與人類服務部2005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在正常的運行條件下,在由KDF和活性炭過濾器組成的雪松布魯克地區處理受污染的地下水,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和汞排除在符合國家飲酒水平水標準,儘管他們還注意到,在過濾之前,所用的水可能已經需要“特別清潔”。
限制
銅鋅水過濾不能除去有機化學物質,如殺蟲劑和消毒副產物,也不能有效抵抗吉達或隱孢子蟲的寄生孢囊。必須定期用熱水清洗KDF過濾器,以清潔它們,這也降低了它們的效率,並且通過洗滌排出的污染物可能導致水污染。美國環境保護署發現,銅鋅水過濾可以從污染水中除去汞,但只能以低濃度去除汞,並建議對於高度污染的水,使用其他工藝。
由於其殺菌作用,EPA認為銅鋅水過濾裝置為“殺蟲劑”。然而,斯坦福大學醫學博士保羅·奧爾巴赫(Paul Auerbach)建議不要將其作為唯一的殺菌水處理手段使用,也不包括他們在任何入口點或使用點的推薦的原生動物消毒方法。 1995年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一份報告發現,KDF系統在1993年在約20個美國的冷卻塔上工作。該報告記錄了可變結果,一些系統停止了,因為它們在控制細菌生長方面無效,儘管在其他情況下優選的是因為相對安全的廢物生產和更簡單的維護。
還有人擔心由於金屬或某些污染物濃度較高的地區,特別是銅和氯而在鋅中釋放,導致環境破壞。美國水工協會的出版物不建議使用銅鋅水過濾系統來處理流出水流的氯化水。
研究還表明,系統的規範標準可能會有很大差異,或者根據其使用的行業和地區而不存在。[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