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 博視燈 BL 5100 檯燈

楼主(2017-06-21):
有用燈管測試無法開啟,不會修,給有緣人研究研究~~~
老規矩
一. 以之前有給我東西研究的網友或提供物品研究者或論壇上幫我處理問題者優先考慮
二. 能蘆洲附近自取最好
三. 能借我顆1155 CPU測試我剛拿到的主機板優先
四. 和我一樣沒酷幣也行

网友:
滿水的,我先來排, 有排有希望!
我可坐捷運自取!

网友A:
再請教一下:

1. 這種燈管好買嗎、
2. 那個座是否是觸控的

网友B:
之前家中 也是3M 博視燈(型號TL1000)
型號(外型)不同外, 也是用 FML27W燈管
一般外面(店面)找燈管 有一點困難度(網拍可找到)
後來 參考網路文章,找到 有人比較 各種護眼枱燈,
最後 去買 長庚生技 全光譜好視力燈管4管/FML-27W

(個人考量)主要因素:
1. 家裏附近就有實體店面
  直接去店面購買 省時省力...
2. 不需要燈罩也可使用
  原來 博士燈是有一個燈罩,但已經出現變質(變黃)...
  新買 燈管 除去變質燈罩,直接照明使用 沒問題..

以上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一下:

1. 這種燈管好買嗎、

雞婆回一下

1. 燈管到家庭五金店 或 特X屋 這類的店家還有的買,網拍也還有一堆的。
2. 是觸控開關,在底座中間亮銀白那顆。

這檯燈
廠商的廣告銷售賣點是 : 無炫光 (設計過的光柵+濾光片)
有沒有那麼神,就要實際去驗證看看了

    濾光篩照度更佳眩光更低
    濾光篩除眩光市售最佳
    濾光篩吸收紫外線不傷眼
    最足夠的照明面積
    27瓦省電護眼燈管色彩不失真
    省電護眼燈管壽命6000小時
    高效能電子安定器護眼不閃爍

參考其它廣告連結
網拍搜尋
3M 58°博視燈BL5100(星空藍)
3M 58度博視燈 BL5100 桌燈(星空藍)
BL5100

网友C:
louiswen大~

怎麼不拿來換酷幣?

這樣下次有好東西就可以標拉~

网友A:
等不及有急用!我己找到並買了,我讓賢、退出!
感謝 ericchou 提供的連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等不及有急用!我己找到並買了,我讓賢、退出!
感謝 ericchou 提供的連結!!

產品廣告是講得很神奇啦
希望真的是有幫助
不過它官網有提到一些使用細節,需注意使用方式才能完全發揮功效
參考看看
簡易障礙排除
關於博視燈的疑問
如何解決眩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家中 也是3M 博視燈(型號TL1000)
型號(外型)不同外, 也是用 FML27W燈管
一般外面(店面)找燈管 有一點困 ...

燈罩濾光片是過濾紫外線的
變黃拆下後,可單買過濾片來做更換
參考這連結

關於博視燈的疑問
Q6:專利濾光片/創新濾光篩用久之後會變黃,是使用壽命到了嗎?會影響除眩光的效果嗎?
專利濾光片/創新濾光篩可以吸收紫外線,因此變黃為正常現象,但此為耗材,建議您使用2年後就要替換(以一天使用4小時的情況,若使用頻率較低,則可延緩替換的速度),以確保檯燈的亮度及防眩光效果。 另外,燈管在長期使用下,亮度也會逐漸遞減,造成照度減低,若覺得照度不足建議可更換新燈管。最後建議在閱讀時,主要照明還是要開啟,避免環境亮度對比太高,使眼睛容易疲勞。 如果需要購買濾光片,請您提供您的檯燈序號(在電線與檯燈交接處,有一張銀色小貼紙,前兩碼是英文,後面會有8~12位數字)與外觀顏色,再直接聯絡我們的0800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0800-212-171,我們會非常樂意協助您後續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產品廣告是講得很神奇啦
希望真的是有幫助
不過它官網有提到一些使用細節,需注意使用方式才能完全發揮 ...

感謝告知, 我做了一些功課,不是買這款!
現在網路查資料很方便,在買東西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uiswen大~

怎麼不拿來換酷幣?

感覺故障的東西換酷斃很不好意思...
但我手上的都是壞多西居多,好的都是有用的...

楼主:
前兩天無法上網,太晚看了害cremaker沒拿到...
現在好像又沒人要排隊了...
只好再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覺故障的東西換酷斃很不好意思...
但我手上的都是壞多西居多,好的都是有用的... ...

我出10個酷幣~

如果月底沒人要,就給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出10個酷幣~

如果月底沒人要,就給我吧!

好! 可以直接來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可以直接來取了~~~

其實我最大的問題是怎麼取....

以私訊!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