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大同電視 V37N120 有背光 有聲無影

楼主(2017-06-21):
請教版上前輩,TATUNG V37N120待機有亮紅燈,開機亮藍燈,但只顯示出一下大同寶寶,螢幕背光無反應

AD版的電壓測試沒問題

高壓版的 OZ9937GN 第13腳位4.8V 及 11腳位 3.5V 都正常

楼主:
AD版的電壓測試沒問題

高壓版的 OZ9937GN 第13腳位4.8V 及 11腳位 3.5V 都正常

网友:
你好.. 有背光...螢幕背光無反應.... 所以是  有還是沒有啊?

网友:
電源沒問題那就可能是AD板壞了,看有沒公板可裝上去側側看

楼主:
不好意思  是 閃一下  就沒了  看見寶寶 就滅了  有聲無影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是 閃一下  就沒了  看見寶寶 就滅了  有聲無影 !!!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V37N120

网友:
有看見完整可愛的大同寶寶,一下子就閃退了 !
查修重點應在邏輯版上

网友:
猜一次    若 BL ON 及 BL ADJ 正常  就可能是
   高壓板  或 此機型 獨特的燈管  不良

网友:
背光一下子就沒有,BL ON跟ADJ信號電壓正常的話,當然要先從高壓版和燈管查起囉!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擺放 一陣子 有借到 同一張 高壓板 確定是 高壓問題 已解決 完修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