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免加水汽車電池的問題

楼主(2017-06-21):
3月份我的車子換新電池,舊電池換下來就放在一旁,想到下列連結el36 會員說免加水電池只要加水進去還可以(請看32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43-1-1.html

不過我撕掉貼紙並沒有看到加水孔,請問有人知道怎麼加水嗎?我只是想試試是不是真的有效而已。

网友:
貼紙底下,邊緣塑膠縫,整面翹起來看看。
水不要加太多。

网友:
rex560810大 正解+1
不用撕貼紙.

网友A:
加電解液達上限後再充電(不要加水,充電時不要蓋填充孔蓋) !
我救過的電瓶,幾乎每顆都成功 !

网友B:
這個方法 我試過...

加水是可以,但 電池已經老化了...
就好像人老了,體力大不如從前...

電池老化 隨時有點問題 車可能會停在半路或無法發動...
其他應用無所謂,但用在車上就要考慮其他問題...

网友C:
前幾天才換一顆模一樣的,老大換一顆多少錢?
我這邊舊電池給他回收算我1500,會算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方法 我試過...

加水是可以,但 電池已經老化了...

這是當然,我這個電池現在也是好的,裝到汽車一樣能發動,只是發動時就覺得電力不是很足那樣而已,所以3月份就換一個新電池了,我也是不想"顧路"。
換了新電池後開起車來油門自然"輕"了許多,這就是上次在討論逆電流的話題,有會員說裝了逆電流電路後油門比較"輕"或比較有力的原因,老電池電力已嚴重不足,用逆電流電路或許會有些影響,但是換了新電池後的電力充足,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電解液達上限後再充電(不要加水,充電時不要蓋填充孔蓋) !
我救過的電瓶,幾乎每顆都成功 ! ...

謝謝!我有外出時再來買電池補充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才換一顆模一樣的,老大換一顆多少錢?
我這邊舊電池給他回收算我1500,會算貴嗎? ...

我忘了耶!差不多的樣子。

网友:
我的汽車舊電瓶,拆下來加水後放辦公室,接上12V => 5V 的零件,幫手機充電;我也看過用電瓶接LED燈養魚,撐一個星期沒問題,但自己要買電瓶充電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了耶!差不多的樣子。

如果不急的話,我可以拿一些給你,

网友:
三太子應該有研究過吧,說簡單一點,加水就好,說複雜一點,加電瓶水,電瓶水有純水,也可以加泰山純水,以前讀書時有說過:「打雷過的雨水也可以用,」電瓶水是硫酸,稀式後的,要調比重的,要加之前,要加之前先量比重,再決定,通常機車的電池都是直接換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才換一顆模一樣的,老大換一顆多少錢?
我這邊舊電池給他回收算我1500,會算貴嗎? ...

算便宜了,除非是中古的(800保固半年),

网友:
基板如果硫化嚴重,加水或電解液,幫助有限。
加完後,可用多功能充電器或電子附載放電測試容量。
之前幫一顆失水的免加水鉛酸電池,加水後,充放電測試容量,只剩6成左右。

网友:
免加水電瓶其時只是把水用鎖水材料直接做在電極板之間。
不過台灣天氣炎熱,微量水份蒸發肯定會比較快,適當補充一點水是OK的。
一般是只加蒸餾水,不過考濾硫酸損失,補充一點"電瓶水"也OK。

不過,長時間使用下來,硫會結晶在鉛極板上,
市面上有種充電器宣稱以高電壓脈充(脈充可防過熱)來使硫結晶鬆動,又回到成為"稀硫酸"(加水)
這個對不少痞酷友來說大概是一塊蛋糕。
電路圖可參考:
http://www.electronics-lab.com/p ... ead-acid-batteries/

网友D:
wish  老大
印象是可拆如下,不過是75D(升級版),可看視窗位置就知可拆或不易拆。

下方已拆蓋硬幣轉開就可,順測內阻12V75D以電池下內阻個位數與有水都堪用。
上方低充電中(太陽能白晝(雨季陣亡))掀貼紙起子橇開

鉛酸電池不過度放電(隨時飽和)與過度充電(高溫)官方壽命會延長
近引擎不需一年會嚴重失水官方壽命縮短,建議買加水的需維護,或遠離高溫(引擎)

网友:
免加水汽車VRLA電池是怎麼做出來的?  加水可以恢復嗎? A  B  C  D.

--------------------------------------------------------------------------------------------------------------
免加水汽車電池:
閥控鉛酸蓄電池(VRLA電池)有時稱為密封鉛酸(SLA),凝膠電池或免維護電池。由於它們的結構,凝膠和吸收玻璃墊(AGM)類型的VRLA可以以任何方向安裝,並且不需要持續的維護。術語“免維護”是一個誤導,因為VRLA電池仍然需要清潔和定期功能測試。它們被廣泛用於大型便攜式電氣設備,離網電力系統和類似的作用,其中需要大量的存儲以比其他低維護技術(如鋰離子)更低的成本。
有三種主要類型的VRLA電池,密封VR濕細胞(需要引用),AGM和凝膠。凝膠細胞向電解質中加入二氧化矽粉塵,形成厚厚的油灰狀凝膠。這些有時被稱為“矽膠電池”。 AGM(吸收玻璃墊)電池在用於容納電解質的電池板之間具有玻璃纖維網。與常規電池和密封的VR濕電池相比,這兩種設計都具有優點和缺點。

基本原理
鉛酸電池由兩片鉛作為電極,懸浮在稀硫酸中,然後是電解質。在常規鉛酸電池中,稀酸為液態,因此稱為“淹水”或“濕”細胞。 VRLA細胞具有相同的鉛酸化學性質,但通過加入二氧化矽和其它膠凝劑將液體轉化為糊狀凝膠,可以通過玻璃纖維分離器固定AGM和Gel類型的稀釋酸性電解質溶液。濕細胞型含有類似於淹水鉛酸電池的液體形式的酸,只是濕電池VRLA電池盒更好地密封。
當電池放電時,鉛和稀酸經歷化學反應,產生硫酸鉛和水。當電池隨後充電時,硫酸鉛和水被轉回鉛和酸。在所有鉛酸蓄電池設計中,必須調整充電電流以匹配電池吸收能量的能力。如果充電電流太大,除了將硫酸鉛和水轉化成二氧化鉛,鉛和硫酸之外,還有一部分會將水分解成氫氣和氧氣,這反過來排放過程。如果允許這些氣體逸出,如在傳統的淹水池中那樣,電池可能需要不時地用水補充。相比之下,在VRLA電池中,只要壓力保持在安全水平內,氣體就會保留在電池內。在正常工作條件下,氣體可以在電池本身內復合,有時候借助催化劑,不需要補充。然而,如果壓力超過安全限制,安全閥打開以允許多餘的氣體逸出,並且這樣做將壓力調節回到安全水平(因此“VRLA”中的“閥門調節”)。

在淹沒的鉛酸電池中,液體電解質在運輸過程中是危險的,使其不適合許多便攜式應用。此外,維護水位的需要使其不適合免維護應用。 VRLA電池中的固定化電解質(AGM和Gel類型)解決了這些問題。同時,由於VRLA電池不能用水“溢出”,所以在除氣過程中失去的任何氫氣都不能輕易更換。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通過過度配置電解質的量來補償,但是以增加重量為代價。 VRLA設計的主要缺點是固定劑也阻礙了產生電流的化學反應。因此,VRLA具有比傳統設計更低的峰值功率額定值。這使得它們對於諸如汽車起動電池的使用不太有用,其中使用模式是短暫的高電流脈衝(啟動期間),然後長時間慢充電循環。 VRLAs主要發現在充電/充電週期較慢的角色中,如電力存儲應用。
淹水和VRLA設計都需要在電池周圍進行適當的通風;以防止氫氣濃度增加(氫氣高度易燃),並確保電池充分冷卻。
建築
VRLA電池可以由類似於常規淹沒的鉛酸電池的平板製成,或者可以以螺旋形式製成圓柱形電池。
VRLA電池具有減壓閥,當電池開始建立氫氣壓力時,通常由於再充電,該壓力釋放閥將啟動。閥激活允許一些氣體或電解質逸出,從而降低電池的整體容量。矩形電池可以設置為低至1 psi或2 psi的閥門;具有金屬外部容器的圓形螺旋電池可以具有高達40psi的閥。
電池蓋通常具有內置的氣體擴散,允許在過充電期間可能形成的任何過量的氫的安全分散。它們不是永久密封的,而是被指定為“免維護”。它們可以以任何方式定向,與正常的鉛酸電池不同,鉛酸電池必須保持直立以避免酸溢出並且保持板的取向垂直。細胞可以用平板(薄餅形式)操作,這可以改善循環壽命。
在高過充電電流下,發生水電解,排出氫氣和氧氣通過電池的閥門。必須注意防止短路和快速充電。恆壓充電是VRLA電池通常最高效,最快速的充電方法 [WIKI]

我的結論是: 給車子用, 再買一個新的吧!  這個可以做测试汽車音響.      傷心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我有外出時再來買電池補充液。

老大
純水就可以,汽車用多可加水,
加水後一定要開蓋充電

网友:
免加水鉛酸電池是跟1000小時電燈一樣的產品,其實有加水可以延長1~2倍的使用壽命。

网友:
每星期開六天,電池均用5~7年才換,加水時才充電一次/半年

网友:
記不記得以前修車廠都有免費加電瓶水服務,免加水鉛酸電池出現以後,就變成『直接賣個電瓶服務』,這一切都是商業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老大
印象是可拆如下,不過是75D(升級版),可看視窗位置就知可拆或不易拆。

謝謝!我再試著挖開看看,不管能不能挖開都會再貼上來跟大家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
純水就可以,汽車用多可加水,
加水後一定要開蓋充電

謝謝!那我先加水試試

网友:
水要先定義清楚喔~~

電瓶水有的人會以為是稀硫酸+蒸餾水(RO也行)調配出來的

也有的人會以為是單純的蒸餾水

如果是單純的水份少了,補充RO就好.....恢復比重

网友F:
煮過的冷開水,雨水,蒸餾水,都可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煮過的冷開水,雨水,蒸餾水,都可用 !!!!!!!!!

7-11賣的純水最好,車子喝不完的都是我喝掉.....但是不可以用鹼性水喔(排毒概念!?)

网友:
這種的 . 蓋子撬開直接就是洞了 . 要用粘的或束帶

我朋友一顆湯淺75d23l加水的100.11.05用到5月份才換掉

他是什麼都不懂的人 . 只知道沒水加水 . 他只加自來水因為方便又不用錢......
有量了一下比重 , 居然有1.28 , 所以常開才是重點

网友G:
我的小摩上月也是快發不動,拆下電瓶蓋看裡面都乾了但還很乾淨,家中剛好有RO機,補充到注水孔至水位貼上蓋注水孔齊如下圖,裝上車後騎一下(都騎短程)約第二天就電力飽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小摩上月也是快發不動,拆下電瓶蓋看裡面都乾了但還很乾淨,家中剛好有RO機,補充到注水孔至水位貼上蓋 ...

大大 . 建議不要加那麼多 . 眼睛看 . 大概略有蓋到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大 . 建議不要加那麼多 . 眼睛看 . 大概略有蓋到就好

win00大謝謝提醒阿!
我想說我的汽車保養廠跟我說我的四輪大電瓶加水的水位加到那個點,我就想說小的應該也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那我先加水試試

都買電池液孔是突出型,原車也是這型,只是換較大容量
測量電池負極對車殼電阻及發電機金屬電阻
測量發電機電壓輸出對電池正極電阻
如果異常就外接一條電線,注意線徑不小於原來的
夏天及長途行駛比較會需要加水

网友I:
老大您把蓋子挖起來了嗎

這種免加水的電池,一種是像您這樣一大片蓋子,另一種把貼紙撕開後,蓋子長長窄窄一條
長長窄窄一條那種把蓋子掀開後,下面是6個跟加水型的一樣旋塞,直接旋開就能加水
一大片蓋子那種,小弟上次試過,蓋子挖不起來,期待老大您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您把蓋子挖起來了嗎

這種免加水的電池,一種是像您這樣一大片蓋子,另一種把貼紙撕開後,蓋子長長窄窄 ...

我挖不起來耶!需要什麼技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挖不起來耶!需要什麼技巧嗎?

wish 老大
有試過黏死的。
我是用鑽孔,不過還是沒救了.........

下圖 一樣加強版75D(角落一偶),因視窗孔浮現藍光就未動,量測容量垂死邊緣,供夜間照明用還要看日照(太陽能)點頭才可。

网友J:
拜科技進步之賜
現在電池廠都是計畫性生產
各規格早在設計時就已決定各類別產品之壽命
工程師設計極板粗細/厚薄/大小/幾何形狀/材質....等,來控制產品壽命
保固壽命很準的
不會讓消費者占太多便宜
一般常見的規格是24月一個等級
往上規格是36個月這級
當然不同等級售價就會不同 (其實成本不是等差級數,但消費者買的價格卻是等差級別)
很多人提到加水式較耐用,可能是早期佛心製程下的產物
至少小弟目前買的電池就像鬧鐘一樣準
買保固兩年的,就真的只能用兩年,3年保的同性質。
試過6顆3個品牌,每次都很準
時間到極板就反應完畢,不是擠斷短路就是溶斷極板。

因為都是顧路於活動區域不遠,所以每次都是提電池到路邊停車處換。
若時間差不多到了,又剛好想遠行,都不大敢挑戰電池的準點誠信,乖乖地按時換電池
這顧路發生時間點大多會發生於低溫季節

网友K:
沒錯,失水極板硫化再補水或重調電解液比重都沒用,一般人沒有專業的電瓶測試儀就只能做放電測試來測試電瓶容量,我也試了許多電瓶活化的方式,但我使用MIDTRONICS電瓶測試儀測試,這些方法都是沒用的,真要省錢就到汽車回收場買有註明購買日期最近一年內的就可以了,一顆約5~600元,舊品還可折200元,我都是拿MIDTRONICS電瓶測試儀去測,容量有七成的才買,5成的就不買了,這種的壽命都差不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沒錯,失水極板硫化再補水或重調電解液比重都沒用,一般人沒有專業的電瓶測試儀就只能做放電測試來測試電瓶容 ...

兄弟呀! 麥當勞垃圾食物吃多, 對身體不好!!! 但是你對電池的專業令人敬佩.

midtronics battery te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拜科技進步之賜
現在電池廠都是計畫性生產
各規格早在設計時就已決定各類別產品之壽命

很多人提到加水式較耐用,可能是早期佛心製程下的產物
至少小弟目前買的電池就像鬧鐘一樣準

加水式較耐用,應該是電池過熱有水蒸氣揮發可散熱,
電池溫度比密閉式電池低,壽命自然可較長久,
但加水式過一段時間要補水,若沒補水,可能壽命比密閉式電池短。

怕顧路,可在感覺電瓶快沒電時就買顆新電池放車上,
無法發動時,用救車線併聯新電瓶,應該就可發動了!(若舊電瓶完全耗盡則難說!)
等有空或發生第2次要併聯新電瓶才能發動時, 再找時間處理不斷電換新電瓶。

网友M:
基本上要加水是可行的,只是要拆蓋之前,記得帶個眼鏡或防護的保護眼睛,以前有保養廠員工因為眼睛被電瓶水噴到眼睛造成失明的,千萬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基本上要加水是可行的,只是要拆蓋之前,記得帶個眼鏡或防護的保護眼睛,以前有保養廠員工因為眼睛被電瓶水噴 ...

因為一個反正也救不起來的電瓶, 而造成眼睛失明, 划不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呀! 麥當勞垃圾食物吃多, 對身體不好!!! 但是你對電池的專業令人敬佩.

midtronics battery tester

這測試器的售價
只有業內才買得下手
小老百姓大概只能遠觀聞香

网友:
1.鉛酸蓄電池電樁頭周圍的白色氧化物為硫酸鉛(硫酸腐蝕電樁頭及電瓶線夾頭鉛製本體而形成),黃色氧化物為硫酸鐵(硫酸腐鐵製電瓶固定架本體而形成)。
電水添加蒸餾水後的高度太高或發電機電壓太高、電瓶過充等,皆易使電水外溢形成腐蝕。
一般會於電樁頭塗上一層薄黃油(電池的塑膠不接觸黃油),以防硫酸鉛附著於其上,但其實如果沒有電水位過高、充電電壓過高、蓄電池過充等情形時,充電系統正常運作狀況下,電樁頭上即使不塗油(例如接點油),通常不會有硫酸鉛附著於其上,當然也沒有硫酸鉛接觸不良的問題。

2.基本上,免加水蓄電池之所以會強調是「免加水」,製造廠商這種蓄電池原本的設計,本來就是要讓使用者用到壽終也不必加水,不然何需強調是「免加水」?
閥控式免加水蓄電池之負極板的容量多於正極板,充電末期正極板釋出的氧氣與負極板的鉛接觸後,發生還原反應重新生成為水,因此水的損失於正常運作下可以很少很慢,使蓄電池在沒有定期加水的情況下,得以持續使用一段長久的時間,而達到壽期中免加水的目的,當然電池內部壓力值達到額定值時,單向閥會開啟釋壓,充電電壓過高、電池過充仍然會導致電水液位的下降,終致不足。

當然硬要把它撬開加水也可以,但一旦撬開再裝回封條,往往電池本體就不易保有良好的密封了,在充電過程中易發生電水外溢,損失硫酸含量影響比重及電池性能。
其實,充電系統正常運作狀況下,免加水蓄電池即使不刻意撬開封條加水,通常不會有電水水位不足的問題,當然也沒有需不需要撬開封條加水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挖不起來耶!需要什麼技巧嗎?

好像是從中間用一字起可以挖起來

网友:
蓄電池壽命的問題,我在另一篇第9樓就已經有敘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95-1-1.html
「應該是說蓄電池的充電程度會直接影響到發電機的回充電壓高與低,當蓄電池本身的充電程度高時,發電機的回充電壓會相對偏低,反之則偏高,這樣蓄電池及發電機兩者之間,才能互相搭配得起來,不致於充電過度或充電不足...」

以勁戰這個例子來講,雖然「整流器採用閉迴路設計,不管蓄電池有無需要充電,皆會發出同樣電壓,當蓄電池充滿後多餘電壓則由整流器自行消耗掉」。

應該是說:
整流器採用閉迴路設計,亦即是短路式的設計,只要引擎處於運轉狀態下,磁電機就持續處於發電狀態,當蓄電池充滿電且燈具用電少而致發電量處於過多之際,整流器內電子元件處於短路導通狀態,使整個磁電機所產生的電力,完全作用在發電線圈及整流器的電子元件上,而發電線圈因本身電阻很小、整流器 SCR之短路導通,所以產生了近乎短路的效果,而這樣的運作情形,也是蓄電池及發電機兩者之間,可以互相搭配的實例,因為蓄電池充滿電後,磁電機的電壓就不會再使其繼續處於充電狀態了,所以半波整流的蓄電池使用壽限,一般是比較容易較長久的,它的問題主要在於線圈及整流器之發熱易致毀損,影響線圈及整流器的壽限同時也耗能。

蓄電池要想獲致良好的使用壽限,最基本的要件,蓄電池及發電機兩者之間,要能互相搭配得起來,不致於充電過度或充電不足,個人不認同「加水式較耐用,可能是早期佛心製程下的產物」的看法。

鉛酸蓄電池的正常壽終,應該是極板上的活性物質因充放電運作,正常脫落至最底層的沉澱室積滿後形成短路而壽終,除非製造工藝不良或使用方式不當,通常極板不是會是因為斷、短路或溶斷而導致壽終。
當然鉛酸蓄電池往往會因為使用者不當的使用或車輛充電系統的問題,導致提前壽終,能得以正常壽終的可能比較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