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功率表改裝接插座?

楼主(2017-06-21):
攻率表DIY 安裝在有開關插座
請問線路要怎麼接?

這樣接對嗎?

參考用

gkjnn大 [電子儀表]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7%8E%87%E8%A1%A8

网友:
這樣接你馬上看到火燒電線了吧~
火-中 對著開關,一開就短路直燒了

网友:
開關的IN跟OUT 要同在中線
你這樣接 開關一ON 火線中線短路 你家就停電了喔

网友:
中性線兩線請使用 WAGO 接頭夾接

网友:
報告大大~

我圖應該有錯,我是當它是2孔的插座~Sorry

楼主:
應該是這樣接嗎?

网友:
善用電表歐姆檔測量各接腳導通狀態,很容易就會知道該怎麼接了。

网友:
ysc大的接線是正確接法,
開關只能單獨一線路,
不能有火線與中性線合在一起,
會短路.

网友:
插座換一個兩孔型比較好接線,小孔是火線L,大孔是地線N

网友A:
# 7 跟 # 8  接法都正確
用三孔插座才對 但是地線要接對 不要接到水線 (防止漏電)
因目前市面上新的都用三線插頭了

网友:
這線路沒加上功率計的?

网友:
看3孔插座的孔位定義囉....

L=火線
N=中性(有人叫水線)
G=第三孔接地

你的二切開關就是L進去由它控制ON/OFF,然後串接兩個三孔插座的L
N直接與三孔插座的N(W)串接...
G也是如此.......

功率錶的OUT就是L/N去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7 跟 # 8  接法都正確
用三孔插座才對 但是地線要接對 不要接到水線 (防止漏電)
因目前市面上新的都用三 ...

這接法是錯誤的,電源的中性線(火線由開關控制後)要接到功率表的in端,再從功率表out端接至插座

网友:
這是對岸拍賣頁提供的接線資料,請參考試試:

圖片最右的火線接單切開關火線,圖片最右的零線接3孔插座的中性線

网友:
有漏電斷路的就更加安心了

网友:
功率表測試使用時一次只接一負載,為何要串兩個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