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B75M-D3H 點位圖

楼主(2017-06-21):
故障原因上電反覆重啟
求點位圖,找不到DQ18 DQ19
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這兩棵應該是DQ18 DQ19

補充內容 (2017-6-22 01:36 AM):
上面DQ19下面DQ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棵應該是DQ18 DQ19

補充內容 (2017-6-22 01:36 AM):

量出來是這樣

請問大大事上面那顆異常嗎

网友A:
把它拆掉再測量看數值是不是一樣 這台反覆開機DQ18 故障是通病
把DQ19拆掉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它拆掉再測量看數值是不是一樣 這台反覆開機DQ18 故障是通病
把DQ19拆掉看可不可以開機 ...

回大大拆掉了。狀況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只接電源其他沒裝的原因
電源還是轉一下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拆掉了。狀況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只接電源其他沒裝的原因
電源還是轉一下停一下 ...

重刷BIOS!!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拆掉了。狀況還是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只接電源其他沒裝的原因
電源還是轉一下停一下 ...

補一下拆下之後的數值

不曉得拆下之後會不會開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一下拆下之後的數值

1.圖中"無反應"處在待機未觸發時.也應該有0.58v左右.理論上若拆掉DQ18 與DQ19 則會上升至3V左右

2.若能直接更換-最好

3.若不知道該怎麼辦.則將DQ18與DQ19互換試試.再將互換後的電壓PO上來.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圖中"無反應"處在待機未觸發時.也應該有0.58v左右.理論上若拆掉DQ18 與DQ19 則會上升至3V左右

2.若能 ...

請問大大原本K1P可用T1P替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原本K1P可用T1P替代嗎??

我只確定能使用W1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原本K1P可用T1P替代嗎??

K1P MMBT2222A MMBT2222A-7-F 絲印 K1P 0.6A 40V NPN SOT-23
W1P=T1P PMBT2222A PMBT2222A 絲印 W1P T1P NPN 40V 0.6A SOT-23
資料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可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P MMBT2222A MMBT2222A-7-F 絲印 K1P 0.6A 40V NPN SOT-23
W1P=T1P PMBT2222A PMBT2222A 絲印 W1P T1P  ...

從廢版拆的兩個T1P

這樣的數值是否正常,有玩修了嗎??
順便問一下,剛開機有跑到重設BIOS。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從廢版拆的兩個T1P

如果你有把CMOS電池拆起來或CMOS電池不夠電
還有就是BIOS有問題啟動B_BIOS去修復M_BIOS
你說開機可進去BIOS那就組裝起來試試看
DQ19的2跟DQ18的3應該電壓要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把CMOS電池拆起來或CMOS電池不夠電
還有就是BIOS有問題啟動B_BIOS去修復M_BIOS
你說開機可進去BI ...

回大大應該是1吧。有可能因為他沒跳動。我當沒反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應該是1吧。有可能因為他沒跳動。我當沒反應

那現在可以正常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現在可以正常開機嗎

可以。只不過還沒安裝系統
安裝完再上來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只不過還沒安裝系統
安裝完再上來回報

那就恭喜完修
還有有的板子沒裝硬碟會直接進入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恭喜完修
還有有的板子沒裝硬碟會直接進入BIOS

感謝兩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