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X550C 開機無顯示問題

楼主(2017-06-22):
板號:X550CC REV:2.0

問題是開機背光有亮但無畫面,懷疑是顯晶或是BIOS問題...

有無痞友有BIOS支援測試看看

已換過面板一樣,外接也是不顯示

网友:
X550CC .rar (3.58 MB, 下載次數: 59)

楼主:
謝謝你
燒綠後已可正常開機使用,不過無法更新最新版的BIOS
都是到驗證時失敗
這個是工廠版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燒綠後已可正常開機使用,不過無法更新最新版的BIOS
都是到驗證時失敗

網路下載的應該不是工廠,
把你的備份檔傳上來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下載的應該不是工廠,
把你的備份檔傳上來修改即可

麻煩了,看看是有什麼問題

ASUS X550CC R20.zip

3.82 MB, 下載次數: 27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了,看看是有什麼問題

工廠版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了,看看是有什麼問題

ASUS X550CC 300.rar (3.83 MB, 下載次數: 28)

為什麼你的備份檔案有多???

楼主:
感謝修改
檔案大小多1k問題也不清楚,燒錄機從一開始用即是這樣的設定
是說燒錄也沒發生問題就是?!
另外想請教的是所謂的合成bios是否是把原始的ME檔截取出來後面再接上官網下載的6M?
有教學嗎還滿想學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修改
檔案大小多1k問題也不清楚,燒錄機從一開始用即是這樣的設定
是說燒錄也沒發生問題就是?!

獅子魚大之前有PO軟體,
我不記得在哪了,你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