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奔騰 G3 鎖頭 無法啟動電門 簡易救援

楼主(2017-06-22):
前天下班看到機車快沒油了,所以在回家的半路上找了間加油站加油~

因為G3加油孔的開關是由鎖頭控制,所以要轉動到開啟油箱蓋的位置!

可能是車子太老舊,油箱蓋一直打不開而加油站妹妹已經拿著油槍在旁邊等了1~2分鐘....

情急之下硬轉終於打開了...

結果加完油後要離開時發現鎖頭開到ON.車子沒有通電(油針沒升上來)~

此時腦裡想起電影中主角不都是抽出兩條線,短路一下就可以發動了(機車應該是要一直短路),我就跟加油站借把十字起子把車移到旁邊開始DIY救車...

沒想到車殼拆開,鎖頭居然有5條線(有檢查電瓶保險絲不過沒斷).......

最後只好默默的把車推到公園旁停好(最近的修車店最少2公里以上)然後座公車回家....

沒屋頂原廠鎖頭一顆1300 左右 , 副廠550 左右(進車行沒1~2張小朋友應該出不來)~

秉持著DIY精神(其實是想省錢)所以決定先自行處理~

以下是隔天救車的記錄!

鎖頭線路
紅線 : 電源正極
綠線*2 : 電源負極
黑線 : 電門啟動(接電啟動)
黑/白線 : 熄火線(接地熄火)

1.拆開車殼

2.鎖頭線路

3.接開關

4.完工

以上~

補充內容 (2017-6-22 10:06 PM):
今日已經更換鎖頭修復完成~(8樓有簡易修復流程)
此篇用意只是應急,不用花更多錢或時間及找人協助~

网友A:
版大 . 換下的鎖頭如果不要可以給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 . 換下的鎖頭如果不要可以給我嗎?

我比較想知道你要拿去做啥?

我是沒有要拉!

如果你是要拿去拆解,要記得回來發文~

傳訊跟我說要怎麼取貨吧!

网友:
厲害!
不過大哥這樣是表示要共乘的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較想知道你要拿去做啥?

我是沒有要拉!

對呀~  我就是要拿來拆解研究~

网友B:
以前我老爸的偉士牌也是直接把電門線接通,
一踩即發,連暗鎖都沒有,
要熄火時打一檔快速放掉離合器就行了,不過要記得拉著煞車,
這樣也騎了好幾年,
最後不是被偷走,反而是被環保局夾娃娃夾走了,
老爸說,這台車欠了一二十年的稅金,以前各縣巿環保局也沒連線,就送他了.
之前跟老爸借來載妹子都沒人要坐,說很偉士牌很土,
沒幾年二,三,四手的偉士牌漲到一台六萬多,還一堆人搶著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老爸的偉士牌也是直接把電門線接通,
一踩即發,連暗鎖都沒有,
要熄火時打一檔快速放掉離合器就行了,不 ...

沒繳稅金沒被追討嗎?

如果爸爸沒資產記得過世後去辦"限定繼承",這樣萬一有多還可以到你手上~
沒多至少不用背債....

以前騎王牌,追風很帥氣~
現在騎會被笑沒錢買重機.......

楼主:
最後買了顆550副廠鎖頭完成維修~

安裝需要套筒 12號 或 T型套筒 12號 跟十字起子~

拆解過程:
1.先將鎖孔塑膠飾蓋向左旋轉取下
2.鎖頭上方後車廂鋼索拆下
3.鎖頭下方油箱蓋鋼索拆下
4.線路插頭取下
5.鎖頭主體側邊左右各1顆 12號螺絲拆下

以上步驟即可取下鎖頭

安裝方式就上述自行選擇先後(不附圖免得佔論壇空間)

网友:
應急可以簡易這樣做 但是洗車或下雨可是會電的不要不要的
被警察伯伯看到也很容易被關切

网友C:
所以以後這台車就不用帶鑰匙了?
直接將開關打開發動騎了就跑?

网友D:
弄一個Rfid模組上去,就可以按鈕啟動n_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大 . 換下的鎖頭如果不要可以給我嗎?

我都拆開,拿去賣了,

网友E:
這一台,應該是一手煞兩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一個Rfid模組上去,就可以按鈕啟動

a471大真愛開玩笑~

按鈕應該經不起雨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一台,應該是一手煞兩輪

一手檔兩輪真是不理想的設計....

幾年前就被我廢了~

後煞車換線,前碟煞延用(只要把檔兩輪後煞車的機構卡住就不用換前煞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以後這台車就不用帶鑰匙了?
直接將開關打開發動騎了就跑?

開玩笑~

這篇只是應急用,所以打簡易救援~

今天已經修復好了!

老車雖鳥,但是萬一被幹走還是會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