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2VT08D電源版 高壓陶瓷電容爆掉規格求助.

楼主(2017-06-22):
SAMPO EM-42VT08D 開機紅燈亮 .無法開啟.打開背板.發現電源版高壓陶瓷電容爆掉完全找不到屍體.有請各位大大幫忙這棵高壓陶瓷電容規格?.感恩不盡

EM-42VT08D電源版

 EM-42VT08D電源版

C310 高壓陶瓷電容炸掉

C310 高壓陶瓷電容炸掉

楼主:
爆掉的電容C310

网友A:
板號 40 E461CO    的C310   是 221K    1KV

楼主:
感恩CHAI7111FU大的告知.謝謝.

楼主:
是221P 1K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 40 E461CO    的C310   是 221K    1KV

感恩CHAI7111FU大的告知.謝謝.不過不太了解高壓陶瓷電容的代號是221PF 1KV嗎?

网友A:
221是220PF    請拆C314   101K 1KV   量一下 驗證就可確定   101就是100PF  用電容表量  減空表讀數  就會是100PF   如 102就是10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是220PF    請拆C314   101K 1KV   量一下 驗證就可確定   101就是100PF  用電容表量  減空表讀數  就會 ...

謝謝 chai7111fu 大大 .小弟受教了.真的很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