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保的歐井 Eur geen OJ-161E除濕機

楼主(2017-06-22):
朋友大陸買了一台除濕機,還有110V的升壓器,打算買回台灣用
但是買回來後,只有小小聲的運作聲,除濕了兩天卻一滴水也沒有
面板燈號都正常,但是吹出來的風不太像熱風

朋友懷疑是除濕機收到時橫放的緣故
因為說明手冊有寫買來至少要直立放置3小時才行
但是他買來時,除濕機貨運是橫放的,而他就直接插電使用了。

不曉得有人修過除濕機不滴水的案例嗎?
因為是新品,跟一般用久元件故障比較不同,懇請大家指點

网友A:
直立放置3小時再插電看看

如果還不能動作有可能壓縮機保護或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立放置3小時再插電看看

如果還不能動作有可能壓縮機保護或掛了

感謝快速回覆。
有直立放置n小時再插電了,還是不會滴水。

所以除濕機橫放送來,插電使用,就可以造成壓縮機永久性的破壞嗎?
(聽起來不得不慎阿)

朋友這台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新品。
所以以往壓縮機不動的案例(繼電器 啟動電容 溫度保險絲...等等) 應該就不適用
所以會有點沒有頭緒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壓縮機接線方式

网友A:
壓縮機永久性的破壞是有可能因為壓縮機不能液態壓縮

但是還是要先看壓縮機有沒有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永久性的破壞是有可能因為壓縮機不能液態壓縮

但是還是要先看壓縮機有沒有運轉

感謝解說
剛剛拆開來看,上電後5分鐘,手摸壓縮機完全沒有任何震動感

所以這個case是因為橫放,導致於冷媒或什麼流到壓縮機內
造成壓縮機內液態壓縮,而造成壓縮機永久性的損壞
這樣的概念對嗎?

网友B:
所以這台是220V的壓縮機?~
直接插220V看會不會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台是220V的壓縮機?~
直接插220V看會不會運作??

是220的沒錯  他還有附帶一個升壓器(功率有超過除濕機),把家裡110v升壓至220給除濕機使用,所以基本上是吃2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20的沒錯  他還有附帶一個升壓器(功率有超過除濕機),把家裡110v升壓至220給除濕機使用,所以基本上是 ...

那您就把壓縮機旁的小黑盒拆開~
量一下有沒有電囉~

网友:
壓縮機不容易壞還是先查查壓縮機有沒有電進來
看有沒有保護裝置動作

网友:
家裡有冷氣機插座220V嗎? 想辦法接線試看看.
還是冷媒漏光了?!

网友B:
我推測昇壓器功率不夠~
壓縮機啟動電流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推測昇壓器功率不夠~
壓縮機啟動電流很大~

我也是這麼覺得...............................

用昇壓的方式來用也不是不行.....

但郤定除濕機有沒有問題的方式,最好就是插220V......

一直以為昇壓器沒有問題,這可能就是問題之所在..............

网友:
220V 50Hz,插上台灣220V 60Hz,會轉,但轉速會變快,溫昇提高,壽命不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這麼覺得...............................

用昇壓的方式來用也不是不行.....

也就是維修東西不要預設立場,一步一腳印去查修故障排除...

网友:
不知结果如何?

网友:
頻率不對,運轉會不順

有電流鉤表嗎?

送電前鉤著,看看啟動過程中電流怎樣
這台可能是啟動 6A,運轉 1A

頻率不對,繼電器線圈運轉可能不正常

冷凍系統非正放,會使壓縮機的潤滑油流出太多,就像變速箱碰到的機油太少,很衰很衰的情況下壓縮機就會卡住無法運轉,這時候的電流是 LRA
如果能看到壓縮機銘牌的話是可以幫助判斷

网友:
壓縮機故障?

网友:
液槌  液壓縮 濕壓縮  將會損壞閥片不會損壞馬達
所以馬達基本上還是要會走的才對

网友(2017-07-26):
它的水位是用磁石開關...
送電後顯示什麼?會不會磁石開關卡住
如果沒滿水的狀態之下送電後電錶量測comp與N應該會有220V的電壓差
如果有220V電壓差而壓縮機不作動勾上電流錶看有沒有之前大大所說的
LRA最大鎖死電流(電流錶要先勾)
如果有出現LRA那壓縮機黑色小盒子裡面應該有一個東西PTC陶質固態起動繼電器
新機...會壞那個不太可能
它的電路圖在壓縮機那裡是簡化的圖其實應該還是有啟動線圈跟運轉線圈的
PTC會與啟動線圈串聯而C接腳會有過電流保護器串聯才對
光猜沒用前面的先測看看
如果測完版大有要拆再看後續如何處理

网友:
先用市電220v測試,感覺啟動不起來 ...

网友:
總而言之~~~就是買china 220V / 50HZ 產品,找罪受

不管便宜多少錢,買對岸的商品,基本上就是沒保固 (跟買日貨一樣)

舉例來說:

台灣品牌除濕機要價一萬元台幣, 但買大陸製的雜牌送到府只要5000元

心想好棒,賺五千元,結果NG了~~~廠商說寄來運費自付,修好後再寄回台灣,打開測試TMD又NG了

靠!!! 爛機器 ~MD算了只能當垃圾~~~前前後後東加西加的,就不只一萬元了

那你幹嘛!不買台製的電器商品呢? 又有保固,又可很GY的不爽7天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