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灌Windows 10?

楼主(2017-06-23):
我現在用的系統是Windows 10,是從Windows 7免費升級上來的。

我現在是在擔心如果某天硬碟掛了、無法開機時,換了新硬碟之後,該如何重灌Windows 10呢?我並沒有Windows 10的光碟。

還是,我應該趁現在硬碟還正常時,趕緊做一個映像檔的備份呢?

网友:
做映像備份吧,畢竟重灌費時.

网友A:
從微軟網路下載WIN10 ISO檔案啊(對應你升級後的版本),用工具軟體做成開機隨身碟然後安裝系統....

如果需要安裝序號就輸入你W7合法授權軟體序號就好了...

网友:
WIN7如果原本合法授權的且更新到WIN10過,
可以抓官網1703的WIN10版本,
重灌時選"我沒有序號"(或是稍後輸入的選項),
灌完重開個幾次連上網就自動啟動完成了,
以上是品牌機的經驗.

网友B:
下載Windows 10 光碟映像(ISO 檔案) - Microsoft

準備一之8G隨身碟 到上面官方使用工具建立安裝媒體 (USB 隨身碟、DVD 或 ISO 檔案) 以便在另一部電腦上安裝 Windows 10  改天重灌不需要序號用網路啟用就可以 因為升級後授權綁在主機板上 只要主機板沒換都可以正常網路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載Windows 10 光碟映像(ISO 檔案) - Microsoft

準備一之8G隨身碟 到上面官方使用工具建立安裝媒體 (USB  ...

感謝您!我目前正在下載Windows 10的ISO檔。

只要主機板沒換都可以正常網路啟用,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從微軟網路下載WIN10 ISO檔案啊(對應你升級後的版本),用工具軟體做成開機隨身碟然後安裝系統....

如果需 ...

若你是合法升級, 請務必注意你的版本, 再下載正確的安裝版本, 用 win7 序號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載Windows 10 光碟映像(ISO 檔案) - Microsoft

準備一之8G隨身碟 到上面官方使用工具建立安裝媒體 (USB  ...

因為升級後授權綁在主機板上.........................請問一下, 是綁在在哪裡? 是在BIOS裡面還是EEPROM?

如果不合法, 請問一下? Windows loader在Windows 10還工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你是合法升級, 請務必注意你的版本, 再下載正確的安裝版本, 用 win7 序號就可以了 ...

是阿~就是這樣,別越級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升級後授權綁在主機板上.........................請問一下, 是綁在在哪裡? 是在BIOS裡面還是EEPROM? ...

授權資訊在BIOS!...........

這種板子是套裝電腦才有的,如買ACER、HP、DELL這類套裝電腦,出廠預裝的是預載隨機板(OEM)。
這種電腦windows的啟用授權在BIOS碼內,你安裝好系統連上網路就會自己啟用,不須手動啟用。

如果是自己買零售隨機板授權回去裝,那就得多一個手動啟用過程~~~

不啟用會怎樣?~~那就是以"試用模式"運作,達一定天數就不能再試用...輸入合法授權金鑰啟動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