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8電源供應器加電壓電流表顯示DIY

楼主(2017-06-23):
網路上找的電路圖練一下功
用800ma ac12v鐵心變壓器(舊變壓器拆來用的)兩個串聯變24v電流不太夠,推36v(12v*3個串聯燈泡)
電壓無法到28v

補充內容 (2017-6-24 09:49 AM):
補零件表;
·         變壓器2 x 15 volt (或30volt total) 6A以上·
D1...D4 = MR750 (MR7510) x 4 或 2 x 4 1N5401 (1N5408)
·         F1 = 1 Amp           ·         F2 = 10 amp
·         R1 = 2.2K 3W         ·         R2 = 240 ohm
·         R3,R4 = 0.1 ohm 10W  ·         R7 = 6.8K
·         R8 = 10K            ·         R9 = 47 ohm 1/2W
·         R10 =8.2K           ·         C1,C7,C9 = 47nF (0.047uF)
·         C11 = 22nF (0.022uF)  ·         C2 10000uF/50v 或2顆4700uF併聯
·         C3,C5 = 10uF/50v     ·         C4,C6 = 100nF (0.1uF)
·         C8 = 330uF/50v      ·         C10 = 1uF/16v
·         D5 = 1N4148(1N4448, 1N4151)
·         D6 = 1N4001        ·         D10 = 1N5401
·         D11 = LED          ·         D7, D8, D9 =1N4001
·         IC1 = LM317        ·         T1,T2 =2N3055 x 2
·         P1 = 5k(VR)
·         P2 = 47 Ohm or 220 Ohm 1 watt * (確定可以調到0歐姆)
·         P3 = 10k trimmer(微調可變電阻)

网友:
這年頭還願意這麼DIY 的人真的太少了,除了精華外值得再加10分。

网友:
這要有相當的功力,才作的到n_116|

网友A:
雖然大哥是實力動手派
但送佛沒送到西天
電路圖中各元件值沒標出來分享的話
大部分版友,可能只好乾瞪眼替您拍拍手
而無法東施效顰仿造一套了
不過還是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B:
大哥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到零電壓嗎?

P2 是不是限制電流用的, 如果不是! 怎麼樣才可以麼樣才可以增加限流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大哥是實力動手派
但送佛沒送到西天
電路圖中各元件值沒標出來分享的話

零件表已補充在最上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到零電壓嗎?

P2 是不是限制電流用的, 如果不是! 怎麼樣才可以麼樣才可以增加限流 ...

1.可以零電壓
2.p2是微調用的,這好像只能限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到零電壓嗎?

P2 是不是限制電流用的, 如果不是! 怎麼樣才可以麼樣才可以增加限流 ...

可調電壓電流電源供應器 -- 1~29V/ 0~1.5A
http://bbs.pigoo.com/thread-50181-1-1.html

网友B:
通常這個LM317電路最低輸出電壓是1.25伏的! 但是因為他用了D9, D7, D8  把1.25伏降低成零伏輸出, 這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可調式電流限制電路可參考如下: BY scottwang
或者是這個LM317限流電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這個LM317電路最低輸出電壓是1.25伏的! 但是因為他用了D9, D7, D8  把1.25伏降低成零伏輸出, 這是一個 ...

我是覺得 這D9, D7, D8電路挺混蛋的

    D9, D7, D8 不在回授取樣線路上 ... 純降壓用

  輸出電壓是低壓時  在高低電流變化條件下
D9, D7, D8 + 功率晶體(電流和周圍溫度 干擾了零件壓降  )    輸出電壓變化/低輸出電壓    變化比值會不小

我是說...負載調整率(LOAD REGUL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覺得 這D9, D7, D8電路挺混蛋的

    D9, D7, D8 不在回授取樣線路上 ... 純降壓用

LM317因為早期不是用rail to rail op amp來設計的, 所以無法到達絕對零電壓....廠商的建議是用負電壓來做修正, 請您參考. 又因為本文的電路, 是大電流, 所以電壓的精密度也不這麼在乎了,  反正穩壓電路都會有電壓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