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高頻烙鐵 70W 120W 可切換

楼主(2017-06-23):
電路取自網路稍加更改而已

因維原來恆溫烙鐵要焊接冷氣銅管,加熱速度過慢無法提升溫度無法焊接才會試試看,測試效果不錯~~~
利用ATX POWER 稍作更改加上 SG3525 驅動就可以了
高頻烙鐵線圈感抗測量為 15uH 若沒有高頻線圈可以測試請注意,若是感抗太低電流會大大增加燒換 MOS FET的~~~

補充內容 (2017-6-23 05:51 PM):
紅字部分框錯了~~~修正一下
若沒有高頻線圈可以測試請注意,若是感抗太低電流會大大增加燒換 MOS FET的

网友A:
請問最後一行,若沒有高頻線圈可以.....這句是接什麼?應該不是接紅字的部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最後一行,若沒有高頻線圈可以.....這句是接什麼?應該不是接紅字的部份吧! ...

就是沒有買高頻烙鐵頭時,若是想要測試要注意線圈感抗不能低於15UH(自己拿線圈繞的),之前也是不知道感抗是多少所以自己繞個約20圈測出感抗只有 2UH,一上電才發現電流表到了 5A (110V) 所以MOS就燒了~~~

网友B:
問個無關電子領域問題
您如何將金屬外殼與PID溫控器結合部位
切割的如此密合
看您工具都自製,可見常常DIY
可分享一下這部分鈑金工作的工具&手法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個無關電子領域問題
您如何將金屬外殼與PID溫控器結合部位
切割的如此密合

您看錯了 PID 只是用雙面膠帶接合而已~~~哈哈

楼主:
增加高頻烙鐵焊接 6.35mm 銅管測試
高頻烙鐵焊接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錯了 PID 只是用雙面膠帶接合而已~~~哈哈

的確
小弟眼拙
一時忘了PID控制器本身就長的像"凸"字外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