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S6K 無光無影無聲

楼主(2017-06-23):
這台聲寶LM-32S6K,故障開不起來

上電後前面面板待機燈紅色,正常時他是常亮的,開起後變綠燈常亮

現在上電後待機燈紅色閃爍,按壓按鍵板無反應,遙控器也無反應

拆開檢查電源板輸出到AD,上電有5V電壓,PS無電壓,12V,24V也量不到

大電容上電後有量到155V,斷電後繼續接著電錶,電壓持續下降他會精盡人亡

上禮拜還在看,說壞就壞,也給個前兆好判斷,

檢查後發現一個編號IC932(PC123),1.2腳都相通,對照蒐尋PDF,應該是單向

旁邊那顆就正常,跟著電路走,這顆會連到5V,好的那顆會連到PS,

由於不是職業為修人員,沒有這料,還是網上問問大大們的想法,再來備料

也許我錯了,沒找對地方,謝謝。

5V有PS.12V.24V 均無

5V有PS.12V.24V 均無

大電容電壓

大電容電壓

懷疑故障零件

懷疑故障零件

网友A:
請問接電閃紅燈的情況下,5v是否會跟著抖動呢?
如果會,將連接主板的pin斷開是否會維持在5v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接電閃紅燈的情況下,5v是否會跟著抖動呢?
如果會,將連接主板的pin斷開是否會維持在5v不動? ...

單接電源板不會抖動,約4.98v
接上主板pin,就會抖約1.5-2.8v 間跳動
這會是哪邊的問題?

网友:
主板量測看看有沒有短路吧!

网友:
PC123很常見,或許也可以找代用件,比如PC817之類的